八路抢答器源码

楼主(2017-12-20):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K0=P3^0;//开始抢答按键
sbit beep=P3^7;//蜂鸣器
sbit D0=P3^1;//指示灯
sbit K1=P1^0;//1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2=P1^1;//2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3=P1^2;//3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4=P1^3;//4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5=P1^4;//5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6=P1^5;//6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7=P1^6;//7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8=P1^7;//8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S1=P3^2;//答题计时键
sbit S2=P3^3;//开始抢答时间调整键
sbit S3=P3^4;//答题计时时间调整键
char s;
uchar num=0;
char time1;//抢答时间
char time2;//答题限时时间
uint m,n;//T0,T1定时器定一秒时
bit flag1,flag2,flag3,flag4; //标志位
bit aa,bb;//时间调整标志位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uchar code table1[]={
                                            //共阴数码管段码值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uchar code table2[]={
                                            //共阴数码管位码值
                                                0xfe,0xfd,
                                                0xfb,0xf7
                     };
//初始化子函数
void init()
{
   TMOD=0x1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TH1=(65536-2000)/256;
   TL1=(65536-2000)%256;
   ET0=1;
   ET1=1;
   EA=1;
   P0=0x00;
   time1=10;
   time2=10;
   flag2=1;
}
//开始键扫描子函数
void key1()
{
     uchar i=100;
     if(K0==0)
     {
         delay(10);
         if(K0==0)
         {
              while(K0==0&&i)
              {
                 i--;
                 delay(10);
               }
                           TR0=1;
                           s=time1;
                           m=0;
                           flag1=1;
                           flag2=1;
                           flag3=1;
                           num=0;
                           beep=1;
                           D0=1;
               flag4=0;//清除违规标志位
                           aa=0;
                           bb=0;
         }
     }
}
//选手抢答按键扫描子函数
void key()
{
   uchar i=100;
   if(K1==0)
   {
       delay(10);
           if(K1==0)
           {
               while(K1==0&&i)
                   {
                        i--;
                                delay(10);
           }
                   num=1;  //数码管显示1号"1"
                   TR0=0;  //关闭定时器0,时间停止
                   TR1=1;  //打开定时器1,使扬声器响一声
           flag2=0;//关闭开始键标志位,使再按其他七个键不会响应
       }
   }
   if(K2==0)    //下面七个键的处理同上
   {
     delay(10);
         if(K2==0)
         {
           while(K2==0&&i)
           {
             i--;
                 delay(10);
       }
       num=2;
       TR0=0;
           TR1=1;
       flag2=0;//重要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while(K3==0&&i)
         {
           i--;
           delay(10);
          }
          num=3;
          TR0=0;
          TR1=1;
          flag2=0;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while(K4==0&&i)
         {
           i--;
           delay(10);
     }
         num=4;
         TR0=0;
     TR1=1;
         flag2=0;
   }
}
if(K5==0)
{
   delay(10);
   if(K5==0)
   {
     while(K5==0&&i)
         {
           i--;
           delay(10);
     }
         num=5;
         TR0=0;
         TR1=1;
         flag2=0;
   }
}
if(K6==0)
{
   delay(10);
   if(K6==0)
   {
     while(K6==0&&i)
         {
           i--;
           delay(10);
     }
         num=6;
     TR0=0;
         TR1=1;
         flag2=0;
   }
}
if(K7==0)
{
   delay(10);
   if(K7==0)
   {
     while(K7==0&&i)
         {
           i--;
           delay(10);
     }
         num=7;
         TR0=0;
         TR1=1;
         flag2=0;
   }
}
if(K8==0)
{
   delay(10);
   if(K8==0)
   {
     while(K8==0&&i)
         {
           i--;
           delay(10);
     }
     num=8;
         TR0=0;
     TR1=1;
         flag2=0;
   }
  }
}
//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
{
   if(flag1==1)  //开始键按下,开始计时抢答
   {
     if(num!=0) //如果有人抢答,则显示相应的几号
         {
           P0=table1[num]; //显示几号抢到了
           P2=table2[0];
           delay(2);
           P0=0;
           P2=0xff;
     }
         else //否则没人抢答,则前面不显示几号
     {
           P0=0x00;-
       P2=0xff;
     }
     P0=table1[s/10];  //下面为显示抢答倒计时
         P2=table2[2];
         delay(2);
         P0=0;
         P2=0xff;
     P0=table1[s%10];
     P2=table2[3];
         delay(2);
         P2=0xff;
         P0=0x00;
   }
   else  //如果开始键没有按下,则显示FFF(若有违规者,则显示违规号码及 FF)或时间调整
间 {
     if(flag4==1) //违规显示
         {
           if(num!=0)
           {
             P0=table1[num]; //显示几号违规了
                 P2=table2[0];
                 delay(2);
                 P0=0x00;
                 P2=0xff;

                 P0=table1[15];   //下面显示 FF,表示违规了
         P2=table2[2];
                 delay(2);
                 P0=0x00;   //消隐
                 P2=0xff;
                 P0=table1[15];
                 P2=table2[3];
                 delay(2);
                 P0=0x00;
                 P2=0xff;
       }
           else
       {
         P0=0x00;
                 P2=0xff;
     }
   }
   else //没有人违规才显示调整时间
   {
     if(aa==1)
         {
           P0=0x76;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5(S)"(表示抢答时间调整)
       P2=table2[0];
           delay(2);
           P0=0x00;
           P2=0xff;
       P0=table1[time1/10]; //下面显示调整的抢答时间
           P2=table2[2];
           delay(2);
           P0=0x00;
           P2=0xff;
       P0=table1[time1%10];
           P2=table2[3];
           delay(2);
           P0=0x00;
           P2=0xff;
           P0=table1[time1%10];
           P2=table2[3];
           delay(2);
           P0=0x00;
           P2=0xff;?
     }
     else if(bb==1)
         {
       P0=0x38;   //第一位与第二位数码管合起来显示"T",表示答题时间调整           调整
时间调 P2=table2[0];
       delay(2);
           P0=0x00;
       P2=0xff;
           P0=table1[time2/10];
           P2=table2[2];
           delay(2);
           P0=0x00;
           P2=0xff;
       P0=table1[time2%10];
           P2=table2[3];
           delay(2);
           P0=0x00;
           P2=0xff;
     }
         else  //否则显示F FF
     {
           P0=table1[15];
           P2=table2[0];
           delay(2);
           P0=0x00;
           P0=table1[15];
           P2=table2[2];
           delay(2);
           P0=0x00;  //消隐?
       P2=0xff;
           P0=table1[15];
           P2=table2[3];
           delay(2);
           P0=0x00;
           P2=0xff;
          }
        }
   }
}
//调整时间键扫描子函数
void key2()
{
  uchar i=100;
  if(S2==0) //抢答时间调整?
  {
    delay(10);
        if(S2==0)
    {
          while(S2==0&&i)
          {
            i--;
                delay(10);
      }
          time1++;
      if(time1==61)
          {
            time1=10;
      }
          aa=1; //将抢答时间标志位置1
          bb=0; //同时关闭答题时间标志位
    }
  }
}
if(S3==0) //答题时间调整?
{
  delay(10);
  if(S3==0)
  {
    while(S3==0&&i);
        {
          i--;
          delay(10);
    }
        time2++;
        if(time2==61)
        {
          time2=10;
        }
        bb=1;
        aa=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100;
  init();//调用初始化子函数
  while(1)
  {
    key1();//调用开始键扫描子函数
        if((flag1==0)&(flag2==1)) //当开始键没按下及没有人违规时才可进行时间调整
整  {
      key2();
    }
    if((flag1==1)&(flag2==0)) //当开始键按下及有人抢答才进行开始回答计时倒计时
计时{
       if(S1==0)
           {
                  delay(10);
                  if(S1==0)
                  {
                        while(S1==0&&i)
                        {
                           i--;
                           delay(10);
                         }
                         s=time2;
                         TR0=1;
                         m=0;
                         TR1=1;
                   }
                }
        }
}
if((flag1==0)&(flag2==1)) //违规
{
   key();
   if(num!=0)  //开始键没有按下时,有人按下了抢答器,则置违规标志位
   {
          flag4=1;
          D0=0;
        }
}
if((flag1==1)&(flag2==1))?//如果开始键按下且抢答键没有人按下,则进行八路抢答键扫描
{
   key();
}
display();//显示到数码管上
   }
//定时器0中断子函数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2ms
   TL0=(65536-2000)%256;
   if(flag3) //开始(START)键按下,嘟一声(长1秒),表示开始抢答
   {
          beep=~beep;
   }
   else
       beep=1;
   if(s<5) //抢答时间快到报警,隔1秒响一声且红灯闪烁,响三声
   {
          if(s%2==0)
          {
                 flag3=1;
                 D0=0;
          }
          else
          {
             flag3=0;
                 D0=1
          }
   }
   m++;
   if(m==500)     //1秒
   {
      m=0;
          s--;
          flag3=0; //关闭开始键按下响一秒的嘟声
          if(s==-1)
          {
                 s=20;
         TR0=0;
         flag1=0; //显示F FF
                 flag2=1;
                 num=0;
                 D0=1;
          }
        }
}
//定时器1中断子函数?
void t1() interrupt 3 //定时器1处理有人按下抢答器嘟一声(长1秒)
{
   TH1=(65536-2000)/256;
   TL1=(65536-2000)%256;
   beep=~beep;
   n++;
   if(n==500)
   {
      n=0;
          TR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