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能够将检测到按下的第一行矩阵键盘的数据发送给串口

楼主(2017-12-20):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a,temp,flag;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
TMOD=0X20;//T1工作方式设置为8位自动重装
TH1=0xfd; //赋值
TL1=0xfd;
TR1=1;   //启动T1
SM0=0;   //开启10位异步收发器
SM1=1;
REN=1;   //启动接受
//IE=0x90;  1001 0000
EA=1;   //开总中断
ES=1;   //串行口中断允许位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关串口中断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temp=P3;
  a=temp;
  }
  SBUF=a;     //发送数据
  while(!TI);   //检测发送完毕
  TI=0;
  ES=1;
  flag=0;
  }
}
}
void ckzd() interrupt 4
{
RI=0;
a=SBUF;   //接收数据
flag=1;
}

网友A:
你使普通51芯片用串口发送矩阵键盘键值不能用P3口接矩阵键盘,因为串口在P3.0/P3.1。会互相干扰,如果只发不收不必开串口中断,给你把程序改了一下,你试试。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a,temp,flag;
uchar key=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
        TMOD=0X20;//T1工作方式设置为8位自动重装
        TH1=0xfd; //赋值
        TL1=0xfd;
        TR1=1;   //启动T1
        SM0=0;   //开启10位异步收发器
        SM1=1;
//        REN=1;   //启动接受
// IE=0x90;  1001 0000
//        EA=1;   //开总中断
//        ES=1;   //串行口中断允许位
}

void keyscan()                                        //矩阵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bit sign=0;                        //按键有效标志
        static uint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uchar num=0;                                //临时变量
        P2=0xf0;                                        //赋值P2 1111 0000
        if(P2!=0xf0)                                //检测有按键按下
        {
                count++;                                //消抖计数
                if((count>=500)&&(sign==0))//100~1000,根据主循环周期调整约10~20ms
                {
                        sign=1;                                //按键有效标志置1
                        num=P2;                                //保存P2值xxxx 0000,x为0或1
                        num|=0x0f;                        //保存num按位或0x0f值xxxx 1111
                        P2=num;                                //赋值P2 xxxx 1111
                        num=P2;                                //保存P2值xxxx xxxx
                        switch(num)
                        {
                                case 0xee: key= 1; break;
                                case 0xde: key= 2; break;
                                case 0xbe: key= 3; break;
                                case 0x7e: key= 4; break;
                                case 0xed: key= 5; break;
                                case 0xdd: key= 6; break;
                                case 0xbd: key= 7; break;
                                case 0x7d: key= 8; break;
                                case 0xeb: key= 9; break;
                                case 0xdb: key=10; break;
                                case 0xbb: key=11; break;
                                case 0x7b: key=12; break;
                                case 0xe7: key=13; break;
                                case 0xd7: key=14; break;
                                case 0xb7: key=15; break;
                                case 0x77: key=16; break;
                        }
                }
        }
        else                                                //键抬起
        {
                sign=0;                                        //按键有效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if(key!=0)
                {
                        SBUF=key;     //发送数据
                        while(!TI);   //检测发送完毕
                        TI=0;
                        key=0;
                }
        }
}
/*
void ckzd() interrupt 4
{
        RI=0;
        a=SBUF;   //接收数据
        flag=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普通51芯片用串口发送矩阵键盘键值不能用P3口接矩阵键盘,因为串口在P3.0/P3.1。会互相干扰,如果只发 ...

谢谢大佬于百忙之中审阅我的问题,我再仔细琢磨一下

网友B:
解析出按键后,给按键编个键值(可以由你约定任意值),再用一条指令发出去就好了。(MOV SBUF, A ;A中放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