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 usb转串口驱动程序 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

楼主(2017-12-20):
芯片是ch340,总是安装驱动程序失败,提示: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 我都快崩溃了,折腾了一天了,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一下,什么原因,怎么弄,win10系统(以前安装成功过,但是不知道怎么没了)

网友A:
试试这个,解压运行setup.exe,再点击“安装”按钮

网友B:
这就是使用 win 10 系统重启后都碰到的麻烦事,只能重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解压运行setup.exe,再点击“安装”按钮

谢谢,还是不行,预安装之后,插上,还是显示无法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使用 win 10 系统重启后都碰到的麻烦事,只能重装了

重装?重装usb转串口的驱动吗?我重装了nnn次了,电脑屏幕右下角总是弹出,无法识别的设备

网友C:
遇到过,虽然是32位系统,但是只有装最新的64位驱动版本才能用,340和341一样的,记得板子要上电,不过每次换了usb口就会难以识别,多插拔几次,设备卸载安装几次,实在不行重装驱动,折腾一次就好了。希望我的经验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虽然是32位系统,但是只有装最新的64位驱动版本才能用,340和341一样的,记得板子要上电,不过每次 ...

你好,实在不行重装驱动是什么意思???你是指的什么驱动?usb转串口的驱动吗?我装了n次了啊?来来回回的卸载设备,拔usb线再插,n次了,都不行,每次安装好驱动时,电脑屏幕右下角,总是弹出,无法识别的设备,和上一个usb设备什么什么

网友D:
据很高手说:Win10安装时,一定要在管理员身份下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装?重装usb转串口的驱动吗?我重装了nnn次了,电脑屏幕右下角总是弹出,无法识别的设备

想要避免麻烦除非使用系统默认新出的那些芯片,或一直保持系统处于待机睡眠状态。或使用以前的旧系统
否则,以目前的 win10 关机重启后,想要使用都得要反复重装驱动
你这情况应该是没有删除/卸载原系统默认自带的驱动程序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方法是:先查电脑端,再开开开发版的电源,再插开发版端usb

网友E(2018-02-05):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方法是:先查电脑端,再开开开发版的电源,再插开发版端usb

是的,有可能发生倒灌电的现象影响到USB识别,可以在电路中做保护。

网友F(2018-05-01):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方法是:先查电脑端,再开开开发版的电源,再插开发版端usb

这样真能行?我现在也遇到这种问题,插上去就是无法识别

网友G(2018-07-07):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是不行,预安装之后,插上,还是显示无法识别

我的和你也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据很高手说:Win10安装时,一定要在管理员身份下才行。

真的吗,我也是遇到好多次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方法是:先查电脑端,再开开开发版的电源,再插开发版端usb

能具体点吗
感觉不太懂

网友H:
一般的专业软件升级都慢,建议装win7,省的以后麻烦。

网友I:
重装串口驱动,一般CH3401SER的驱动是可以的,出现预安装可能是安装方式不对,电脑关机重启,再安装,或许可以;如果不行,就用新版驱动:ftdi_ft232_drive

网友J:
你确定D+D-没有接反,对掉下看看

网友K(2018-12-28):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我重新安装了ch340的驱动,就解决了

网友L:
驱动精灵扫一下 不行就换个串口助手,几块钱的事情。
我还是习惯用win7系统,有多软件都是建立在win7上的

网友M:
驱动没有装好吧,二楼发的驱动就可以,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N(2019-07-15):
引用 网友F:
这样真能行?我现在也遇到这种问题,插上去就是无法识别

还真行...

网友O:
没有安装好驱动,装上驱动就可以啦。

网友P:
还需要驱动吗,我这里有一个,自己用的,没问题

网友Q:
可能是需要关闭系统的驱动签名,不然系统会判别驱动失效,无法正常安装

网友R:
楼主,你真的那样解决的么?
我怀疑你的线可能接触不良,我都是用CH340G,还有部分是万能板做的CH340G驱动,
用在win7,win8,win10  64位,32位都没问题,
不同的就是,我安装驱动时,都是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进行手动安装的,
然后为了保证100%不出问题,就画蛇添足了一下,重启电脑;
好了。

网友S(2019-09-15):
D+D-没有错,驱动人生

网友T:
如果你安装驱动成功了,就是是你的340板的USB接触不良了

网友U:
你是不是线头接错了?

网友U:
你是不是线头有连线的地方?我的也经常出这毛病,重新焊接完清清洗洗就好了

网友V(2021-05-06):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方法是:先查电脑端,再开开开发版的电源,再插开发版端usb

!!!真的!先开电源再插USB就可了!!!为了回复你特地注册了个账号哈哈

网友W(2023-10-30):
也可能是线接触不良,我清洁了下usb线就行了

网友X(2025-01-08):
我出现过一次这个情况是由于D+没有焊接好导致的:测了USB D+和CH340K芯片的对应引脚发现没有连接,重新焊接后解决。

网友Y:
硬件问题!

网友Z:
楼上给的思路可行,先排除硬件,接线问题,再找驱动的原因。不过340的确存在驱动不识别的毛病,以前遇到过,每次开机都要重新识别安装驱动。后来直接换其他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