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ll4破解的是C51,现在想玩stm32了,这kill怎么改

楼主(2017-12-20):
kill4破解的是C51,现在想玩stm32了,这kill怎么改

网友A:
再安装一个MDK
网上可以找到

网友B:
装一个MDK,把两个装在一起,然后就都能用勒,我现在用的KEIL5

网友C:
KEIL5就可以吧   反正4不行

网友D:
可以安装ARM的型号包,这样就可以51 32一起用

网友E:
keil,需要找新的MDK,网上搜KEIL  arm,你原来用的是keil for51

网友F:
装keil5 MDK for Arm,注意有几个版本,不造从哪开始是不向下兼容的,反正在正点原子那搞来的版本高一些,工程名后缀后面带个x的,旧版本MDK是打不开的或者乱码。MDK和C51有冲突,不要装一个盘里,不然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安装ARM的型号包,这样就可以51 32一起用

分享一下呗

网友G:
keil只是一个编辑环境,要支持stm32芯片的话要安装相应的开发环境嵌入到keil里

网友H:
重装keil5   破解一下就行了

网友I:
也可以使用IAR FOR ARM 哦

网友J:
我用的KEil5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