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红外遥控的双色光立方贪吃蛇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7-12-20):
双色光立方贪吃蛇遥控器:
玩家一
5:前进
8:后退
7:往左走
9:往右走
4:向上
6:向下

玩家二
0:前进
2:后退
1:往左走
3:往右走
NEXT:向上
+:向下

双击可以进行冲刺
PREV键重置游戏

游戏规则:
1. 边界可以碰撞,碰撞时会穿越到另一边。
2 不可以缠绕自己,吃到自己会导致失败。哪个颜色充满全屏,说明哪个颜色的蛇失败。
3. 通过吃食物来增加长度。
4. 吃到对方蛇会使对方长度减少。
5.芯片会根据音乐文件写入优盘的时间为他们自动排序,我设置的顺序是、 吃食物音乐 bgm、 失败音乐
然后初始化时直接播放(第一首会播放吃食物的音乐)下一曲
也就是bgm
然后需要触发吃食物音效时,控制芯片播放上一首
如果需要播放失败音乐,就控制芯片播放下一首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hc595.h>
#define MaxLength 20
/************************************************************************/
#define LENG 8
uchar xdata game [LENG][LENG][LENG];
uchar xdata grand[10]={1000,900,800,700,600,500,400,300,200,100};
int LEVEL1=9;
int finshflag=0;
int pauseflag=0;
void key2();
int rush=0;
int rush2=0;
uchar xdata display_r[8][8]={0};            //色光数组
uchar xdata display_b[8][8]={0};
uchar currentColor = 1;
uchar layerBuffer = 0x01;
sbit GG=P3^4;
sbit RR=P3^5;
sbit BB=P3^6;
sbit k4=P0^7;
sbit k2=P0^5;
uchar layer = 0;
int reset=0;
uchar data irtime=0;
uchar startflag;//开始标志
uchar data irdata[33];//数据一共33位加上引导码
uchar bitnum;
uchar irreceok;//接收一帧数据完成
uchar ircode[4];//4个字节的数据
uchar irprosok;//处理完成
void drawPoint(int x, int y, int z,int color);
void food();
void delete_tail();
void delete_tail2();
int food_x,food_y,food_z;
enum points{UP , DOWN , LEFT , RIGHT,FORTH,BACK};
enum points point = RIGHT;

enum points2{UP2 , DOWN2 , LEFT2 , RIGHT2,FORTH2,BACK2};
enum points2 point2 = LEFT2;

typedef struct  Snake{
        uchar x[MaxLength]; //蛇身节点的横坐标
    uchar y[MaxLength]; //蛇身节点的纵坐标
    uchar z[MaxLength]; //蛇节点
    uchar length;//蛇长度

}Snake;
xdata Snake snake={{0},{0},{0},0};
xdata Snake snake2={{0},{0},{0},0};

void delay2(uint t)                                  //延时
{
        int i;
        while(t--)
        for(i=0;i<5;i++);
}

void init(){                                                   //游戏初始化
        int i, k,j;
        for(i = 0 ; i < LENG ; i++){
                for(j = 0 ; j < LENG ; j++){
                        for(k = 0 ; k < LENG ; k++){
                         game[i][j][k] = 0;
                        }
                }
        }
for(i=0;i<20;i++){
         snake.x[i]        =0;
         snake.y[i]        =0;
         snake.z[i]        =0;
         snake2.x[i]=0;
         snake2.y[i]=0;
         snake2.z[i]=0;
}
snake.length=0;
snake2.length=0;
}
void eaten(int x,int y,int z,int n){          //蛇被吃函数设置
int i ;
                k2=0;
                delay2(10000);
                k2=1;
         if(n==1){
                 for(i=0;snake.x[i]!=x&&snake.y[i]!=y&&snake.z[i]!=z;i++);
                 i++;
                 for(i;i>0;i--)delete_tail();
                  }
        if(n==2){
                 for(i=0;snake2.x[i]!=x&&snake2.y[i]!=y&&snake2.z[i]!=z;i++);
                 i++;
                 for(i;i>0;i--)delete_tail2();
                  }
}
void finsh(int n){                                 //游戏结束函数设置
        int i,j,k;
        for(i = 0 ; i < LENG ; i++){
                for(j = 0 ; j < LENG ; j++){
                        for(k = 0 ; k < LENG ; k++){
                         if(game[i][j][k] == 0){
                                 game[i][j][k] =n;
                         }

                        }
                }
        }
}
void add_head(int a, int b, int c){                  //蛇1增加头

        if(game[a][b][c]==1){
                k4=0;
        delay2(10000);
            k4=1;
                finshflag=1;
                finsh(1);
        }
        if(game[a][b][c]==2){
                eaten(a,b,c,2);
        }
         game[a][b][c]=1;
          snake.x[snake.length]=a;
          snake.y[snake.length]=b;
                  snake.z[snake.length]=c;
        snake.length++;//节点个数加1
}//添加点至头部使蛇看起来在向前走
void add_head2(int a, int b, int c){           //蛇2增加头

        if(game[a][b][c]==1){

                eaten(a,b,c,1);
        }
        if(game[a][b][c]==2){
                k4=0;
        delay2(10000);
        k4=1;

                finshflag=1;
                finsh(2);
        }
         game[a][b][c]=2;
          snake2.x[snake2.length]=a;
          snake2.y[snake2.length]=b;
                  snake2.z[snake2.length]=c;
        snake2.length++;    //节点个数加1
}

void delete_tail(){          //蛇一
int i;
        game[snake.x[0]][snake.y[0]][snake.z[0]]=0;
        for(i=0;i<snake.length;i++)  //依次向尾部方向移动蛇各个节点的坐标
        {
          snake.x[i]=snake.x[i+1];
          snake.y[i]=snake.y[i+1];
          snake.z[i]=snake.z[i+1];
        }
     snake.length--;
}//删除尾部使蛇看起来在向前走

void delete_tail2(){   //蛇二
int i;
        game[snake2.x[0]][snake2.y[0]][snake2.z[0]]=0;
        for(i=0;i<snake2.length;i++)  //依次向尾部方向移动蛇各个节点的坐标
        {
          snake2.x[i]=snake2.x[i+1];
          snake2.y[i]=snake2.y[i+1];
          snake2.z[i]=snake2.z[i+1];
        }
     snake2.length--;

}

void food(){

        do{
                food_x = rand()%7+1;//使得随机数在1到8的范围
            food_y = rand()%7+1;
                food_z = rand()%7+1;
        }while(game[food_x][food_y][food_z] == 1||game[food_x][food_y][food_z] == 2);
        game[food_x][food_y][food_z] = 3;
}//随机的食物
/*
void renew(){
        int times=0;
        current = head->next->next;
        while(current->next != NULL){
                current = current->next;
                times++;
        }
        while(times--){
                current = current->prior;
                current->next = NULL;
                free(current->next);
        }
}
*/

void delay(int t)
{
        int tt;
        while(t--)
                for(tt=0;tt<10;tt++);
}

void move(){                //使蛇自动朝当前方向前进,控制蛇1

        if(!pauseflag&&!finshflag){
        int a = snake.x[snake.length-1];
        int b = snake.y[snake.length-1];
        int c = snake.z[snake.length-1];

        switch(point){
        case UP: {
                c++;
                if(c>7)c=0;
                break; }

        case DOWN: {
                c--;
                if(c<0)c=7;
                break; }

        case RIGHT: {
                a++;
                if(a>7)a=0;
                break;
                          }
        case LEFT: {
                a--;
                if(a<0)a=7;
                break;
                          }
        case FORTH: {
                b++;
                if(b>7)b=0;
                break;
                          }
        case BACK: {
                b--;
                if(b<0)b=7;
                break;
                          }
        }

        if(a == food_x && b == food_y&&c == food_z){
           k2=0;
                delay2(10000);
                k2=1;

                add_head(a,b,c);

                food();

                return;
        }//吃到食物了
        add_head(a,b,c);
        delete_tail();
        }

}

void move2(){                 //使蛇自动朝当前方向前进,控制蛇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