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单片机实现LCD1602液晶滚动显示

楼主(2017-12-20):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P2^7;
uint8 a[16]="perchin designed";
uint8 b[27]="welcome to the world of mcu";
void delay(uint16 i)  //1us
{
        while(i--);
}
void wrc(uint8 c)
{
        delay(1000);
        rs=0;
        rw=0;
        e=0;
        P0=c;
        e=1;
        delay(10);
        e=0;
        /*
        P0=c<<4;
        e=1;
        e=0;*/       //四位的LCD要加上
}
void wrd(uint8 dat)
{
        delay(1000);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10);
        e=0;
        /*
        P0=dat<<4;
        e=1;
        e=0;*/           //四位的LCD要加上
        rs=0;
}
void init()
{
        delay(1000);
        /*wrc(0x32);
        wrc(0x28);
        wrc(0x28);        */        //四位的LCD要加上
        wrc(0x38);
        wrc(0x38);
        wrc(0x38);
        wrc(0x0c);
        wrc(0x01);
}
void display()
{
        uint8 i;
        wrc(0x00+0x80);
        for(i=0;i<16;i++)
        {
                wrd(a[i]);
        }
        wrc(0x40+0x80);
        for(i=0;i<27;i++)
        {
                wrd(b[i]);
        }
        wrc(0x07);         //每写一个数据屏幕就要右移一位,就相对于数据来说就是左移了;
        while(1)
        {
                wrc(0x00+0x80);
                for(i=0;i<16;i++)
                {
                        wrd(a[i]);
                        delay(30000);        //如果不加这条延时语句的话滚动会非常快。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A(2018-07-21):
wrc(0x00+0x80)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rc(0x00+0x80)这个是什么意思?

表示起始位置是第一行第一个,如果是第二行第一个就是wrc(0x40+0x80);
第一行第一个地址是0x00,第二行第一个地址是0x40,不过实际使用的时候起始地址都要加上0x80,因为有的地址不是用于显示的,但是却存在,所以使用时都要加上0x8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表示起始位置是第一行第一个,如果是第二行第一个就是wrc(0x40+0x80);
第一行第一个地址是0x00,第二行第 ...

为什么用wrc(0x00+0x80)控制使得wrd(a[ i])滚动;b[ i]也能滚动。

网友D(2018-12-04):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用wrc(0x00+0x80)控制使得wrd(a)滚动;b也能滚动。

wrc(0c00+0x80)不是控制滚动,是控制显示起始位置是第一行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