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教下面单片机程序和原理图哪里出错了,为什么不能显示预期功能。

楼主:
我想用proteus仿真功能利用595串行控制8X8点阵显示IOU.在c51中编译通过,仿真时点阵无反应,RXD端一直是低电平,求大神解释

网友A(2017-12-21):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164与595都是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控制略有区别

实例66a LED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164与595都是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控制略有区别。
先Proteus仿真一 ...

首先很感谢你的推荐,不过我是刚学,程序和原理图就是对着书上写的,但还是出现了问题,可能是哪些细节没注意到,之前也出过各种细节问题,但这次我实在不知道哪里错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错误在哪,谢谢,程序大体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