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完装上电池后蜂鸣器一直叫,所有二极管一直闪烁,什么问题?

楼主(2017-12-20):
找大神

网友A:
仔细检查焊点和线路走向,耐心点

网友B:
电路没有接对,或者程序问题

网友C:
你好!没有原理图,没有程序,没有实物焊接照片,这怎么分析问题的所在
发一下 程序和原理图

网友D:
很有可能是电路直接通了,蜂鸣器才会一直响。仔细检查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E:
是stc单片机吧,那就是预装的程序在工作,正常,烧写程序进程序后就好了。

网友F:
如果你仿真过没有这类问题,估计是你焊接的问题,仔细查找下

网友G:
你这是为了赚黑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