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压器是怎么接线的,网上找不到引脚图

楼主:
在网上找不到下面这种变压器的引脚图,看到这个东西,不知道是怎么接线来用的,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2017-12-20):
我有一个办法,不过比较蛮烦,先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区分绕组,再把不同的绕阻串连比较后,测量电感量就可以得变压器的同名端,。要测出变压器的圈数就更复杂了,

网友B:
问问买的厂家,找资料。

网友C:

如果能够通过万用表量出初级和次级,而且,是铁氧体慈心。他应该是高频变压器,多用于开关电路。如果它只有一个线圈,那么它应该是一个扼流圈,用于直流滤波用。如果是高频变压器,一般圈数都不多。

网友D(2019-01-31):
如果是做过开关电源的,这个是入门级知识.
1.首先用万用表判断变压器相通绕组.
2.用电桥测出各个绕组的感量
3.再根据电感串联公式L总=L1+L2+L1L2M(L1与L2互感),判断电感绕组同名端与异名端
   将随便两个绕组连接, 测试,如果L1+L2大于原来两绕组分开测试感量,说明是同名端,反之是异名端
4.作好同名端的记号,重复3项工作,测得所有同名端,
5.按原理图连线,没有原理图抄出原理图连线.如果你这个是反激式电源,反馈绕组与副边要接异名端,所以叫反激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