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 C206: 'write_com':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DB18B20温度显示

楼主(2017-12-20):
keil仿真一直显示
8.C(39): warning C206: 'write_com':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求助怎么修改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P2^1;
//sbit led=P1^0;
//sbit led0=P1^1;
//sbit led1=P1^2;
sbit s0=P1^4;
sbit s1=P1^5;
sbit s2=P1^6;
uchar code tab_0[]="Temp:           ";
uchar code tab_1[]="TH:23    TL:18  ";
uchar TH,TL;                  // 定义高低温度变量
uchar num;                    //全局变量
/********ms延时(非精确)**********/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20;j>0;j--);
}
/*******TH、TL的温度符号**********/
//void   fuhao()
//void  write_com()
//void  write_dat()

// {
// write_com(0x80+5);
// write_dat(0xdf);
  //write_dat(0x43);
// write_com(0x80+14);
// write_dat(0xdf);
// write_dat(0x43);
//}
/*************初始化**************/
void init() {
/***********上电显示初始化**********/
uchar i;
TH=23;TL=18;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tab_1[i]);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5;i++)
  {
   write_dat(tab_0[i]);
   delay(5);
  }
//fuhao();

/********定时器初始化*************/
TMOD=0x01;        //开定时器T0,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装入初值
TL0=(65536-50000)%256;   //
EA=1;     //开全局中断
ET0=1;
TR0=1;    //打开定时器
}
/**********报警函数**************/
void bi(uint t)
{  int i,j;
    for(i=0;i<t;i++)
   {
    for(j=0;j<50;j++);
    BEEP=~BEEP;      //按位取反BEEP
         }
}

/*******TH、TL取十位个位送人显示***********/
void writeT_HL(uchar add,uchar dat)
{  uchar shi,ge;
   shi=dat/10;    //十位
   ge=dat%10;     //个位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shi+0x30);
write_dat(ge+0x30);
}
/*******按键函数********/
void keyscan() {

/**********功能选择**********/
if(s0==0)
  {  num++;
    delay(2);
  if(s0==0)
{    //  led=0;
   while(!s0);
   {bi(300);
//led=1;
}
//按一下灯亮一下声音响一声

if(num==1)
{TR0=0;
write_com(0x80+12);
delay(10);
}
//
write_com(0x0f);
if(num==2)
{write_com(0x80+4);}
if(num==3)
{num=0;
  TR0=1;
}
}
}
/*********功能加*********/
  if(num!=0)
  {
  if(s1==0)
   {
    delay(2);
    if(s1==0)
{
//led0=0;
while(!s1);
{bi(300);
// led0=1;
} //按一下灯亮一下声音响一声
if(num==1)
{TH++;
if(TH==100)
  TH=0;
writeT_HL(3,TH);
write_com(0x80+4);}

if(num==2)
{TL++;
if(TL==100)
TL=0;
writeT_HL(12,TL);
write_com(0x80+10);}

}

}
}
/**********功能减************/
if(num!=0)
{   if(s2==0)
  {     delay(2);
    if(s2==0)
          {     // led1=0;
while(!s2);
{bi(300);
//led1=1;
} //按一下灯亮一下声音响一声
if(num==1)
{TH--;
if(TH==-1)
TH=99;
writeT_HL(3,TH);
write_com(0x80+4);}
    if(num==2)
{TL--;
if(TL==-1)
TL=99;
writeT_HL(12,TL);
write_com(0x80+10);}

}
}
}
}
/*****温度报警函数*******/
void baojing()
{
uchar temp;
temp=temp/10;   //返回的温度值temp放大了十倍,得除十还原
if(TH<=temp)
  { bi(500);}
  if(TL>=temp)
   { bi(50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_1602();
  init();
   while(1)
    { BEEP=0;
  keyscan();
ds1820disp();
baojing();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重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
//DS1802驱动程序
#ifndef __DS18B20_H__
#define __DS18B20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 = P2^7;
uchar tab[5];
uint temp;    //温度值
bit tflag;
/**************** 延时1微秒**********/
void delay_18B20(uint i)
  {   while(i--); }
/******************* ds1820复位************/
void ds1820rst()
{    uchar x=0;

DQ=1;              //DQ复位
delay_18B20(8);    //延时
  DQ=0;              //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1;              //拉高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while(!DQ);
  delay_18B20(20);
}
/******************** 读一个字节********************/
uchar ds1820rd()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 (i=8;i>0;i--)
          {
            DQ=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 写一个字节***************/
void ds1820w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_18B20(5);
              DQ=1;
                  dat>>=1;
}
}
/****************读取温度 值并转换***************/
  read_temp() {
uchar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delay_18B20(100);
    a=ds1820rd();
          b=ds1820rd();
           temp=b;
            temp<<=8;
                  temp=temp|a;
if(temp<0x0fff)

tflag=0;
  else
{  temp=~temp+1;
tflag=1;
}
temp=temp*(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emp);
}
/***************** 温度值显示****************/
void ds1820disp()
{
uchar flagdat;
read_temp();
tab[0]=temp%1000/100+0x30;         //十位数
tab[1]=temp%100/10+0x30;           //个位数
tab[2]=temp%10+0x30;               //小数位
if(tflag==0)

flagdat=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else
          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tab[0]==0x30) { tab[0]=0x20; }//如果十位为0,不显示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at(flagdat);    //显示正负
write_dat(tab[0]);    //显示十位
write_dat(tab[1]);    //显示个位
write_dat(0x2e);          //显示小数点
write_dat(tab[2]);    //显示小数位
write_dat(0xdf);  write_dat(0x43);
}
#endif
// LCD1602驱动程序
#ifndef __1602_H__
#define __1602_H__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 P0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N=P3^2;
void delayms(uint z);
void Init_1602(void);
void check_busy(void);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延时z毫秒****************/
void delayms(uint z)
{
int i,j;
for(i=z;i>0;i--)
for(j=120;j>0;j--);
}
/******************** 1cd1602初始化******************/
void Init_1602(void)
{  delayms(15);
write_com(0x38);
  delayms(5);
   write_com(0x0c);
   delayms(5);
    write_com(0x06);
         delayms(5);
          write_com(0x01);
           delayms(5);
            write_com(0x80);
                delayms(5);
}
/************************** 将数据二进制高地位对换 (为了连线方便但片机P0口 与lcd1602数据口反接) ****************************/ uchar HL_exchange(uchar dat)
{
        uchar i,temp;
                       temp = 0x00;
                                 for(i=0;i<8;i++)
{
                temp >>= 1;
                                        if((dat<<i)&0x80)
                                                         {
                        temp |= 0x80;                 }
                                                                else                 {
                        temp &= 0x7F;                 }         }
        return temp; }
/**********读忙*****************/
void  check_busy(void)
{  uchar x;
x=HL_exchange(0x80);
   while(x&HL_exchange(0x80))
    {   RS=0;
          RW=1;
          EN=1;
           x=LCD;
            EN=0;
                 delayms(10);
}
}
/**************写指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check_busy();
  RS=0;
   RW=0;
    EN=1;
         LCD=0XFF;
LCD=HL_exchange(com);
   EN=0;  delayms(1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check_busy();
   RS=1;
RW=0;
EN=1;
LCD=0XFF;
LCD=HL_exchange(dat);
  EN=0;
   delayms(10); }
#endif

网友A:
你有两个地方要改:
第一:主程序,加
#include"DS18B20.h"
#include"1602.h"
第二:DS18B20.H文件中,加:
#include"1602.h"
就可以编译过了。

网友B:

write_com(0x0f)、write_com(0x80+4)语句没有原型,也就是没有子程序的意思。现在格式是你调用了它,那么它的内容呢。

楼主:
恩恩,谢谢各位大神,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2020-04-20):
引用 网友B:
write_com(0x0f)、write_com(0x80+4)语句没有原型,也就是没有子程序的意思。现在格式是你调用了它,那么它 ...

lcd.c(67): warning C206: 'write_com':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这个怎么改,我还要怎么声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各位大神,问题已经解决。

lcd.c(67): warning C206: 'write_com':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