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89C52RC单片机烟雾加温度加火焰程序

楼主(2017-12-20):
基于89C52RC单片机烟雾加温度加火焰的程序是我在制作传感器课题设计时留下的宝贵资料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

sfr ISP_DATA  = 0xe2;                        // 数据寄存器
sfr ISP_ADDRH = 0xe3;                        // 地址寄存器高八位
sfr ISP_ADDRL = 0xe4;                        // 地址寄存器低八位
sfr ISP_CMD   = 0xe5;                        // 命令寄存器
sfr ISP_TRIG  = 0xe6;                        // 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SP_CONTR = 0xe7;                        // 命令寄存器

sbit Fire_P   = P1^0;                        // 火焰传感器引脚
sbit DQ       = P1^1;                        // 温度传感器的引脚
sbit ADC_CS   = P1^2;                         // ADC0832的CS引脚
sbit ADC_CLK  = P1^3;                         // ADC0832的CLK引脚
sbit ADC_DAT  = P1^4;                 // ADC0832的DI/DO引脚
sbit LcdRs_P  = P2^7;                     // 1602液晶的RS管脚
sbit LcdRw_P  = P2^6;                     // 1602液晶的RW管脚
sbit LcdEn_P  = P2^5;                     // 1602液晶的EN管脚
sbit Key1_P   = P3^2;                        // 设置按键
sbit Key2_P   = P3^3;                        // 减按键
sbit Key3_P   = P3^4;                        // 加按键
sbit Buzzer_P = P2^0;                        // 蜂鸣器
sbit Led1_P   = P2^3;                        // 报警灯1,火焰报警
sbit Led2_P   = P2^2;                        // 报警灯2,温度报警
sbit Led3_P   = P2^1;                        // 报警灯3,烟雾报警

uchar gMqAlarm;                                // 烟雾报警值
int   gTempAlarm;                                // 温度报警值

/*********************************************************/
// 单片机内部EEPROM不使能
/*********************************************************/
void ISP_Disable()
{
        ISP_CONTR = 0;
        ISP_ADDRH = 0;
        ISP_ADDRL = 0;
}

/*********************************************************/
// 从单片机内部EEPROM读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add)
{
        ISP_DATA  = 0x00;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1;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 对STC89C51系列来说,每次要写入0x46,再写入0xB9,ISP/IAP才会生效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return (ISP_DATA);
}

/*********************************************************/
// 往单片机内部EEPROM写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char ch)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2;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DATA  = ch;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擦除单片机内部EEPROM的一个扇区
// 写8个扇区中随便一个的地址,便擦除该扇区,写入前要先擦除
/*********************************************************/
void Sector_Erase(unsigned int add)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3;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
/*********************************************************/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12;j++);
}

/*********************************************************/
// 延时15微秒
/*********************************************************/
void Delay15us(voi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复位DS18B20(初始化)
/*********************************************************/
void DS18B20_ReSet(void)
{
        uchar i;
        DQ=0;
        i=240;
        while(--i);
        DQ=1;
        i=30;
        while(--i);
        while(~DQ);
        i=4;
        while(--i);
}

/*********************************************************/
// 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DS18B20_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j;
        uchar btmp;
        for(j=0;j<8;j++)
        {
                btmp=0x01;
                btmp=btmp<<j;
                btmp=btmp&dat;

                if(btmp>0)                // 写1
                {
                        DQ=0;
                        Delay15us();
                        DQ=1;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
                else                        // 写0
                {
                        DQ=0;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DQ=1;
                        Delay15us();
                }
        }
}

/*********************************************************/
// 读取温度值
/*********************************************************/
int DS18B20_ReadTemp(void)
{
        uchar j;
        int b,temp=0;
        DS18B20_ReSet();                                        // 产生复位脉
        DS18B20_WriteByte(0xcc);                        // 忽略ROM指令
        DS18B20_WriteBy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指令
        DS18B20_ReSet();                                        // 产生复位脉
        DS18B20_WriteByte(0xcc);                        // 忽略ROM指令
        DS18B20_WriteByte(0xbe);                        // 读取温度指令
        for(j=0;j<16;j++)                                        // 读取温度数量
        {
                DQ=0;
                _nop_();
                _nop_();
                DQ=1;
                Delay15us();
                b=DQ;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b=b<<j;
                temp=temp|b;
        }
        temp=temp*0.0625;                                // 合成温度值
        return (temp);                                                // 返回检测到的温度值

}

/*********************************************************/
// 1602液晶写命令函数,cmd就是要写入的命令
/*********************************************************/
void LcdWriteCmd(uchar cmd)
{
        LcdRs_P = 0;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cmd;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写数据函数,dat就是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Rs_P = 1;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dat;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Init()
{
        LcdWriteCmd(0x38);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LcdWriteCmd(0x0C);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md(0x06);        // 地址加1,当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
        LcdWriteCmd(0x01);        // 清屏
}

/*********************************************************/
// 液晶光标定位函数
/*********************************************************/
void LcdGotoXY(uchar line,uchar column)
{
        // 第一行
        if(line==0)
                LcdWriteCmd(0x80+column);
         // 第二行
        if(line==1)
                LcdWriteCmd(0x80+0x40+column);
}

/*********************************************************/
// 液晶输出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PrintStr(uchar *str)
{
        while(*str!='\0')
                LcdWriteData(*str++);
}

/*********************************************************/
// 液晶输出数字
/*********************************************************/
void LcdPrintNum1(uchar num)
{
        LcdWriteData(num/100+48);                        // 百位
        LcdWriteData(num%100/10+48);                // 十位
        LcdWriteData(num%10+48);                         // 个位
}

/*********************************************************/
// 温度值的显示
/*********************************************************/
void LcdPrintNum2(int num)
{
        if(num<0)                                                                        // 显示负号
        {
                LcdWriteData('-');
                num=0-num;
        }
        else                                                                    // 显示百位
        {
                LcdWriteData(num/100+48);
        }
        LcdWriteData(num%100/10+48);                                // 显示十位
        LcdWriteData(num%10+48);                                        // 显示个位

}

/*********************************************************/
// 液晶显示初始化
/*********************************************************/
void LcdShowInit()
{
        LcdGotoXY(0,0);                                        // 液晶光标定位到第0行
        LcdPrintStr("Gas:            ");                // 液晶第0行显示" Gas:           "
        LcdGotoXY(1,0);                                        // 液晶光标定位到第1行
        LcdPrintStr("Tmp:            ");        // 液晶第1行显示"Temp:           "
}

/*********************************************************/
// ADC0832的时钟脉冲
/*********************************************************/
void WavePlus()
{
        _nop_();
        ADC_CLK = 1;
        _nop_();
        ADC_CLK = 0;
}

/*********************************************************/
// 获取指定通道的A/D转换结果
/*********************************************************/
uchar Get_ADC0832()
{
        uchar i;
        uchar dat1=0;
        uchar dat2=0;
        ADC_CLK = 0;                                // 电平初始化
        ADC_DAT = 1;
        _nop_();
        ADC_CS = 0;
        WavePlus();                                // 起始信号
        ADC_DAT = 1;
        WavePlus();                                // 通道选择的第一位
        ADC_DAT = 0;
        WavePlus();                                // 通道选择的第二位
        ADC_DAT = 1;
        for(i=0;i<8;i++)                        // 第一次读取
        {
                dat1<<=1;
                WavePlus();
                if(ADC_DAT)
                        dat1=dat1|0x01;
                else
                        dat1=dat1|0x00;
        }
        for(i=0;i<8;i++)                        // 第二次读取
        {
                dat2>>= 1;
                if(ADC_DAT)
                        dat2=dat2|0x80;
                else
                        dat2=dat2|0x00;
                WavePlus();
        }
        _nop_();                                        // 结束此次传输
        ADC_DAT = 1;
        ADC_CLK = 1;
        ADC_CS  = 1;
        if(dat1==dat2)                                // 返回采集结果
                return dat1;
        else
                return 0;

}

/*********************************************************/
// 按键扫描
/*********************************************************/
void KeyScanf()
{
        if(Key1_P==0)
        {
                LcdGotoXY(0,13);
                LcdWriteCmd(0x0f);                                // 显示光标,并闪烁

                /*****烟雾报警值的设置**********************/
                DelayMs(10);                                                // 延时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1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while(Key1_P!=0)                                        // 如果按键1按下,那么跳到下一级设置
                {
                        if(Key2_P==0)                                        // 如果减按键被按下
                        {
                                if(gMqAlarm>1)                        // 只有gMqAlarm大于1才能减1
                                        gMqAlarm--;
                                LcdGotoXY(0,11);                        // 液晶光标定位到第0行第11列
                                LcdPrintNum1(gMqAlarm);        // 刷新改变后的报警值
                                LcdGotoXY(0,13);
                                DelayMs(250);                                // 延时一下
                        }
                        if(Key3_P==0)                                        // 如果加按键被按下
                        {
                                if(gMqAlarm<100)                        // 只有gMqAlarm小于100才能加1
                                        gMqAlarm++;
                                LcdGotoXY(0,11);                        // 液晶光标定位到第0行第11列
                                LcdPrintNum1(gMqAlarm);        // 刷新改变后的报警值
                                LcdGotoXY(0,13);
                                DelayMs(250);                                // 延时一下
                        }
                }

                /*****温度报警值设置******************/
                LcdGotoXY(1,13);                                        // 光标定位
                DelayMs(10);                                                // 延时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1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while(Key1_P!=0)                                        // 如果按键1按下,则退出设置模式
                {
                        if(Key2_P==0)                                        // 如果减按键被按下
                        {
                                if(gTempAlarm>-54)                // 只有gTempAlarm大于-54才能减1
                                        gTempAlarm--;
                                LcdGotoXY(1,11);                        // 液晶光标定位到第1行第11列
                                LcdPrintNum2(gTempAlarm);        // 刷新改变后的报警值
                                LcdGotoXY(1,13);
                                DelayMs(250);                                // 延时一下
                        }
                        if(Key3_P==0)                                        // 如果加按键被按下
                        {
                                if(gTempAlarm<125)                // 只有gTempAlarm小于125才能加1
                                        gTempAlarm++;
                                LcdGotoXY(1,11);                        // 液晶光标定位到第0行第11列
                                LcdPrintNum2(gTempAlarm);        // 刷新改变后的报警值
                                LcdGotoXY(1,13);
                                DelayMs(250);                                // 延时一下
                        }
                }

                /*****退出报警值的设置***************/
                DelayMs(10);                                                // 延时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1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Sector_Erase(0x2000);                                // 擦除单片机内部EEPROM的数据
                EEPROM_Write(0x2000,gMqAlarm);                // 将新设置的烟雾报警值写入EEPROM
                EEPROM_Write(0x2001,gTempAlarm+55);        // 将新设置的温度报警值+55写入
                LcdWriteCmd(0x0c);                                        // 关闭光标
        }
}

/*********************************************************/
// 报警判断
/*********************************************************/
void AlarmJudge(uchar dat1, int dat2)
{
/*火焰报警判断*/
        if(Fire_P==0)
        {
                DelayMs(50);
                if(Fire_P==0)
                {
                        Led1_P=0;
                }
        }
        else
        {
                Led1_P=1;
        }

        /*烟雾报警判断*/
        if(dat1>gMqAlarm)
        {
                Led3_P=0;
        }
        else
        {
                Led3_P=1;
        }

        /*温度报警判断*/
        if(dat2>gTempAlarm)
        {
                Led2_P=0;
        }
        else
        {
                Led2_P=1;
        }

        /*蜂鸣器报警判断*/
        if((Led1_P==0)||(Led2_P==0)||(Led3_P==0))
                Buzzer_P=0;
        else
                Buzzer_P=1;
}

……………………

网友A(2019-12-13):
有没有程序流程图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