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的电子秤 实物图,电路图,pcb及程序全套资料

楼主:
数码管显示,实物图,电路图,pcb及全套资料
拟采取的方法、技术或设计(开发)工具:
本设计主要以MCS-51系列单片机STC89C52为控制核心,它自带8KFLASH程序存储器,它的核心处理单元为8位。数据处理主要是对压力传感器进行AD采集,并进行逻辑判断,根据数据的具体情况输出到数码管显示和使蜂鸣器动作。整个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分为硬件电路设计和软件编程设计两大部分;其中硬件电路设计包括压力检测电路,单片机控制电路显示电路和报警与控制电路。软件设计部分包括系统主程序,压力采集子程序,数码管显示子程序和输出驱动子程序,均采用51系列C语言编程实现。

原理图:

论文:

元件型号
元件名称
元件标号
数量
蜂鸣器
蜂鸣器
B1
1
10uF
电容
C1
1
20PF
电容
C2, C3
2
发光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
D2
1
SMG04_1
数码管
DS1
1
Header 2
电源接口
P2
1
HX711
AD采集芯片
P3
1
9012
三极管
Q1, Q2, Q3, Q4, Q5
5
10K
电阻
R14
1
1K
电阻
R1-R9
9
SW-PB
按键
S1, S2, S3, S4
4
sw-灰色
电源开关
SW1
1
STC89C52
单片机
U1
1
12M
晶振
Y1
1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intrins.h>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28,0xe1,0x32,0xa2,0x54,0xa1,0x21,0xea,0x20,0xa0,
                                           0x60,0x25,0x39,0x26,0x31,0x71,0xff};         //断码
//数码管位选定义
uchar code smg_we[]={0xef,0xdf,0xbf,0x7f};
uchar dis_smg[8] = {0};
uchar smg_i = 4;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sbit beep = P2^3;   //蜂鸣器IO口定义

bit flag_lj_en;                 //按键连加使能
bit flag_lj_3_en;         //按键连3次连加后使能  加的数就越大了
uchar key_time,key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bit key_500ms  ;

bit flag_300ms ;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uint t_high = 300;           //上限报警值

sbit hx711_dout=P2^7;
sbit hx711_sck=P2^6;

long weight;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

uint temp,qi_weight;
bit chaozhong_flag;
bit leiji_flag;
uchar flag_200ms ;

#define GapValue 437.0

uint temp,qi_weight;
bit chaozhong_flag;
bit leiji_flag;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数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i++;
        if(i >= smg_i)
                i = 0;
        P1 = 0xff;                         //消隐
        P3 = smg_we[i];                          //位选
        P1 = dis_smg[i];                 //段选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2 |= 0x07;
        if((P2 & 0x07) != 0x07)                //按键按下
        {
                if(key_500ms == 1)        //连加
                {
                        key_500ms = 0;
                        key_new = 1;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2 & 0x07) != 0x07)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2 & 0x07)
                        {
                                case 0x06: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05: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 0x03: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4键值
                        }
                        flag_lj_en = 1;         //连加使能
                }
        }
        else
        {
                if(key_new == 0)
                {
                        key_new = 1;
                        flag_lj_en = 0;                //关闭连加使能
                        flag_lj_3_en = 0;        //关闭3秒后使能
                        key_value = 0;                //清零
                        key_time = 0;
                        key_500ms = 0;
                }
        }
}

/****************按键处理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2)
                {
                        menu_1 = 0;
                        smg_i = 4;                  //数码管显示3位
                        flag_300ms = 1;
                }
        }
        if(menu_1 == 1)                        //设置高温报警
        {
                smg_i = 4;                  //数码管显示4位
                if(key_can == 2)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10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high += 10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high > 9990)
                                t_high = 9990;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10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
                        else
                                t_high -= 10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减10
                        if(t_high <= 10)
                                t_high = 10;
                }
                dis_smg[0] = smg_du[t_high / 10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_high / 100 % 10] ;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_high / 1000 % 10] & 0xdf;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64;         //H
        }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static uchar value;
        if(weight >= t_high)
        {
                value ++;  //消除实际距离在设定距离左右变化时的干扰
                if(value >= 2)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
        else
        {
                beep = 1;
        }
}

void Delay__hx711_us(void)
{
        _nop_();
        _nop_();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sck=0;
        Delay__hx711_us();
          hx711_dout=1;
          while(hx711_dout==0);
          for(i=0;i<24;i++)
        {
                hx711_sck=0;
                  count=count<<1;
                  hx711_sck=1;
                  if(hx711_dout)
                        count++;
        }
         hx711_sck=1;
    count=count^0x8000;//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return(count);
}

void get_weight()          //获取被测物体重量
{
        weight = HX711_Read();
        weight = weight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if(weight > 0)
        {
                weight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GapValue);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
        else
        {
                weight = 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设置报警压力
                }
                if(flag_300ms == 1)            //300ms 处理一次压力程序
                {
                        flag_300ms = 0;
                        get_weight();          //获取被测物体重量
                        clock_h_l();        //报警函数
                        if(menu_1 == 0)
                        {
                                smg_i = 4;
                                dis_smg[0] = smg_du[weight % 10];         //取压力的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weight / 10 % 10] ; //取压力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weight / 100 % 10] ;           //取压力的十位显示
                                dis_smg[3] = smg_du[weight / 1000 % 10] & 0xdf;           //取压力的百位显示
                        }
                }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A(2017-12-21):
很有价值,可以收藏

网友B:
文件里怎么没有pcb图

网友C:
这里面没有用到压力传感器吧?

网友D(2018-03-29):
好像没有PCB图啊,相对于HX711,我毕业设计打算做的电子秤可行性分析:悬臂梁+应变片+电桥+51单片机,通过1602或者数码管显示重量

这样是不是不如HX711精度高啊,在纠结这两个的差别

网友E(2018-10-07):
VCC几伏的

网友F(2019-03-28):
哥们你下载了吗

网友G:
请问HX711的接线位置在哪里呢,为什么我在原理图上没有见到P3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