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直流电机小风扇 pwm实现加速减速功能

楼主(2017-12-21):
1、关闭开发板电源
2开发板上不要接插任何模块,如液晶点阵这些都不能接上
3P10用杜邦线链接到电机驱动模块 J44IN上,然后把小电机
端子插到 J8 + D 上,不分线序接上即可。
4选择好程序,打开电源点下载,接着打开单片机电源。
5S2减速,按S3加速。
注意:
电机模块直接加速减速不能正反转,做电机测试实验时主要是观察下实验现象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可能烧掉电机驱动芯片(高速运行下最好不要超过1分钟,因为电机运行需要很大的电流)
直流电机切勿直接接到开发板的VCCGND上进行实验,这样很容易烧坏开发板,因为电机在停转的时候转子由于物理特性会继续转动,产生较大的负电压。
电机参数:
【型号】F130马达
【尺寸】25mm*20mm*15mm
【轴长】38mm
【轴径】2mm
【前突】9.6mm
【空载转速】15000±10%rpm

接线示意图:

/*        关闭开发板电源
开发板上不要接插任何模块,如液晶点阵这些都不能接上,
把P10用杜邦线链接到电机驱动模块 J4的4IN上,然后把小电机
端子插到 J2的 + 和D 上,不分线序接上即可。
选择好程序,打开电源点下载,接着打开单片机电源。
按S2减速,按S3加速。
*/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pwm_motor_val = 130;//左右电机占空比值 取值范围0-170,0最快
unsigned char pwm_t;//周期

sbit _4IN = P1^0;//
sbit key_s2 = P3^0;
sbit key_s3 = P3^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毫秒级延时
{
        unsigned 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pwm_t++;
        if(pwm_t == 255)
                _4IN = 0;
        if(pwm_motor_val == pwm_t)
                _4IN = 1;
}
void main()
{
        TMOD |= 0x02;//8位自动重装模块
        TH0 = 220;
        TL0 = 220;//11.0592M晶振下占空比最大比值是256,输出100HZ
        TR0 = 1;//启动定时器0
        ET0 = 1;//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        = 1;//总中断允许
        while(1)
        {
                if(key_s2 == 0)         //S2按下LED变暗
                {
                        delay(5);
                        if(key_s2 == 0)
                        {
                                if(pwm_motor_val < 170)
                                {
                                        pwm_motor_val++;
                                }
                        }
                }
                if(key_s3 == 0)        //S3按键LED变亮
                {
                        delay(5);
                        if(key_s3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