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矩阵按键可调上下限温度报警1602显示空白

楼主:
板子没有问题,输入其他显示程序可以正常显示,但是这个程序输入进去,运行却没有完整的显示出来。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P2^1;//蜂鸣器接口定义
sbit DQ=P1^6;  //ds18b20数据线接口定义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P3^2;
/*函数定义*/
void delay(uint k);
void init_watch(void);
void lcd_init(void);
void showchar(void);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void display(uchar *p);
void watch_show(void);
uint read_temp(void);
void ds18b20_reset(void);
uchar ds18b20_readdata(void);
void ds18b20_writedata(uchar dat);
void ds18b20_temp_display(void);
void key_scan(void);
uchar code table[]={0x10,0x06,0x09,
  0x08,0x08,0x09,0x06,0x00};//字符℃
uchar tab[]={0x30,0x31,0x32,0x33,0x34,
  0x35,0x36,0x37,0x38,0x39};//0~9ASCII码
/*字符串及变量定义*/
uchar code str1[]={"TEMP:"};
uchar code str2[]={"TH:"};
uchar code str3[]={"TL:"};
uchar code str4[]={"member1:"};
uchar code str5[]={"chen feng!"};
uchar code str6[]={"member2:"};
uchar code str7[]={"zhang shun!"};
uchar code str8[]={"member3:"};
uchar code str9[]={"yang zheng ru!"};
uchar code str10[]={" Welcome"};
uchar code str11[]={"To wen kong!"};
uchar hour1,hour2,min1,min2,sec1,
  sec2,t,hour,min,sec,tflag;
uchar year1,year2,year3,year4,month,
  month1,month2,day,day1,day2;
uchar moshi=0;//初始显示界面定义
uint year,tvalue,temph=30,templ=15;
unsigned data disdata[5];
void delay(uint k)
{ while(k--);}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mand(0x30);
  lcd_write_command(0x30);
  lcd_write_command(0x30);
  lcd_write_command(0x38);
  lcd_write_command(0x08);
  lcd_write_command(0x01);
  lcd_write_command(0x06);
  lcd_write_command(0x0c);
}
/*始终初始化及中断定义*/
void init_watch()
{ hour=10;year=2012;month=7;day=5;
  lcd_init();
  TMOD=0x01; //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中断0
  EX0=1; //开外部中断0
  IT0=1;//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
  TR0=1;//启动定时器0
}
/*显示温度界面提示字符*/
void showchar(void)
{ lcd_init();
  lcd_write_command(0x80);
  display(str1);//显示字符串str1
}
/*lcd写命令子程序*/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
  delay(5);//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P0=dat;
  RS=0;
  RW=0;
  E=1;
  E=0;
  delay(100);
}

/*lcd写数据子程序*/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delay(5);//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P0=dat;
  RS=1;
  RW=0;
  E=1;
  E=0;
  delay(100);
}
/*lcd显示时间*/
void watch_show()
{ year1=year/1000;year2=year/100%10;
year3=year%100/10;year4=year%10;
month1=month/10;month2=month%10;
day1=day/10;day2=day%10;hour1=hour/10;
hour2=hour%10;min1=min/10;
min2=min%10; sec1=sec/10;sec2=sec%10;
lcd_write_command(0x84);
lcd_write_data(tab[hour1]);//显示时高位
lcd_write_data(tab[hour2]);//显示时低位
lcd_write_data(0x3a);
lcd_write_data(tab[min1]);//显示分高位
lcd_write_data(tab[min2]);//显示分低位
lcd_write_data(0x3a);
lcd_write_data(tab[sec1]);//显示秒高位
lcd_write_data(tab[sec2]);//显示秒低位
lcd_write_command(0xc3);//下四行显示年
lcd_write_data(tab[year1]);
lcd_write_data(tab[year2]);
lcd_write_data(tab[year3]);
lcd_write_data(tab[year4]);
lcd_write_data('-');//显示-
lcd_write_data(tab[month1]);//显示月高位
lcd_write_data(tab[month2]);//显示月低位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tab[day1]);//显示日高位
lcd_write_data(tab[day2]);//显示日低位
}
/*显示字符子程序*/
void display(uchar *p)
{ while(*p!='\0')
  { lcd_write_data(*p);p++; }
}

/*ds18b20复位*/
void ds18b20_reset(void)
{ DQ=0;
  delay(100);
  DQ=1;
  delay(50);
}
/*读ds8b20数据*/
uchar ds18b20_readdata(void)
{ uchar i,value;
  value=0;
  for(i=8;i>0;i--)
  { DQ=0;
    value>>=1;
    DQ=1;
    if(DQ)
    { value|=0x80;}
    delay(5);
  }
  return(value);
}
/*ds18b20写数据*/
void ds18b20_writedata(uchar dat)
{ uchar i;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5);
    DQ=1;
    dat>>=1;
}
}
/*读取温度并转换*/
uint read_temp(void)
{ uchar a,b;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data(0xcc);
  ds18b20_writedata(0x44);
  delay(100);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data(0xcc);
  ds18b20_writedata(0xbe);
  delay(100);
  a=ds18b20_readdata();
  b=ds18b20_readdata();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温度符号位为正
  else
  { tvalue=~tvalue+1;tflag=1; }//符号位为负
  tvalue=tvalue*0.625;
  return(tvalue);
}
/*温度显示*/
void ds18b20_temp_display(void)
{ char flagdat,m=0;
  disdata[0]=tvalue/1000+0x30;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
  disdata[2]=(tvalue%100)/10+0x30;
  disdata[3]=tvalue%10+0x30;
  if(tflag==0)  flagdat=' ';//温度为正不显示
  else  flagdat=0x2d;//温度为负则显示-
  if(disdata[0]==0x30)
{ disdata[0]=0x20;//温度最高位为0不显示
   if(disdata[1]==0x30)
   { disdata[1]=0x20; }
}
  lcd_write_command(0x89);
  lcd_write_data(flagdat);//显示符号位
  lcd_write_data(disdata[0]);//显示温度
  lcd_write_data(disdata[1]);
  lcd_write_data(disdata[2]);
  lcd_write_data(0x2e);//显示小数点
lcd_write_data(disdata[3]);//显示温度小数位
  lcd_write_command(0x40);               for(m=0;m<8;m++) //CGRAM中写入字符℃
  { lcd_write_data(table[m]); }
   lcd_write_command(0x8f);
   lcd_write_data(0x00);//显示字符℃
   lcd_write_command(0xc0);
   display(str2);
   lcd_write_data((temph/10)+0x30);
   lcd_write_data((temph%10)+0x30);
   lcd_write_command(0xc5);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command(0xc9);
  display(str3);
  lcd_write_data((templ/10)+0x30);
  lcd_write_data((templ%10)+0x30);
  lcd_write_command(0xce);
  lcd_write_data(0x00);
}
/*定时器0中断产生时间*/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
  if(t==20)
  { 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day++;
       if((month==1||month==3||month==5||
         month==7||month==8||month==10||
         month==12)&day==32)
          { day=1;
            month++;
          }
       if((month==4||month==6||month==9||
  month==11)&&day==31)
          { day=1;
            month++;
          }
    if(year%4!=0&&month==2&&day==29)
          { day=1;
            month++;
          }
   if(year%4==0&&month==2&&day==30)
          { day=1;
            month++;
          }
          if(month==13)
          { month=1;
            year++;
          }
        }
      }
    }
  }
}
/*外部中断0实现显示界面的转换*/
void iint0() interrupt 0
{ moshi++;//一次中断则显示界面转换一次
  if(moshi==6) moshi=0;//共6个显示界面
}
/*4*4键盘扫描*/
uchar Keycan(void)
{ uchar rcode, ccode;
  P1=0xF0;
  if((P1&0xF0) != 0xF0)
  { delay(30000);
    if((P1&0xF0) != 0xF0)
{rcode=0xFE;
while((rcode&0x10) != 0)
      {P1=rcode;
       if((P1&0xF0) != 0xF0)
       { ccode = (P1&0xF0)|0x0F;
        do{;}while((P1&0xF0)!=0xF0);
        return ((~rcode) + (~ccode));
       }
       else
             rcode = (rcode<<1)|0x01;
      }
    }
  }
  return 0;
}
/*根据扫描结果调整报警上下限、日期及时间*/
void KeyDispaly(uchar key)
{ switch(key)
{case 0x11: temph++; break;//提高报警上限
  case 0x21: temph--; break;//降低报警上限
  case 0x41: templ++; break;//提高报警下限
  case 0x81: templ--; break;//降低报警下限
  case 0x12: sec++; break;//按键增加秒
  case 0x22: sec--; break;//按键降低秒
   case 0x42: min++; break;//按键增加分
   case 0x82: min--; break;//按键降低分
   case 0x14: hour++; break;//按键增加时
   case 0x24: hour--; break;//按键降低时
   case 0x44: day++; break;//按键增加日
   case 0x84: day--; break;//按键降低日
   case 0x18: month++; break;//按键增加月
   case 0x28: month--; break;//按键降低月
   case 0x48: year++; break;//按键增加年
   case 0x88: year--; break;//按键降低年
   default: break;
  }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
  DQ=1;
  BEEP=1;//初始蜂鸣器不报警
  init_watch();
  while(1)
  { if(moshi==0)//显示界面1
    { lcd_write_command(0x01);
      while(moshi==0)
      { lcd_write_command(0x80);
        display(str10);
            lcd_write_command(0xc1);
        display(str11);
   }
    }
    if(moshi==1)//显示界面2
    { lcd_write_command(0x01);//lcd清屏
      while(moshi==1)
      { lcd_write_command(0x80);
        display(str4);
            lcd_write_command(0xc2);
        display(str5);
      }
    }
    if(moshi==2)//显示界面3
    { lcd_write_command(0x01);
      while(moshi==2)
      { lcd_write_command(0x80);
        display(str6);
            lcd_write_command(0xc3);
        display(str7);
      }
    }
    if(moshi==3)//显示界面4
    { lcd_write_command(0x01);
      while(moshi==3)
      { lcd_write_command(0x80);
        display(str8);
            lcd_write_command(0xc1);
        display(str9);
      }
}
    if(moshi==4)//显示界面5
    { lcd_write_command(0x01);
      showchar();
      while(moshi==4)
      { read_temp();//读温度
       if(((tvalue/10)%100)>=temph)
          BEEP=0;//温度大于上限时报警
       else if(((tvalue/10)%100)<=templ)
          BEEP=0;//温度小于下限时报警
          else BEEP=1;//否则不报警
       ds18b20_temp_display();
       Key = Keycan();//键盘扫描
       KeyDispaly(Key);//调整报警上下限
      }
    }
    if(moshi==5)//显示界面6
    { lcd_write_command(0x01);
      while(moshi==5)
      { watch_show();//显示日期时间
        Key = Keycan();
        KeyDispaly(Key);
      }
    }
  }
}

网友A(2017-12-21):
感觉是lcd写入地址不对。

网友B:
上面粘贴出来的源码应该不是原板配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粘贴出来的源码应该不是原板配套的

的确不是,所以现在不知道改动去适应新的板子。

网友B:
没有这板子的原理图说啥都白搭

网友C:
你把引脚改成你自己的板子

网友A: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谢谢各位的见解。

网友D(2018-03-31):
谢谢分享,正好用来测试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