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舱环境CO2浓度测量系统 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7-12-21):
利用51单片机及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MH-Z14a)设计一客舱环境CO2浓度测量系统。系统能够实时采集飞机客舱内的CO2浓度并显示,测量范围0~5000ppm。撰写一篇7000字左右的课程设计报告。
2. 基本功能:1LCD显示CO2浓度信息;
2)具有与上位机通信功能;
3)超阈值报警功能。
3. 扩展功能:1)显示历史最高及最低CO2浓度;
22小时内历史CO2浓度曲线图。
4. 难度等级:中等
5. 所需基本器件:单片机,CO2浓度传感器,LCD显示器,蜂鸣器等

网友A:
上某宝买个传感器(现成的),在买一个开发板然后就学习一下软件怎么写 就可以做了

网友B:
每一块都不难吧,之前用过霍尼韦尔PH3的气体传感器,输出是从0开始的线性输出,官方资料里电路都给全了的,co2也是差不多的,只管ADC采集就行,ADC现成的,LCD驱动现成的,UART现成的,蜂鸣器现成的,需要做的就是组装一下,画个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某宝买个传感器(现成的),在买一个开发板然后就学习一下软件怎么写 就可以做了

我有传感器,不太会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