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按键和松手都响铃,这段单片机程序对么

楼主:
想让按键和松手都响铃,这段单片机程序对么

网友A(2017-12-21):
按键和松手都响铃0.5s,低电平响铃

网友B:
实际应用的设备通常只设置按键提示声,松手提示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你这代码只能判断有键按下,并不能识别按下后抬起和根本没有按。如确有必要这么做需要定义一个标志用以识别按下后抬起和没有按的不同状态。

网友C:
bit key1_pre_status;
if(key1!= key1_pre_status)
{
key1_pre_status = key1;
buz=0;
delay_ms(500);
buz=1;
}

网友D(2019-01-31):
代码应该还好了.else{buz=1;}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看你输出推动用的NPN还是PNP三极管,你要保正蜂鸣器不响时三极管要截止,不要一直处在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E:
程序逻辑错误, bit key1_pre_status; if(key1!= key1_pre_status) { key1_pre_status = key1; buz=0; delay_ms(500); buz=1; }楼下是对的 复制的

网友F:
else{buz=1;}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