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51 V9.00软件的使用问题

楼主:
我的软件是C51V9.00的 我写完编译后出现了下面的错误,我百度后发现需要破解。

我百度后发现需要破解,但我的已经破解过了。

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其他问题,谢谢。

网友A(2017-12-21):
没有破解到。

网友B:
图片上的Evaluation,是评估的意思
注册需要以程序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C:
那应该怎么做?

网友D:
KEIL 注册机 使用说明:

开打KEIL软件file---License Management
打开注册机。
拷贝CID:里的内容到注册机里的CID:
点击注册机里的GENERATE生成代码。然后拷贝注册码到keil里的
New License ID Code 中,点击ADD LIC即可。

再拷贝注册机下面的L51.DLL文件到C:\Keil\C51\BIN下代替原来文件级可。
重新启动KEIL完成注册。

KEIL 注册机.zip

网友E:
破解没有成功,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C:
谢谢大家 可以了

网友F:
需要使用注册及破解或者直接下载破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