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HC-08蓝牙模块在两个51单片机之间数据传输

楼主(2017-12-21):
最近买了两块HC-08蓝牙模块用于数据传输。
     首先,我通过直接将两块单片机的TXD、RXD交叉连接,数据发送接收的显示正常;(发送与接受的一样)
     然后,我将两块单片机断开,个自接上蓝牙模块(AT已设置),连接正常,到接收显示的数据很多都是错误的。

部分数据(不对应,没规律)
发送数据显示:1  .........7 ....  9 ..... 15   16 17 18 ....... 31  32 ......... 39
接收数据显示:241 ....247   25 .... 31   16 17 18 .......  31  144 ....... 151

接收数据处理: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char dat;
        EA = 0;
        Data[i] = SBUF;   //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dat = Data[i];
        D1 = Data[i]/100;                //        百位                          //        D1 = P_H[0]/16;
        Data[i] = Data[i]%100;
        D2 = Data[i]/10;                  //        十位                          //        D2 = P_H[0]%16;
        D3 = Data[i]%10;                //  个位

        Data[i] = dat;
        if(i == 10)
                i = 0;
        EA = 1;
}

AT设置中波特率都为9600,且无校验位,(无校验可以吧?!)

希望可以指出错误、可能出错的地方、建议

网友A(2018-03-07):
我也在做两个单片机的蓝牙传输,想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2020-02-09):
我也在做两个单片机之间的蓝牙传输,也是中间不连接任何线,凭借蓝牙信号来接收,不知道楼主和楼上那位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C(2020-11-26):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做两个单片机之间的蓝牙传输,也是中间不连接任何线,凭借蓝牙信号来接收,不知道楼主和楼上那位做的 ...

不知道楼主和楼上两位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