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时钟控制系统 程序文件看不太懂 大神能给个注释吗

楼主(2017-12-21):
单片机温度时钟控制系统 程序文件看不太懂 大神能给个注释吗,文件啥的都在压缩包
2、总程序

/**********************************************************
温度时钟系统
程序功能:12864液晶显示电子定时时钟(包括年月日时分秒),具有闪烁,移位,调时功能,可设置闹钟通过蜂鸣器响铃,并显示当前温度。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lcd12864.h"
#include "flash.h"
#include"scan.h"
#include "18B20.h"

uchar tempreture[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ll=P1^0;
sbit bell=P3^2;

//显示数组:

uchar f;

uchar EnDisplay=0;

uchar utime;         //定时20ms,每20ms,utime++
void shan();         //控制闪烁函数
void tkey(void);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init_clock()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
EA=1;
TR0=1;
}

void iscii_change()         //将需要显示的时间转换成ISCii码
{
tab3[6]=clock[3]/10+0x30;
tab3[7]=clock[3]%10+0x30;

tab3[8]=0x3a;
tab3[9]=clock[4]/10+0x30;
tab3[10]=clock[4]%10+0x30;

tab3[11]=0x3a;
tab3[12]=clock[5]/10+0x30;
tab3[13]=clock[5]%10+0x30;

tab2[8]=clock[0]/10+0x30;
tab2[9]=clock[0]%10+0x30;
tab2[10]=0x2d;
tab2[11]=clock[1]/10+0x30;
tab2[12]=clock[1]%10+0x30;
tab2[13]=0x2d;
tab2[14]=clock[2]/10+0x30;
tab2[15]=clock[2]%10+0x30;

tab4[10]=temp/10+0x30;
tab4[11]=temp%10+0x30;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uchar i;
  if(f!=7&&f!=8)
  {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tab1[ i]);
    }
    write_com(0x90);
    for(i=0;i<16;i++)
    {
      write_dat(tab2[ i]);
    }
    write_com(0x88);
    for(i=0;i<14;i++)
    {
      write_dat(tab3[ i]);
      delay(1);
    }
    write_com(0x98);
    for(i=0;i<12;i++)
    {
      write_dat(tab4[ i]);
    }

楼主:
总程序在附件

网友A:
"程序文件看不太懂",那就找看得懂的呗!对初学者来说,网上的程序打赌看不太懂,办法有2:一是找看得懂的;二是先学理论,打基础,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
介绍你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可从零基础c语言开始学习。《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与其他书比较一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绝不忽悠你!

楼主:
没有人回答一下吗啊。。

网友B:
不需要每一句都看懂, 把每个函数是干嘛的,大概知道就行。  每个自定函数不都注释了吗,协议什么的就要靠自己看和积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