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定位LCD1602显示的单片机源码与实物制作

楼主:
以51单片机为主控制器,LCD1602显示,通过GPS定位模块收发信息,在LCD上显示经纬度。
还加了温湿度DHT11模块,可以在经纬度旁边显示温湿度。

实物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602.h"

/**The UART1 stage1**/
#define STAGE_SOHE  0x01
#define STAGE_TYPE  0x02
#define STAGE_NONE  0x03
#define STAGE_DATA  0x04

unsigned char Lin0_No[16]="N:000.000000 ";//显示北纬
unsigned char Lin1_Ea[16]="E:000.000000 ";//显示东经
unsigned long xdata time_20ms=0;

unsigned char xdata        devide_flag;                        //GPS数据逗号分隔符
unsigned char xdata        speed_end;                        //收速度数据结束标志
unsigned char xdata        dir_end;                        //收方向角数据结束标志
unsigned char xdata  sysmode_GPS=0;                    //gps有效无效标志
unsigned char  xdata ew_flag;                        //东西标志
unsigned char  xdata ns_flag;                        //南北标志

unsigned char xdata        gps_infor_weijing[17];    //暂存经纬度 格式是以度分秒的是形式
unsigned char xdata        gps_infor_speed[4];       //暂存速率
unsigned char xdata        gps_infor_time[6];        //时间暂存
unsigned char xdata        gps_infor_date[6];        //日期暂存
unsigned char xdata        gps_infor_dir[3];         //方向暂存

unsigned char xdata recv1_step=STAGE_SOHE;                       //串口1接收指令步骤
unsigned char xdata uart1_r_buf;                       //串口的缓存
unsigned char xdata rev1_buf_busy;                    //串口接收忙碌标志
unsigned char xdata temp1_buf[85];                   //串口接收数组
unsigned int xdata record1=0;
unsigned  char times = 0;                //延时计数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long Mid_Du;       //中间变量 暂存经纬度的整数部分 即度
        unsigned long Mid_Fen;      //中间变量 暂存经纬度的小数部分 即分  gps原始数据是度分秒格式
        unsigned long Mid_Vale;     ////中间变量 暂存经纬度 并将其扩大了10000000倍
        unsigned char i ;

        Init_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UART_Init();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清屏

        DelayMs(120);

        while(1)         //主循环
        {
                if(sysmode_GPS==1)                //检测gps是否有效数据
                        {
                                sysmode_GPS=0;                        //清除有效位
                                times = 0;        //防止gps数据未更新就误判断数据无效
                        Mid_Du=(gps_infor_weijing[0]-0x30)*10000000+(gps_infor_weijing[1]-0x30)*1000000;    //处理纬度 暂存整数部分扩大10000000

                        Mid_Fen=(gps_infor_weijing[2]-0x30)*10000000+(gps_infor_weijing[3]-0x30)*1000000+
                          (gps_infor_weijing[4]-0x30)*100000+(gps_infor_weijing[5]-0x30)*10000+
                            (gps_infor_weijing[6]-0x30)*1000+(gps_infor_weijing[7]-0x30)*100;        //处理纬度 暂存小数部分扩大10000000
                        Mid_Fen=Mid_Fen/60;                                                     //分秒换算为小数位
                        Mid_Vale=Mid_Du+Mid_Fen;        //最终纬度 格式为000.00000000 非度分秒格式
                        Lin0_No[0]='N';
                                Lin0_No[1]=':';
                                Lin0_No[2]='0';
                        Lin0_No[3]=Mid_Vale/10000000+0x30;                  //将处理后的纬度填入字符串 并打印显示
                        Lin0_No[4]=(Mid_Vale/1000000)%10+0x30;
                        Lin0_No[5]='.';
                        Lin0_No[6]=(Mid_Vale/100000)%10+0x30;
                        Lin0_No[7]=(Mid_Vale/10000)%10+0x30;
                        Lin0_No[8]=(Mid_Vale/1000)%10+0x30;
                        Lin0_No[9]=(Mid_Vale/100)%10+0x30;
                        Lin0_No[10]=(Mid_Vale/10)%10+0x30;
                        Lin0_No[11]=Mid_Vale%10+0x30;

                        Mid_Du=(gps_infor_weijing[8]-0x30)*100000000+(gps_infor_weijing[9]-0x30)*10000000+(gps_infor_weijing[10]-0x30)*1000000; //处理经度 暂存整数部分扩大10000000

                        Mid_Fen=(gps_infor_weijing[11]-0x30)*10000000+(gps_infor_weijing[12]-0x30)*1000000+
                          (gps_infor_weijing[13]-0x30)*100000+(gps_infor_weijing[14]-0x30)*10000+
                            (gps_infor_weijing[15]-0x30)*1000+(gps_infor_weijing[16]-0x30)*100; //处理经度 暂存小数部分扩大10000000
                        Mid_Fen=Mid_Fen/60;                                                //分秒换算为小数位
                        Mid_Vale=Mid_Du+Mid_Fen;                                          //最终经度 格式为000.00000000 非度分秒格式
                        Lin1_Ea[0]='E';
                                Lin1_Ea[1]=':';
                        Lin1_Ea[2]=Mid_Vale/100000000+0x30;                            //将处理后的经度填入字符串 并打印显示
                        Lin1_Ea[3]=(Mid_Vale/10000000)%10+0x30;
                        Lin1_Ea[4]=(Mid_Vale/1000000)%10+0x30;
                        Lin1_Ea[5]='.';
                        Lin1_Ea[6]=(Mid_Vale/100000)%10+0x30;
                        Lin1_Ea[7]=(Mid_Vale/10000)%10+0x30;
                        Lin1_Ea[8]=(Mid_Vale/1000)%10+0x30;
                        Lin1_Ea[9]=(Mid_Vale/100)%10+0x30;
                        Lin1_Ea[10]=(Mid_Vale/10)%10+0x30;
                        Lin1_Ea[11]=Mid_Vale%10+0x30;

                        }
                        else
                        {
                                times++;
                                if(times>4)                   //防止gps数据未更新就误判断数据无效
                                {
                                        times = 0;                 //清零计数
                                Lin1_Ea[0]='G';               //无gps信号情况下 打印正在连接
                                        Lin1_Ea[1]='P';
                                        Lin1_Ea[2]='S';
                                Lin1_Ea[3]=' ';                  //将处理后的纬度填入字符串 并打印显示
                                Lin1_Ea[4]='L';
                                Lin1_Ea[5]='I';
                                Lin1_Ea[6]='N';
                                Lin1_Ea[7]='K';
                                Lin1_Ea[8]='I';
                                Lin1_Ea[9]='N';
                                Lin1_Ea[10]='G';
                                Lin1_Ea[11]='.';
                                        for(i=0;i<12;i++)         //数组重新填充
                                        {
                                                Lin0_No[i]=Lin1_Ea[i];
                                        }
                                }

                        }
                        LCD_Write_String(0,0,Lin0_No);//显示第一行
                        LCD_Write_String(0,1,Lin1_Ea);//显示第二行
                }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time_20ms++;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0;                      //标志位清零
          uart1_r_buf=SBUF;                      //提取buf中的值
          rev1_buf_busy=0x00;                         //判别 放置break问题
          switch(recv1_step)
          {
          case STAGE_SOHE: if(uart1_r_buf == '')     //判断接收到了  具体原因参考GPS标准协议NMEA0183
          {
            rev1_buf_busy=0x01;
            if(uart1_r_buf == '')              //再次查看接收的是否是
            {
              recv1_step=STAGE_TYPE;            //跳转到下一步
              record1=0;                        //计数清零
            }
            else
            {
              recv1_step=STAGE_SOHE;        //恢复初始化
              record1=0;
            }
          }
          break;
          case STAGE_TYPE: if(rev1_buf_busy == 0x00)
          {

            rev1_buf_busy=0x01;
            temp1_buf[record1]=uart1_r_buf;
            record1++;
            if(record1 == 0x05)
            {                                                 //查看$GPRMC开头的命令行
              if((temp1_buf[0] == 'G') && (temp1_buf[1] == 'P') && (temp1_buf[2] == 'R') && (temp1_buf[3] == 'M') && (temp1_buf[4] == 'C'))
              {
                recv1_step=STAGE_NONE;    //跳转到下一步
                record1=0;
              }
              else
              {
                recv1_step=STAGE_SOHE;//恢复初始化
                record1=0;
              }
            }
          }
          break;
          case STAGE_NONE: if(rev1_buf_busy == 0x00)//接收命令格式:$GPRMC,054347.00,A,3202.04770,N,11846.23632,E,0.000,0.00,221013,,,A*67
          {
            rev1_buf_busy=0x01;
            record1++;
            if((record1 > 0x01) && (record1 < 0x08))
            {
              gps_infor_time[record1-2]=uart1_r_buf;                        //时间存储
            }
            if((uart1_r_buf == ',') && (record1 > 0x07) && (record1 < 0x010))   //||((uart1_r_buf == ',') && (record1==0x02))
            {
              record1=0xcc;
            }
            if(record1 ==  0xcd)
            {
              record1=0;
              devide_flag=2;
              speed_end=0x00;
              dir_end=0x00;
              if(uart1_r_buf == 'A')  //gps收到数据 且有效
              {
                recv1_step=STAGE_DATA;    //跳转到下一步
              }
              else
              {
                sysmode_GPS=0;
                recv1_step=STAGE_SOHE;    //无效恢复初始化
                record1=0;
              }
            }
          }
          break;
          case STAGE_DATA:  if(rev1_buf_busy == 0x00)
          {
            rev1_buf_busy=0x01;
            record1++;
            if(uart1_r_buf == ',')    //判断逗号
            {
              devide_flag++;      //逗号次数记录
              record1=0;
            }
            if(devide_flag == 3)
            {
              if((record1 > 0) && (record1 < 5))
              {
                gps_infor_weijing[record1-1]=uart1_r_buf;            //存储经纬度 此处为纬度
              }
              if((record1 > 5) && (record1 < 10))             //跳过小数点的存储
              {
                gps_infor_weijing[record1-2]=uart1_r_buf;           //存储经纬度 此处为纬度
              }
            }
            if(devide_flag == 4)
            {
              if(record1 > 0)
              {
                ns_flag=uart1_r_buf;            //接收纬度NS标志
              }
            }
            if(devide_flag == 5)
            {
              if((record1 > 0) && (record1 < 6))
              {
                gps_infor_weijing[record1+7]=uart1_r_buf;          //存储经纬度 此处为纬度
              }
              if((record1 > 6) && (record1 < 11))                //跳过小数点的存储
              {
                gps_infor_weijing[record1+6]=uart1_r_buf;       //存储经纬度 此处为经度
              }
            }
            if(devide_flag == 6)
            {
              if(record1 > 0)
              {
                ew_flag=uart1_r_buf;            //经度度 EW标志
              }
            }
            if(devide_flag == 7)
            {
              if(speed_end == 0x00)
              {
                if((record1 > 0) && (uart1_r_buf != '.'))
                {
                  gps_infor_speed[record1-1]=uart1_r_buf;   //接收速率
                }
                else if(uart1_r_buf == '.')
                {
                  record1--;
                  speed_end=0xff;
                }
              }
              else if(speed_end == 0xff)
              {
                speed_end=0xfe;
                gps_infor_speed[record1-1]=uart1_r_buf;
                gps_infor_speed[3]=gps_infor_speed[record1-1];
                gps_infor_speed[2]=gps_infor_speed[record1-2];
                if(record1 > 2)
                {
                  gps_infor_speed[1]=gps_infor_speed[record1-3];
                }
                else
                {
                  gps_infor_speed[1]=0x30;
                }
                if(record1 > 3)
                {
                  gps_infor_speed[0]=gps_infor_speed[record1-4];
                }
                else
                {
                  gps_infor_speed[0]=0x30;
                }
              }
            }
            if(devide_flag == 8)
            {
              if(dir_end == 0x00)
              {
                if((record1 > 0) && (uart1_r_buf != '.'))
                {
                  gps_infor_dir[record1-1]=uart1_r_buf;   //存储方向
                }
                else if(uart1_r_buf == '.')
                {
                  record1--;
                  dir_end=0xff;
                }
              }
……………………

网友A(2017-12-24):
楼楼有没有proteus仿真图或者原理图啊

网友B:
缺少电路图!

网友C:
HTGNSS不仅销售GPS模块,最重要是强大的技术支持。HTGNSS承诺GPS模块终身保修

网友D(2019-03-27):
引用 网友A:
楼楼有没有proteus仿真图或者原理图啊

没有仿真图
原理图有

网友D:
下次发帖定会注意

网友D:
#在这里快速回复#GPS定位LCD1602液晶显示经纬度海拔及时间日期的实物制作 http://www.51hei.com/bbs/dpj-154514-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网友D:

GPS定位LCD1602液晶显示经纬度海拔及时间日期的实物制作
http://www.51hei.com/bbs/dpj-154514-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网友E:
我想问问你用的GPS模块传感器型号是什么?

网友F:
没有原理图不好做呀

网友G(2020-06-08):
这款能显示卫星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