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记录器设计计任务 2015蓝桥杯题目真题

楼主(2017-12-21):
2015蓝桥杯题目真题

课程设计任务书

课 程 名 称 单片机系统软件设计与开发

名 称 智能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

专       业 自动化

班       级 15自动化

指 导 教 师 赵树

1.课程设计应达到的目的
通过课程设计,主要达到以下目的:
1、使学生增进对单片机的感性认识,加深对单片机理论方面的理解;
2、使学生掌握单片机的内部功能模块的应用,如定时器/计数器、中断、片内外存贮器、I/O口,、串行口通讯以及外部功能模块的使用,如独立按键、组合按键、数码管显示、LED显示,温度传感器,时钟电路,A/D、D/A等;
3、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软硬件设计过程、方法及实现,为能设计和实现单片机应用系统打下良好基础。
2.课程设计题目及要求

一、温度记录器设计

设备按照用户通过按键设定的时间间隔自动采集并存储温度,并具有采集完成提醒、数码管显示等功能,系统硬件部分主要由按键电路、电源供电电路、RTC时钟、传感器电路和显示电路组成。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框图
设计任务及要求:
1.数码管显示
  1.1 设备上电后,自动进入参数设置界面(图2)此时,通过按键S4切换4个温度采集间隔时间,分别为1秒,5秒和60秒;
图2 参数设置界面(上电默认)
   按下按键S5,确认采集间隔时间,并退出参数设置界面(图2),进入时钟显示界面(图3),并开始采集温度。
图3 时钟显示界面
1.2 当设备按照用户设定的采集间隔采集到10个数据后,指示灯L1闪烁提示本次温度采集已经完成,此时进入数码管采集温度界面(图4):
图4温度采集显示界面
此时,按下S6,L1熄灭,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切换显示设备内存储的温度数据,按下S7按键进入参数设置界面(图2),待用户输入温度采集间隔之后,可以进行下一次的温度采集工作。
说明:索引指的是当前显示的温度按照采集时间先后顺序的编号(00-09)。
2. 温度检测功能
   使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完成温度的测量功能;
3. 实时时钟RTC
   使用DS1302时钟芯片完成RTC的相关功能。
4. 设备工作模式说明
   (1)默认RTC时间:23时59分50秒;
(2)默认温度数据采集间隔为1秒;
(3)设备处在不同的显示界面下,与该界面无关的操作无效;
(4)温度数据最大存储容量:10个。

二、温度监控器设计

“温度监控器”可以实现环境温度检测及报警功能;通过EEPROM存储上下限温度数值,温度上下限数值可通过外部按键更改。系统硬件电路主要有单片机控制电路、数码管显示电路、EEPROM存储电路、直流电机驱动电路(设计部分)、键控制电路及继电器组成,系统框图如图2所示:
设计任务及要求:
1.数码管显示单元
通过8位共阳数码管显示温度信息,包括设定的温度上下限数值和当前温度值,显示格式如图3所示:
2.温度测量单元
通过DS18B20数字温度芯片测量环境温度。
3.按键控制单元
独立按键S4设定为“加上限”按键;每按下一次,温度上限值增加1℃;
独立按键S5设定为“加下限”按键;每按下一次,温度下限值增加1℃;
独立按键S6设定为“减上限”按键;每按下一次,温度上限值减少1℃;
独立按键S7设定为“减下限”按键;每按下一次,温度下限值减少1℃。
4. EEPROM记录单元
系统通过AT24C02存储温度信息,AT24C02内部存储地址0x00和0x01分别存储
温度上下限数据信息;温度上下限数据可通过外部按键进行修改,并通过数码管实时显示。数据存储格式如图4所示:
图4 数据存储格式
5. 温控单元
若当前温度数值超过EEPROM中存储的温度上限数据,通过单片机P34口产生周期为1KHz占空比为30%的PWM信号驱动直流电机工作。待温度恢复到上下限阈值内时,P34口输出高电平,直流电机停止工作。若当前温度低于EEPROM中存储的温度下限数据,继电器打开,当温度恢复到上下限阈值内时,继电器自动关闭。
7.系统初始状态说明
上、下限温度值需要设定在0℃到99℃范围内,下限值不大于上限值。系统上电后,
从EEPROM中读取温度上、下限数值,并实时显示当前温度。
三、智能传送装置设计
“传送装置”可实现货物重量检测,改变装置的传输方向,超重记录及超重报警功能。“传送装置”的硬件电路主要由单片机控制电路、数码管显示电路、模数转换电路、EEPROM存储电路、按键控制电路、蜂鸣器及继电器电路组成,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
设计任务及要求
1.重量测量及显示单元
通过AD检测电路,检测电位器Rb2输入的电压信号,模拟“货物”的重量;假定
Rb2输入的电压信号与“货物”重量具有线性关系,电压为2.5V时,货物重量为500kg;电压为0V时,“传送装置”空载。通过4位共阳数码管显示当前“货物”重量。
2.按键控制单元
独立按键S4设定为启动按键;当S4按下后,继电器接通,“传送装置”启动;
独立按键S5设定为正向传送控制按键;S5在“传送装置”启动后才被使能,当S5
按下后,发光二极管从L1到L8以0.2秒为间隔依次循环点亮,“传送装置”开始正向传送“货物”;
独立按键S6设定为反向传送控制按键;S6在“传送装置”启动后才被使能,当S6
按下后,发光二极管从L8到L1以0.2秒为间隔依次循环点亮,“传送装置”开始反向传送“货物”;
独立按键S7设定为停止按键;当S7按下后,继电器断开,所有发光二极管处于熄灭状态,“传送装置”停止。
3.超重报警单元
设定“传送装置”额定载重为750kg,若“货物”重量超出此额定值,传送装置自动停止(继电器断开、所有发光二极管熄灭),蜂鸣器开始报警;“货物”重量小于额定载重后,传送装置自动恢复到工作状态(继电器接通、发光二极管重新循环点亮),同时关闭蜂鸣器报警。
4.超重记录单元
当“传送装置”载重超过额定载重后,自动将AD转换后的结果保存到EEPROM中,若“货物”重量未发生变化,仅存储一次测量结果。数据存储格式如下图所示:
5.系统初始状态说明
系统上电后,自动检测当前“货物”重量,并通过数码管显示;“传送装置”处于停止状态(继电器断开),此时系统不能够自动恢复到工作状态(继电器接通)。
四、小区自动售水机设计
模拟自动售水机的工作流程,通过按键控制售水机的水流出和停止;通过数码管显示费率、出水量及总费用;通过光敏电阻检测环境亮度,在亮度过低的情况下,自动开灯。系统硬件电路主要由单片机控制电路、数码管显示电路、AD转换电路及功能按键组成。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
设计任务及要求
1.按键控制单元
设定按键S7为出水控制按键,当S7按下后,售水机持续出水(继电器接通,指示灯L10点亮)。设定按键S6为停水控制按键,当S6按下后,停止出水(继电器断开,指示灯L10熄灭)。
2.数码管显示单元
通过4位数码管DS1显示费率,单位为元/升,保留2位有效数字;
通过4位数码管DS2显示当前出水量(出水时,单位为升)和总价(停止时,单位为元):按下出水键S7后,清除数码管DS2显示数据,数码管DS2实时显示出水量,保留2位有效数字),在出水状态下,再次按下S7,不会影响出水状态,直到按下停止键S6为止;按下停止出水键S6后,数码管DS2显示总价(保留2位有效数字)。
例:当S7按下后,数码管示意图如图2所示:
当S6按下后,数码管示意图如图3所示:
3.AD转换单元
通过光敏电阻RD1和AD转换芯片PCF8591组成的亮度检测电路(亮度值转换为PCF8591通道1的电压)检测环境亮度;当PCF8591通道1输入的电压小于1.25V时,L1灯点亮,大于1.25V时L1熄灭。
系统说明:
1.假定水价为0.5元/升,出水速度为100ml/s。
2.一次出水总量达到99.99L时,继电器自动断开,数码管DS2显示价格。
五.温度采集与控制装置
模拟“温度采集与控制装置”用于温度的实时监测与控制,单片机采集18B20温度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并送到数码管进行显示,通过传感器得到的温度数据将与用户设定温度上限、下限值进行比较,再由单片机启动控制或报警电路。系统硬件部分主要由单片机最小系统、数码管显示、DS18B20温度传感器、矩阵键盘等组成。系统组成框图如图所示。
图1 系统组成框图
设计任务及要求
1.温度检测
温度检测采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数据经过单片机处理后,与用户设定的温度上限(Tmax)和温度下限(Tmin)比较,确定当前温度所处的区间,数码管显示格式如图2所示,
图2 温度显示界面
关于温度区间的说明:
温度区间0:当前温度<Tmin
  温度区间1:当前温度Tmin≦TTmax
温度区间2:当前温度>Tmax
可设定的最大温度区间:0℃~99℃
     2.用户输入3×4键盘
        通过矩阵键盘设定系统的工作参数,各个按键的功能定义如图3所示:
图3矩阵键盘功能定义
       “设置”键按下后进入工作参数设置界面,如图4所示,依次按下设定的数值,再次按下“设置”按键,保存当前输入的数据,并退出工作参数设定界面。
图4 数码管显示格式-温度设定界面
   以设定Tmax为35℃,Tmin为25℃为例说明参数设定过程:按下“设置”键,然后依次按下数字按键“3”“5”“2”“5”,如图5所示,再次按下“设置”键,完成参数设定,并退出参数设定界面。在输入过程中,按下“清除”按键,将清除当前输入的数据,若设定工作参数有误,如Tmax<Tmin,L2常亮,修正错误设定并保存参数后,L2熄灭。
图5 数码管显示格式-温度设定界面
3.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由L1和继电器组成,用于报警和连接外部高低温执行机构。
3.1 实时温度处在温度区间0,继电器关闭,指示灯L1以0.8s为间隔闪烁;
3.2 实时温度处在温度区间1,继电器关闭,指示灯L1以0.4s为间隔闪烁;
3.3实时温度处在温度区间2,继电器打开,指示灯L1以0.2s为间隔闪烁;
4. 初始化状态说明
系统默认的温度上限(Tmax)为30℃,温度下限(Tmin)为20℃,可以通过矩阵键盘修改。
六 带有温度显示的电子闹钟
设计具有温度显示功能的电子钟,系统组成框图如图所示。
图1 系统组成框图
1  初始化
1)关闭蜂鸣器、继电器等无关外设;
2)设备初始化时钟为 23 时 59 分 50 秒,闹钟提醒时间 0 时 0 分 0 秒。
2  显示功能
1)  时间显示格式
2)  温度显示格式
3  按键功能
1)按键 S7 定义为“时钟设置”按键,通过该按键可切换选择待调整的
时、分、秒,当前选择的显示单元以 1 秒为间隔亮灭,时、分、秒的调整需注意数据边界属性。
2)按键 S6 定义为“闹钟设置”按键,通过该按键可进入闹钟时间设置
功能,数码管显示当前设定的闹钟时间。
3)按键 S5 定义为“加”按键,在“时钟设置”或“闹钟设置”状态下,每次按下该按键当前选择的单元(时、分或秒)增加 1 个单位。
4)按键 S4 定义为“减”按键,在“时钟设置”或“闹钟设置”状态下,每次按下该按键当前选择的单元(时、分或秒)减少 1 个单位。
5)按键功能说明:
按键 S4、S5 的“加” 、 “减”功能只在“时钟设置”或“闹钟设置”状态下有效;在  “时钟显示”状态下,按下 S4 按键,显示温度数据,松开按键,返回“时钟显示”界面。
4  闹钟提示功能
1)指示灯 L1  以 0.2 秒为间隔闪烁,持续 5 秒钟;
2)闹钟提示状态下,按下任意按键,关闭闪烁提示功能。

3.课程设计任务及工作量的要求〔包括课程设计计算说明书、图纸、实物样品等要求〕

   1、本设计要求根据CT107D开发平台,结合自己的题目,画出完整的原理图纸;

   2、根据自己的题目,理解硬件电路工作的原理,包括每个电路元件的工作原理,在设计报告中详细阐述;

   3、软件设计要求先画出流程图,然后写出相应的代码;

   4、要求实物调试,在CT107D开发平台上进行以上设计;

   5、要求提交课程设计报告,必须包含设计任务、及硬件设计部分及软件设计部分。

4.主要参考文献

1.李朝青,《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第3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3年

2.张毅刚,《单片机原理及应用:C51编程+Proteus仿真》,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13年

3.林立,张俊亮,《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基于Proteus和Keil C(第3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4. 郭天祥,《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入门、提高、开发、拓展全攻略》,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