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3231+oled显示万年历设计

楼主:
用51写的一个万年历程序,包含了DS1302,oled,红外遥控,很好用。

红外遥控接收头  接  P3.3
DS3231 SDA 接 P0.0
DS3231 SCL 接 P0.1
OLED12864 SCL 接 P1.3
OLED12864 SCL 接 P1.3

可根据具体需要自行更改

效果图:

原理图:

/*****************************************************************************************************
********************************************头文件、宏定义********************************************
*****************************************************************************************************/
#include <reg52.h>                //oled_12864_IIC连接+DS3231时钟模块+红外遥控和按键+STC90C516RD+
#include <intrins.h>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星期 温度显示  温度来源DS3231,64S刷新一次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年误差+- 2min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按键定义************************************************
*****************************************************************************************************/
sbit key1=P0^4;        //设置
sbit key2=P0^5;        //加
sbit key3=P0^6;        //减
sbit key4=P0^7;        //确定
sbit laba=P3^7;        //喇叭
/*****************************************************************************************************
********************************************红外遥控定义**********************************************
*****************************************************************************************************/
#define Imax 14000//此处为晶振为11.0592时的取值,   //时间计算          //红外接口P3.3
#define Imin 8000 //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
#define Inum1 1450//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define Inum3 3000
#define Inum2 700

uchar f;
uchar IrOK;
unsigned long m,Tc;
u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
*******************************************DS3231变量定义*********************************************
*****************************************************************************************************/
sbit DS3231_IIC_SDA=P0^0;
sbit DS3231_IIC_SCL=P0^1;
uchar RTC_Data[8];
uchar RTC_Data1[8];
uchar RTC_Set_ID;
code uchar rtc_address[8]={0x00,0x01,0x02,0x04,0x05,0x03,0x06,0x11};//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
*******************************************OLED12864定义**********************************************
*****************************************************************************************************/
sbit oled_SCL=P1^3;                                                                  //串行时钟
sbit oled_SDA=P1^2;                                                                 //串行数据
uchar display_buff[16];                                                         //时间显示数组
/*****************************************************************************************************
*********************************************变量定义*************************************************
*****************************************************************************************************/
bit T0_Flag;                                                                         //定时器T01ms标志位
bit laba_flag;                                                                         //蜂鸣器标志位
bit Open_Flag;                                                                         //蜂鸣器标志位
bit RTC_Save_Flag;                                                                   //设置时间标志位
bit shezhi_display_flag;

void delayms(uint x);                                                         //延时函数
void display1();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2();
void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uint dat);                 //命令
void OLED_12864_Write_data(uint dat);                         //数据
void OLED_12864_Init();                                                         //初始化
void OLED_Fill(uchar bmp_dat);                                         //屏幕填充
void OLED_SetPos(uchar x, uchar y);                                 //起始坐标
void OLED_8x16Str(uchar x, uchar y, uchar ch);         //8*16的点阵
void OLED_16x16CN(uchar x, uchar y, uchar N);         //16*16的点阵
void OLED_16x32(uchar x, uchar y, uchar ch);

void Time_Fun();                                                                 //时基、走时函数
void DS3231_Read_time();                                                 //读取时间
void DS3231_write_time();                                                 //写入时间
void KeyDataProcess();                                                         //键值处理函数
void DS3231_Init();                                                                 //时间模块初始化
/*****************************************************************************************************
******************************************OLED12864点阵数组*******************************************
*****************************************************************************************************/
uchar code F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不显示",0

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一",1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不显示,21
};
/*****************************************************************************************************
********************************************初始化时间************************************************
*****************************************************************************************************/
void Ram_init()
{
        DS3231_Read_time();                                //读取 秒分时日月周年
        if((!RTC_Data[6])&&(!RTC_Data[5])&&(!RTC_Data[4])&&(!RTC_Data[3])&&(!RTC_Data[2])&&(!RTC_Data[1])&&(!RTC_Data[0]))
        {
                RTC_Data[0]=0;       //秒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RTC_Data[1]=0;                 //分
                RTC_Data[2]=12;                 //时
                RTC_Data[3]=3;                 //日
                RTC_Data[4]=11;                 //月
                RTC_Data[5]=2;                 //周
                RTC_Data[6]=15;                 //年
                DS3231_write_time();                    //写入 秒分时日月周年
        }
        RTC_Set_ID=0;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EA=1;                                        //开总中断
        IT1=1;                                                //下降沿有效
        EX1=1;                                                //外部中断开
        ET1=1;                                                //打开允许开关

        TMOD=0x11;                                   //定时/计数器 工作于方式1
        TH1=0xff;                                        //50ms定时常数
        TL1=256-131;
        TR1=1;                                       //启动定时/计数器 中断

        TH0=0;                                                //赋初值
        TL0=0;
        TR0=1;                                                //开始计时
        shezhi_display_flag=0;

        delayms(10);
        OLED_12864_Init();
        delayms(10);
        display1();                                        //显示
        display2();                                        //显示
        Ram_init();                                        //初始化时间
        DS3231_Init();                                //模块初始化
        laba=0;
        while(1)
        {
                if(T0_Flag)
                {
                        T0_Flag=0;
                        Time_Fun();
                }
        }
}
/*****************************************************************************************************
*********************************************时基、走时函数*******************************************
*****************************************************************************************************/
void Time_Fun()
{
        static        uchar T10Ms_Cnt=0,T200Ms_Cnt=0;
        static uchar Buzz_On_Cnt=0,RTC_Save_Cnt=0;

        T10Ms_Cnt++;
        if(T10Ms_Cnt>=5)
        {
                T10Ms_Cnt=0;
                KeyDataProcess();
                if(laba_flag)
                {
                        Buzz_On_Cnt++;
                        if(Buzz_On_Cnt>=10)
                        {
                                laba_flag=0;
                                Buzz_On_Cnt=0;
                        }
                }
                if(RTC_Save_Flag)
                {
                        RTC_Save_Cnt++;
                        if(RTC_Save_Cnt>=50)
                        {
                                RTC_Save_Cnt=0;
                                RTC_Save_Flag=0;
                                RTC_Set_ID=0;
                                DS3231_write_time();
                        }
                }
        }
        T200Ms_Cnt++;
        if(T200Ms_Cnt>=100&&shezhi_display_flag==0)
        {
                T200Ms_Cnt=0;
                if(!RTC_Set_ID)
                        DS3231_Read_time();
                display1();
                display2();
        }
}
/*****************************************************************************************************
***********************************************键值处理***********************************************
*****************************************************************************************************/
void KeyDataProcess()        //10mS处理一次
{        //按键操作部分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while(!key1);
                        laba_flag=1; //蜂鸣器响一声
                        shezhi_display_flag=1;
                        RTC_Set_ID++;
                        if(RTC_Set_ID>=8)
                                RTC_Set_ID=1;
                        Open_Flag=1;

                        display1();
                        if(RTC_Set_ID==1)
                        {
                                OLED_Fill(0x00);
                                OLED_16x16CN(32, 0, 16);//年
                                OLED_16x16CN(48, 0, 18);//份
                                OLED_16x16CN(64, 0, 14);//设
                                OLED_16x16CN(80, 0, 15);//置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2]);//年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3]);
                                OLED_16x32(32, 2, 11);//-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4]);//月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5]);
                                OLED_16x32(80, 2, 11);//-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6]);//日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7]);
                        }
                        else if(RTC_Set_ID==2)
                        {
                                OLED_16x16CN(32, 0, 17);//月
                                OLED_16x16CN(48, 0, 18);//份
                                OLED_16x16CN(64, 0, 14);//设
                                OLED_16x16CN(80, 0, 15);//置
                        }
                        else if(RTC_Set_ID==3)
                        {
                                OLED_16x16CN(32, 0, 11);//日
                                OLED_16x16CN(48, 0, 9);//期
                                OLED_16x16CN(64, 0, 14);//设
                                OLED_16x16CN(80, 0, 15);//置
                        }
                        else if(RTC_Set_ID==4)
                        {
                                OLED_16x16CN(32, 0, 13);//小
                                OLED_16x16CN(48, 0, 12);//时
                                OLED_16x16CN(64, 0, 14);//设
                                OLED_16x16CN(80, 0, 15);//置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8]);//时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9]);
                                OLED_16x32(32, 2, 10);//: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10]);//分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11]);
                                OLED_16x32(80, 2, 10);//: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12]);//秒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13]);
                        }
                        else if(RTC_Set_ID==5)
                        {
                                OLED_16x16CN(32, 0, 19);//分
                                OLED_16x16CN(48, 0, 20);//钟
                                OLED_16x16CN(64, 0, 14);//设
                                OLED_16x16CN(80, 0, 15);//置
                        }
                        else if(RTC_Set_ID==6)
                        {
                                OLED_16x16CN(32, 0, 21);//秒
                                OLED_16x16CN(48, 0, 22);//数
                                OLED_16x16CN(64, 0, 14);//设
                                OLED_16x16CN(80, 0, 15);//置
                        }
                        else if(RTC_Set_ID==7)
                        {
                                OLED_Fill(0x00);
                                OLED_16x16CN(32, 0, 8);//星
                                OLED_16x16CN(48, 0, 9);//期
                                OLED_16x16CN(64, 0, 14);//设
                                OLED_16x16CN(80, 0, 15);//置
                                OLED_16x32(40, 2, 12);//星
                                OLED_16x32(56, 2, 13);//期
                                OLED_16x32(72, 2, display_buff[15]+13);
                        }
                }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while(!key2);
                        laba_flag=1;   //蜂鸣器响一声
                        shezhi_display_flag=1;
                        if(RTC_Set_ID==1)
                        {
                                if(RTC_Data[6]<99)          //年+
                                        RTC_Data[6]++;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2]);//年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3]);
                                OLED_16x32(32, 2, 11);//-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4]);//月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5]);
                                OLED_16x32(80, 2, 11);//-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6]);//日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7]);
                        }
                        else if(RTC_Set_ID==2)
                        {
                                if(RTC_Data[4]<12)          //月+
                                        RTC_Data[4]++;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2]);//年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3]);
                                OLED_16x32(32, 2, 11);//-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4]);//月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5]);
                                OLED_16x32(80, 2, 11);//-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6]);//日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7]);
                        }
                        else if(RTC_Set_ID==3)
                        {
                                if(RTC_Data[3]<31)          //日+
                                        RTC_Data[3]++;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2]);//年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3]);
                                OLED_16x32(32, 2, 11);//-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4]);//月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5]);
                                OLED_16x32(80, 2, 11);//-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6]);//日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7]);
                        }
                        else if(RTC_Set_ID==4)
                        {
                                if(RTC_Data[2]<23)          //时+
                                        RTC_Data[2]++;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8]);//时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9]);
                                OLED_16x32(32, 2, 10);//: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10]);//分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11]);
                                OLED_16x32(80, 2, 10);//: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12]);//秒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13]);
                        }
                        else if(RTC_Set_ID==5)
                        {
                                if(RTC_Data[1]<59)          //分+
                                        RTC_Data[1]++;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8]);//时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9]);
                                OLED_16x32(32, 2, 10);//: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10]);//分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11]);
                                OLED_16x32(80, 2, 10);//: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12]);//秒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13]);
                        }
                        else if(RTC_Set_ID==6)
                        {
                                if(RTC_Data[0]<59)          //秒+
                                        RTC_Data[0]++;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8]);//时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9]);
                                OLED_16x32(32, 2, 10);//: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10]);//分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11]);
                                OLED_16x32(80, 2, 10);//: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12]);//秒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13]);
                        }
                        else if(RTC_Set_ID==7)
                        {
                                if(RTC_Data[5]<7)          //周+
                                        RTC_Data[5]++;
                                display1();
                                OLED_16x32(40, 2, 12);//星
                                OLED_16x32(56, 2, 13);//期
                                OLED_16x32(72, 2, display_buff[15]+13);
                        }
                }
        }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
                        while(!key3);
                        laba_flag=1;          //蜂鸣器响一声
                        shezhi_display_flag=1;
                        if(RTC_Set_ID==1)
                        {
                                if(RTC_Data[6])                   //年-
                                        RTC_Data[6]--;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2]);//年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3]);
                                OLED_16x32(32, 2, 11);//-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4]);//月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5]);
                                OLED_16x32(80, 2, 11);//-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6]);//日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7]);
                        }
                        else if(RTC_Set_ID==2)
                        {
                                if(RTC_Data[4])                   //月-
                                        RTC_Data[4]--;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2]);//年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3]);
                                OLED_16x32(32, 2, 11);//-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4]);//月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5]);
                                OLED_16x32(80, 2, 11);//-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6]);//日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7]);
                        }
                        else if(RTC_Set_ID==3)
                        {
                                if(RTC_Data[3])                   //日-
                                        RTC_Data[3]--;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2]);//年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3]);
                                OLED_16x32(32, 2, 11);//-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4]);//月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5]);
                                OLED_16x32(80, 2, 11);//-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6]);//日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7]);
                        }
                        else if(RTC_Set_ID==4)
                        {
                                if(RTC_Data[2])                   //时-
                                        RTC_Data[2]--;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8]);//时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9]);
                                OLED_16x32(32, 2, 10);//: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10]);//分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11]);
                                OLED_16x32(80, 2, 10);//: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12]);//秒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13]);
                        }
                        else if(RTC_Set_ID==5)
                        {
                                if(RTC_Data[1])                   //分-
                                        RTC_Data[1]--;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8]);//时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9]);
                                OLED_16x32(32, 2, 10);//: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10]);//分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11]);
                                OLED_16x32(80, 2, 10);//: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12]);//秒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13]);
                        }
                        else if(RTC_Set_ID==6)
                        {
                                if(RTC_Data[0])                   //秒-
                                        RTC_Data[0]--;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8]);//时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9]);
                                OLED_16x32(32, 2, 10);//: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10]);//分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11]);
                                OLED_16x32(80, 2, 10);//: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12]);//秒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13]);
                        }
                        else if(RTC_Set_ID==7)
                        {
                                if(RTC_Data[5])                   //周-
                                        RTC_Data[5]--;
                                display1();
                                OLED_16x32(40, 2, 12);//星
                                OLED_16x32(56, 2, 13);//期
                                OLED_16x32(72, 2, display_buff[15]+13);
                        }
                }
        }
        if(key4==0)
        {
                delayms(10);
                if(key4==0)
                {
                        while(!key4);
                        laba_flag=1;          //蜂鸣器响一声
                        shezhi_display_flag=0;
                        RTC_Save_Flag=1;
                }
        }
        //红外遥控操作部分
        if(IrOK==1)                                                //设置/遥控器C键
        {
                if(Im[2]==0x0d)
                {
                        laba_flag=1; //蜂鸣器响一声
                        shezhi_display_flag=1;
                        RTC_Set_ID++;
                        if(RTC_Set_ID>=8)
                                RTC_Set_ID=1;
                        Open_Flag=1;

                        display1();
                        if(RTC_Set_ID==1)
                        {
                                OLED_Fill(0x00);
                                OLED_16x16CN(32, 0, 16);//年
                                OLED_16x16CN(48, 0, 18);//份
                                OLED_16x16CN(64, 0, 14);//设
                                OLED_16x16CN(80, 0, 15);//置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2]);//年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3]);
                                OLED_16x32(32, 2, 11);//-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4]);//月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5]);
                                OLED_16x32(80, 2, 11);//-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6]);//日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7]);
                        }
                        else if(RTC_Set_ID==2)
                        {
                                OLED_16x16CN(32, 0, 17);//月
                                OLED_16x16CN(48, 0, 18);//份
                                OLED_16x16CN(64, 0, 14);//设
                                OLED_16x16CN(80, 0, 15);//置
                        }
                        else if(RTC_Set_ID==3)
                        {
                                OLED_16x16CN(32, 0, 11);//日
                                OLED_16x16CN(48, 0, 9);//期
                                OLED_16x16CN(64, 0, 14);//设
                                OLED_16x16CN(80, 0, 15);//置
                        }
                        else if(RTC_Set_ID==4)
                        {
                                OLED_16x16CN(32, 0, 13);//小
                                OLED_16x16CN(48, 0, 12);//时
                                OLED_16x16CN(64, 0, 14);//设
                                OLED_16x16CN(80, 0, 15);//置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8]);//时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9]);
                                OLED_16x32(32, 2, 10);//: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10]);//分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11]);
                                OLED_16x32(80, 2, 10);//: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12]);//秒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13]);
                        }
                        else if(RTC_Set_ID==5)
                        {
                                OLED_16x16CN(32, 0, 19);//分
                                OLED_16x16CN(48, 0, 20);//钟
                                OLED_16x16CN(64, 0, 14);//设
                                OLED_16x16CN(80, 0, 15);//置
                        }
                        else if(RTC_Set_ID==6)
                        {
                                OLED_16x16CN(32, 0, 21);//秒
                                OLED_16x16CN(48, 0, 22);//数
                                OLED_16x16CN(64, 0, 14);//设
                                OLED_16x16CN(80, 0, 15);//置
                        }
                        else if(RTC_Set_ID==7)
                        {
                                OLED_Fill(0x00);
                                OLED_16x16CN(32, 0, 8);//星
                                OLED_16x16CN(48, 0, 9);//期
                                OLED_16x16CN(64, 0, 14);//设
                                OLED_16x16CN(80, 0, 15);//置
                                OLED_16x32(40, 2, 12);//星
                                OLED_16x32(56, 2, 13);//期
                                OLED_16x32(72, 2, display_buff[15]+13);
                        }
                }

                else if(Im[2]==0x40)//遥控器+键
                {
                        laba_flag=1;   //蜂鸣器响一声
                        shezhi_display_flag=1;
                        if(RTC_Set_ID==1)
                        {
                                if(RTC_Data[6]<99)          //年+
                                        RTC_Data[6]++;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2]);//年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3]);
                                OLED_16x32(32, 2, 11);//-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4]);//月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5]);
                                OLED_16x32(80, 2, 11);//-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6]);//日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7]);
                        }
                        else if(RTC_Set_ID==2)
                        {
                                if(RTC_Data[4]<12)          //月+
                                        RTC_Data[4]++;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2]);//年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3]);
                                OLED_16x32(32, 2, 11);//-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4]);//月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5]);
                                OLED_16x32(80, 2, 11);//-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6]);//日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7]);
                        }
                        else if(RTC_Set_ID==3)
                        {
                                if(RTC_Data[3]<31)          //日+
                                        RTC_Data[3]++;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2]);//年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3]);
                                OLED_16x32(32, 2, 11);//-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4]);//月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5]);
                                OLED_16x32(80, 2, 11);//-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6]);//日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7]);
                        }
                        else if(RTC_Set_ID==4)
                        {
                                if(RTC_Data[2]<23)          //时+
                                        RTC_Data[2]++;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8]);//时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9]);
                                OLED_16x32(32, 2, 10);//: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10]);//分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11]);
                                OLED_16x32(80, 2, 10);//: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12]);//秒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13]);
                        }
                        else if(RTC_Set_ID==5)
                        {
                                if(RTC_Data[1]<59)          //分+
                                        RTC_Data[1]++;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8]);//时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9]);
                                OLED_16x32(32, 2, 10);//: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10]);//分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11]);
                                OLED_16x32(80, 2, 10);//: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12]);//秒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13]);
                        }
                        else if(RTC_Set_ID==6)
                        {
                                if(RTC_Data[0]<59)          //秒+
                                        RTC_Data[0]++;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8]);//时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9]);
                                OLED_16x32(32, 2, 10);//: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10]);//分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11]);
                                OLED_16x32(80, 2, 10);//: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12]);//秒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13]);
                        }
                        else if(RTC_Set_ID==7)
                        {
                                if(RTC_Data[5]<7)          //周+
                                        RTC_Data[5]++;
                                display1();
                                OLED_16x32(40, 2, 12);//星
                                OLED_16x32(56, 2, 13);//期
                                OLED_16x32(72, 2, display_buff[15]+13);
                        }
                }

                else if(Im[2]==0x19)//遥控器-键
                {
                        laba_flag=1;          //蜂鸣器响一声
                        shezhi_display_flag=1;
                        if(RTC_Set_ID==1)
                        {
                                if(RTC_Data[6])                   //年-
                                        RTC_Data[6]--;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2]);//年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3]);
                                OLED_16x32(32, 2, 11);//-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4]);//月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5]);
                                OLED_16x32(80, 2, 11);//-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6]);//日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7]);
                        }
                        else if(RTC_Set_ID==2)
                        {
                                if(RTC_Data[4])                   //月-
                                        RTC_Data[4]--;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2]);//年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3]);
                                OLED_16x32(32, 2, 11);//-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4]);//月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5]);
                                OLED_16x32(80, 2, 11);//-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6]);//日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7]);
                        }
                        else if(RTC_Set_ID==3)
                        {
                                if(RTC_Data[3])                   //日-
                                        RTC_Data[3]--;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2]);//年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3]);
                                OLED_16x32(32, 2, 11);//-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4]);//月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5]);
                                OLED_16x32(80, 2, 11);//-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6]);//日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7]);
                        }
                        else if(RTC_Set_ID==4)
                        {
                                if(RTC_Data[2])                   //时-
                                        RTC_Data[2]--;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8]);//时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9]);
                                OLED_16x32(32, 2, 10);//: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10]);//分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11]);
                                OLED_16x32(80, 2, 10);//: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12]);//秒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13]);
                        }
                        else if(RTC_Set_ID==5)
                        {
                                if(RTC_Data[1])                   //分-
                                        RTC_Data[1]--;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8]);//时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9]);
                                OLED_16x32(32, 2, 10);//: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10]);//分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11]);
                                OLED_16x32(80, 2, 10);//: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12]);//秒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13]);
                        }
                        else if(RTC_Set_ID==6)
                        {
                                if(RTC_Data[0])                   //秒-
                                        RTC_Data[0]--;
                                display1();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8]);//时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9]);
                                OLED_16x32(32, 2, 10);//: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10]);//分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11]);
                                OLED_16x32(80, 2, 10);//: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12]);//秒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13]);
                        }
                        else if(RTC_Set_ID==7)
                        {
                                if(RTC_Data[5])                   //周-
                                        RTC_Data[5]--;
                                display1();
                                OLED_16x32(40, 2, 12);//星
                                OLED_16x32(56, 2, 13);//期
                                OLED_16x32(72, 2, display_buff[15]+13);
                        }
                }
                else if(Im[2]==0x15)//遥控器播放键
                {
                        laba_flag=1;
                        shezhi_display_flag=0;
                        RTC_Save_Flag=1;
                }
                IrOK=0;
        }
}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
***********************************************oled12864函数******************************************
*****************************************************************************************************/
void oled_IIC_Start()//开始
{
   oled_SCL = 1;
   oled_SDA = 1;
   oled_SDA = 0;
   oled_SCL = 0;
}
void oled_IIC_Stop()//停止
{
   oled_SCL = 0;
   oled_SDA = 0;
   oled_SCL = 1;
   oled_SDA = 1;
}
void oled_Write_IIC_Byte(uchar IIC_Byte)//写字节
{
        uchar i;
        for(i=0;i<8;i++)
        {
                if(IIC_Byte & 0x80)
                        oled_SDA=1;
                else
                oled_SDA=0;
                oled_SCL=1;
                oled_SCL=0;
                IIC_Byte<<=1;
        }
        oled_SDA=1;
        oled_SCL=1;
        oled_SCL=0;
}
void OLED_12864_Write_data(uint dat)//写入数据
{
        oled_IIC_Start();
        oled_Write_IIC_Byte(0x78);
        oled_Write_IIC_Byte(0x40);
        oled_Write_IIC_Byte(dat);
        oled_IIC_Stop();
}
void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uint dat)//写入命令
{
        oled_IIC_Start();
        oled_Write_IIC_Byte(0x78);
        oled_Write_IIC_Byte(0x00);
        oled_Write_IIC_Byte(dat);
        oled_IIC_Stop();
}
void OLED_SetPos(uchar x, uchar y)//设置起始坐标
{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b0+y);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x&0xf0)>>4)|0x10);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x&0x0f)|0x01);
}
void OLED_Fill(uchar bmp_dat)//屏幕填充
{
        uchar y,x;
        for(y=0;y<8;y++)
        {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b0+y);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01);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10);
                for(x=0;x<128;x++)
                OLED_12864_Write_data(bmp_dat);
        }
}
void OLED_12864_Init()//OLED12864初始化
{
        delayms(500);                                                //初始化之前的延时很重要!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ae);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00);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10);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40);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81);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cf);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a1);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c8);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a6);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a8);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3f);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d3);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00);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d5);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80);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d9);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f1);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da);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12);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db);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40);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20);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02);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8d);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14);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a4);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a6);
        OLED_12864_Write_commomand(0xaf);
        OLED_Fill(0x00);                                         //清屏
        OLED_SetPos(0,0);
}
void OLED_8x16Str(uchar x, uchar y, uchar ch)
{
        uchar i=0;
        if(x>120)
        {
                x=0;y++;
        }

        OLED_SetPos(x,y);
        for(i=0;i<8;i++)
        {
                OLED_12864_Write_data(F8X16[ch*16+i]);
        }

        OLED_SetPos(x,y+1);
        for(i=0;i<8;i++)
        {
                OLED_12864_Write_data(F8X16[ch*16+i+8]);
        }
}
void OLED_16x16CN(uchar x,uchar y,uchar N)//显示16*16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
        uchar i=0;
        uint adder=32*N;

        OLED_SetPos(x,y);
        for(i=0;i<16;i++)
        {
                OLED_12864_Write_data(F16x16[adder]);
                adder+=1;
        }

        OLED_SetPos(x,y+1);
        for(i=0;i<16;i++)
        {
                OLED_12864_Write_data(F16x16[adder]);
                adder+=1;
        }
}
void OLED_16x32(uchar x, uchar y, uchar ch)//显示8*16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
        uchar i=0;
        if(x>120)
        {
                x=0;y++;
        }

        OLED_SetPos(x,y);
        for(i=0;i<16;i++)
        {
                OLED_12864_Write_data(F16X32[ch*64+i]);
        }

        OLED_SetPos(x,y+1);
        for(i=0;i<16;i++)
        {
                OLED_12864_Write_data(F16X32[ch*64+i+16]);
        }
        OLED_SetPos(x,y+2);
        for(i=0;i<16;i++)
        {
                OLED_12864_Write_data(F16X32[ch*64+i+32]);
        }
        OLED_SetPos(x,y+3);
        for(i=0;i<16;i++)
        {
                OLED_12864_Write_data(F16X32[ch*64+i+48]);
        }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1()
{
        display_buff[0] =2;
        display_buff[1] =0;
        display_buff[2] =RTC_Data[6]/10;
        display_buff[3] =RTC_Data[6]%10;                //年

        display_buff[4] =RTC_Data[4]/10;
        display_buff[5] =RTC_Data[4]%10;                //月

        display_buff[6] =RTC_Data[3]/10;
        display_buff[7] =RTC_Data[3]%10;                //日

        display_buff[8] =RTC_Data[2]/10;
        display_buff[9] =RTC_Data[2]%10;                //时

        display_buff[10] =RTC_Data[1]/10;
        display_buff[11] =RTC_Data[1]%10;                //分

        display_buff[12] =RTC_Data[0]/10;
        display_buff[13] =RTC_Data[0]%10;                //秒

        display_buff[14] =RTC_Data[5]/10;
        display_buff[15] =RTC_Data[5]%10;                //星期

        display_buff[16] =RTC_Data[7]/10;
        display_buff[17] =RTC_Data[7]%10;                //温度
}
void display2()
{
        OLED_8x16Str(24, 0, display_buff[0]);// 年
        OLED_8x16Str(32, 0, display_buff[1]);
        OLED_8x16Str(40, 0, display_buff[2]);
        OLED_8x16Str(48, 0, display_buff[3]);
        OLED_8x16Str(56, 0, 10);                         // -
        OLED_8x16Str(64, 0, display_buff[4]);// 月
        OLED_8x16Str(72, 0, display_buff[5]);
        OLED_8x16Str(80, 0, 10);                         // -
        OLED_8x16Str(88, 0, display_buff[6]);// 日
        OLED_8x16Str(96, 0, display_buff[7]);

        OLED_16x32(0, 2, display_buff[8]);// 时
        OLED_16x32(16, 2, display_buff[9]);

        OLED_16x32(48, 2, display_buff[10]);// 分
        OLED_16x32(64, 2, display_buff[11]);

        OLED_16x32(96, 2, display_buff[12]);// 秒
        OLED_16x32(112, 2, display_buff[13]);

        if(RTC_Data[0]/1%2==0)  OLED_16x32(32, 2, 10);// :
        else  OLED_16x32(32, 2, 21);
        if(RTC_Data[0]/1%2==0)  OLED_16x32(80, 2, 10);// :
        else  OLED_16x32(80, 2, 21);

        OLED_16x16CN(8, 6, 8);// 星
        OLED_16x16CN(24, 6, 9);// 期
        OLED_16x16CN(40, 6, display_buff[15]);// ?

        OLED_8x16Str(96, 6, display_buff[16]);// 温度
        OLED_8x16Str(104, 6, display_buff[17]);
        OLED_16x16CN(112, 6, 10);// ℃
}
/*****************************************************************************************************
**********************************************DS3231函数**********************************************
*****************************************************************************************************/
void DS3231_IIC_delay()//IIC延时函数。延时4个机器周期。
{
        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DS3231_IIC_start()//起始信号
{
     DS3231_IIC_SDA=1;
     DS3231_IIC_SCL=1;
     DS3231_IIC_delay();
     DS3231_IIC_SDA=0;
     DS3231_IIC_delay();
     DS3231_IIC_SCL=0;
}

void DS3231_IIC_stop()//停止信号
{
    DS3231_IIC_SDA=0;
    DS3231_IIC_delay();
    DS3231_IIC_SCL=1;
    DS3231_IIC_delay();
    DS3231_IIC_SDA=1;
    DS3231_IIC_delay();
}

bit DS3231_IIC_Tack()//接收应答
{
    bit ack;
    DS3231_IIC_SDA=1;
    DS3231_IIC_delay();
    DS3231_IIC_SCL=1;
    DS3231_IIC_delay();
    ack=DS3231_IIC_SDA;
    DS3231_IIC_delay();
    DS3231_IIC_SCL=0;
    DS3231_IIC_delay();
    return ack;
}

void DS3231_IIC_write_byte(uchar Data)//写入数据函数
{
        uchar i;
        for(i=0;i<8;i++)
        {
                if(Data&0x80)
                DS3231_IIC_SDA=1;
                else
                DS3231_IIC_SDA = 0;
                DS3231_IIC_delay();
                DS3231_IIC_SCL=1;
                DS3231_IIC_delay();
                DS3231_IIC_SCL=0;
                DS3231_IIC_delay();
                Data=Data<<1;
        }
}

uchar DS3231_IIC_read_byte()//读取数据函数
{
    uchar i;
    uchar Data;
    for(i=0;i<8;i++)
    {
        DS3231_IIC_SCL=1;
        DS3231_IIC_delay();
        Data=Data<<1;
        DS3231_IIC_delay();

        if(DS3231_IIC_SDA)
        Data=Data|0x01;
        DS3231_IIC_SCL=0;
        DS3231_IIC_delay();
    }
    return Data;
}

void DS3231_IIC_single_byte_write(uchar Waddr,uchar Data)//写入数据函数
{
    DS3231_IIC_start();
    DS3231_IIC_write_byte(0xd0);
    DS3231_IIC_Tack();
    DS3231_IIC_write_byte(Waddr);
    DS3231_IIC_Tack();
    DS3231_IIC_write_byte(Data);
    DS3231_IIC_Tack();
    DS3231_IIC_stop();
}

uchar DS3231_IIC_single_byte_read(uchar Waddr)//读取数据函数
{
    uchar Data;
    DS3231_IIC_start();
    DS3231_IIC_write_byte(0xd0);
    DS3231_IIC_Tack();
    DS3231_IIC_write_byte(Waddr);
    DS3231_IIC_Tack();
    DS3231_IIC_stop();
    DS3231_IIC_start();
    DS3231_IIC_write_byte(0xd1);
    DS3231_IIC_Tack();
    Data=DS3231_IIC_read_byte();
    DS3231_IIC_delay();
    DS3231_IIC_stop();
    return Data;
}

void DS3231_Read_time()//读取时间
{
    uchar i,tmp,tmp1,tmp2;
    for(i=0;i<8;i++)
    {
            tmp = DS3231_IIC_single_byte_read(rtc_address[i]);
            tmp1 = tmp/16;
            tmp2 = tmp%16;
                RTC_Data[i]=tmp1*10+tmp2;
    }
}

void DS3231_write_time()//写入时间
{
    uchar i,tmp;
    for(i=0;i<7;i++)
    {
        tmp=RTC_Data[i]/10;//BCD处理
        RTC_Data1[i]=RTC_Data[i]%10;
        RTC_Data1[i]=RTC_Data1[i]+tmp*16;
    }
    for(i=0;i<7;i++)
    {
        DS3231_IIC_single_byte_write(rtc_address[i],RTC_Data1[i]);
    }
    DS3231_IIC_single_byte_write(0x0e,0x0c);
}

void DS3231_Init()
{
    DS3231_IIC_SDA=1;
    DS3231_IIC_SCL=1;
    DS3231_IIC_single_byte_write(0x0e,0x0c);
}
/*****************************************************************************************************
*****************************************125us定时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static uchar timecount;
        TF1=0;
        TH1=0xff;//125us
        TL1=256-110;

        timecount++;
        if(timecount>=16)//1ms
        {
                timecount=0;
                T0_Flag=1;
        }
        if(laba_flag)
        {
                laba=~laba;
        }
        else
        laba=0;
}
/*****************************************************************************************************
*************************************红外解码定时器程序***********************************************
*****************************************************************************************************/
void intersvr1(void) interrupt 2 using 1   //外部中断解码程序_外部中断1          P3.3口
{
        Tc=TH0*256+TL0;//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
        TH0=0;
        TL0=0;         //定时中断重新置零

        if((Tc>Imin)&&(Tc<Imax))
        {
                m=0;
                f=1;
                return;
        }              //找到启始码
        if(f==1)
        {
                if(Tc>Inum1&&Tc<Inum3)
                {
                        Im[m/8]=Im[m/8]>>1|0x80; m++;
                }
                if(Tc>Inum2&&Tc<Inum1)
                {
                        Im[m/8]=Im[m/8]>>1; m++; //取码
                }
                if(m==32)
                {
                        m=0;
                        f=0;
                        if(Im[2]==~Im[3])
                        {
                                IrOK=1;
                        }
                        else IrOK=0;   //取码完成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
                }
        }
}

网友A(2017-12-25):
这么好的资料没人顶吗?楼主威武!

网友B:
非常好用的资料,楼主分享及时,谢谢

网友C:
赞一个,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D(2018-04-09):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
这个能用点阵屏吗

网友E:
无敌给力。。。

网友F(2018-08-05):
很好的资料,谢谢了,哈哈

网友G:
OLED使用寿命是多少小时?

网友H(2018-09-11):
亲!!!!

老师没有教你抄袭的时候修改修改不能照抄不误吗?
http://www.51hei.com/bbs/dpj-77491-1.html

除了一开始这段文字没了,其它完全就是复制黏贴,
这几天忙着调试程序,等过几天准备整理整理后再发帖,pcb版的1.8寸数码管显示,欢迎再次抄袭,不过请亲注明出处。

网友I(2019-07-06):
请问走时,时基函数是什么意思,没有注释,看不懂,谢谢楼主

网友J:
对于我来说超牛啊,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K:
好文必須推一把

网友L(2019-08-13):
引用 网友H:
亲!!!!

老师没有教你抄袭的时候修改修改不能照抄不误吗?

问下,如果在设置时间的时候,比如设置秒,怎么才能做到在秒个位实现反白显示?有人发过spi总线的实现方式,但是i2c的,我根据那方法没能实现,所以请教一下,我的是0.96的屏

网友M(2020-05-10):
显示的有问题,根本不对

网友N:
哈哈,终于找到一个实用的程序了!

网友O(2021-05-30):
7针spi的可以用吗?

网友O:
ds1302可以用吗?

网友P:
不错,下来试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