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GA+ADS1118+异步FIFO+串口源程序

楼主:
该资源为FPGA工程文件,基于Quartus II 15.1开发环境,使用verilog编写,备注详细。16bit四通道模数转换芯片ADS1118采集模拟电压信号(通道可选,电压范围可变),通过SPI接口和FPGA通信,数据在自己编写的异步FIFO缓存,经过UART接口,将数据传输至PC,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可查看接收数据,经验证可在工程中使用。

源程序如下:
//---------------------------------------------------------------------------
//--        文件名                :        ADS1118_module.v
//--        作者                :        Chen.s.y
//--        描述                :        ADS1118模/数转换芯片驱动时序
//--        修订历史        :        2017-8-20
//---------------------------------------------------------------------------

`define SCLK_TIME                        11'd2000                        //0.025M=25khz, 40us,40 / (1 / 50M) = 2000
`define SCLK_TIME_HALF        10'd1000                        //40us / 2 = 20us  10 / 2 = 1000

module ADS1118_module(CLK_50M,RST,CS,DIN,DOUT,SCLK,fifo_wclk,ADC_result);

/*parameter ADS_config_AIN0=16'h458A;        //ADS1118配置数据(模拟通道0)0100_0101_1000_1010
parameter ADS_config_AIN1=16'h558A;        //ADS1118配置数据(模拟通道1)0101_0101_1000_1010
parameter ADS_config_AIN2=16'h658A;        //ADS1118配置数据(模拟通道2)0110_0101_1000_1010
parameter ADS_config_AIN3=16'h758A;        //ADS1118配置数据(模拟通道3)0111_0101_1000_1010*/
/*parameter ADS_config_AIN0=16'h448A;        //ADS1118配置数据(模拟通道0)0100_0100_1000_1010
parameter ADS_config_AIN1=16'h548A;        //ADS1118配置数据(模拟通道1)0101_0100_1000_1010
parameter ADS_config_AIN2=16'h648A;        //ADS1118配置数据(模拟通道2)0110_0100_1000_1010
parameter ADS_config_AIN3=16'h748A;        //ADS1118配置数据(模拟通道3)0111_0100_1000_1010*/

parameter ADS_config_AIN0=16'hC2E3;        //ADS1118配置数据(模拟通道0)1100_0010_1110_0011
parameter ADS_config_AIN1=16'hC2E3;        //ADS1118配置数据(模拟通道1)0101_0100_1000_1010
parameter ADS_config_AIN2=16'hE2E3;        //ADS1118配置数据(模拟通道2)1110_0010_1110_0011
parameter ADS_config_AIN3=16'hE2E3;        //ADS1118配置数据(模拟通道3)0111_0100_1000_1010

//---------------------------------------------------------------------------
//--        外部端口声明
//---------------------------------------------------------------------------
input  CLK_50M,RST;
input  DOUT;                                                                //The result of ADC
output CS;                                                                        //The signal of starting converting
output DIN;                                                                        //The signal of serial input
output SCLK;                                                                //The clock siganl of ADC chip
output fifo_wclk;                                                        //The write clk of fifo module
output [ 7:0]ADC_result;                                //The 8bit data of ADC

//---------------------------------------------------------------------------
//--        内部端口声明
//---------------------------------------------------------------------------
wire                                         DIN;                                        //AD串行数据输入
reg                                        DIN_N;                                //DIN的下一个状态
reg                                        CS;                                        //AD片选信号
reg                                        CS_N;                                        //CS的下一个状态
reg                                        SCLK;                                        //AD时钟,最大不超过4MHz,最小为35.71Hz,这里设置为2.5MHz
reg                                        SCLK_N;                                //SCLK的下一个状态

reg                [ 2:0]        fsm_cs;                                //状态机的当前状态
reg                [ 2:0]        fsm_ns;                                //状态机的下一个状态

reg                [ 11:0]        time_cnt;                        //用于记录一个时钟所用时间的定时器
reg                [ 11:0]        time_cnt_n;                        //time_cnt的下一个状态
reg                [ 4:0]        bit_cnt;                                //用来记录时钟周期个数的计数器
reg                [ 4:0]        bit_cnt_n;                        //bit_cnt的下一个状态

reg                 [ 1:0]        flag;                                        //用来标记四个通道采样的顺序
reg                 [ 1:0]        flag_n;                                //flag的下一个状态

reg                [15:0]        ADC_DATA;                        //用来保存稳定的16bit AD数据
reg                [15:0]        ADC_DATA_n;                        //ADC_DATA的下一个状态
reg                [15:0]        ad_data_reg;                //用于保存数据的移位寄存器
reg                [15:0]        ad_data_reg_n;                //ad_data_reg的下一个状态

reg                [15:0]        ADS_config_data;        //ADS1118配置寄存器

reg                                        wfifo_clk_n1;                //fifo_wclk_n的下一个状态
reg                                        wfifo_clk_n2;                //fifo_wclk_n的下一个状态
reg                [15:0]        wfifo_clk_cnt;                //用于计数ADC_DATA的脉宽
reg                [15:0]        wfifo_clk_cnt_n;        //wfifo_clk_cnt的下一个状态

reg                                        data_flag;                        //16bit ADC数据拆分为8bit的标志
                                                                                                //1:发送低8位
                                                                                                //0:发送高八位
reg                [ 7:0]        ADC_result;                        //拆分ADS芯片16bit的采样结果(便于串口传输)

//---------------------------------------------------------------------------

assign DIN = DIN_N;
assign fifo_wclk=~wfifo_clk_n1;

parameter        FSM_IDLE                        = 3'h0;        //状态机的初始状态
parameter        FSM_CS0                        = 3'h1;        //CS下降沿到第一个SCK上升沿的等待状态,最小为值100ns
parameter        FSM_DATA                        = 3'h2;        //读取16个数据状态
parameter        FSM_CS1                        = 3'h3;        //最后一个SCK下降沿到CS上升沿的等待状态,最小为值100ns
parameter        FSM_END                        = 3'h4;        //结束的状态

//---------------------------------------------------------------------------
//--        逻辑功能实现
//---------------------------------------------------------------------------
//时序电路,用来给fsm_cs寄存器赋值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判断复位
                fsm_cs <= 1'b0;                                        //初始化ad_fsm_cs值
        else
                fsm_cs <= fsm_ns;                                        //用来给ad_fsm_ns赋值
end

//组合电路,用来实现状态机
always @ (*)
begin
        case(fsm_cs)                                                        //判断状态机的当前状态

        //---------------------------------------------------------------------//
                FSM_IDLE:
                                                                                                //2 x SCLK_TIME用于初始化延时
                        if((bit_cnt == 5'd1 ) && (time_cnt == `SCLK_TIME))
                                fsm_ns = FSM_CS0;                        //完成就进入CS下降沿到第一个SCK上升沿的等待状态
                        else
                                fsm_ns = fsm_cs;                        //否则保持原状态不变
        //---------------------------------------------------------------------//
                FSM_CS0:
                                                                                                //2 x SCLK_TIME 用于等待延时
                        if((bit_cnt == 5'd1 ) && (time_cnt == `SCLK_TIME))
                                fsm_ns = FSM_DATA;                //完成就进入读取数据状态
                        else
                                fsm_ns = fsm_cs;                  //否则保持原状态不变

        //---------------------------------------------------------------------//
                FSM_DATA:
                                                                                                //读取数据16位,1~16个时钟脉冲
                        if((bit_cnt == 5'd16 ) && (time_cnt == `SCLK_TIME))
                                fsm_ns = FSM_CS1;                        //如果读取数据状态完成就进入结束状态
                        else
                                fsm_ns = fsm_cs;                        //否则保持原状态不变

        //---------------------------------------------------------------------//
                FSM_CS1:
                                                                                                //2 x SCLK_TIME 用于等待延时
                        if((bit_cnt == 9'd1 ) && (time_cnt == `SCLK_TIME))
                                fsm_ns = FSM_END;                        //完成就进入结束状态
                        else
                                fsm_ns = fsm_cs;                  //否则保持原状态不变
        //---------------------------------------------------------------------//
                FSM_END:
                                fsm_ns = FSM_IDLE;                //完成一次数据转换,进入下一次转换

                default:fsm_ns = FSM_IDLE;
        endcase
end

//时序电路,用来给time_cnt寄存器赋值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判断复位
                time_cnt <= 12'h0;                                        //初始化time_cnt值
        else
                time_cnt <= time_cnt_n;                        //用来给time_cnt赋值
end

//组合电路,实现SCLK_TIME的定时计数器
always @ (*)
begin
        if(time_cnt == `SCLK_TIME)                        //判断SCLK_TIME时间
                time_cnt_n = 12'h0;                                //如果到达SCLK_TIME,定时器清零
        else
                time_cnt_n = time_cnt + 12'h1;        //如果未到SCLK_TIME,定时器继续加1
end

//时序电路,用来给bit_cnt寄存器赋值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判断复位
                bit_cnt <= 5'h0;                                        //初始化bit_cnt值
        else
                bit_cnt <= bit_cnt_n;                        //用来给bit_cnt赋值
end

//组合电路,用来记录时钟周期个数的计数器
always @ (*)
begin
        if(fsm_cs != fsm_ns)                                        //判断状态机的当前状态
                bit_cnt_n = 5'h0;                                        //如果当前的状态不等于下一个状态,计时器就清零
        else if(time_cnt == `SCLK_TIME_HALF)//判断SCLK_TIME_HALF时间
                bit_cnt_n = bit_cnt + 5'b1;        //如果到达SCLK_TIME_HALF,计数器就加1
        else
                bit_cnt_n = bit_cnt;                                //否则计数器保持不变
end

//时序电路,用来给AD_CLK寄存器赋值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判断复位
                SCLK <= 1'h0;                                                //初始化AD_CLK值
        else
                SCLK <= SCLK_N;                                        //用来给AD_CLK赋值
end

//组合电路,用来生成AD的时钟波形
always @ (*)
begin
        if(fsm_cs != FSM_DATA)
                SCLK_N = 1'h0;                                                //如果当前的状态不等于读取数据状态,SCLK_N就置0
        else if(time_cnt == `SCLK_TIME_HALF)//判断SCLK_TIME_HALF时间
                SCLK_N = 1'h1;                                                //如果到达SCLK_TIME_HALF,SCLK_N就置1
        else if(time_cnt == `SCLK_TIME)        //判断SCLK_TIME时间
                SCLK_N = 1'h0;                                                //如果到达SCLK_TIME,SCLK_N就置0
        else
                SCLK_N = SCLK;                                                //否则保持不变
end

//时序电路,用来给CONVST寄存器赋值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判断复位
                CS <= 1'h0;                                                        //初始化CS值
        else
                CS <= CS_N;                                                        //用来给CS赋值
end

//组合电路,用来生成AD的CONVST
always @ (*)
begin
        if((fsm_cs == FSM_DATA)||(fsm_cs == FSM_CS0)||(fsm_cs == FSM_CS1))
                CS_N = 1'h0;                                                //CS置1的状态
        else
                CS_N = 1'h1;                                                //CS置0的状态
end

//时序电路,用来给ad_data_reg寄存器赋值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判断复位
                ad_data_reg <= 8'h0;                                //初始化ad_data_reg值
        else
                ad_data_reg <= ad_data_reg_n;        //用来给ad_data_reg赋值
end

//组合电路,将AD线上的数据保存到移位寄存器中
always @(*)
begin
        if((fsm_cs == FSM_DATA) && (!SCLK) && (SCLK_N))
                                                                                                //判断每一个时钟的上升沿
                ad_data_reg_n = {ad_data_reg[14:0],DOUT};
                                                                                                //将数据存入移位寄存器中,高位优先
        else
                ad_data_reg_n = ad_data_reg;        //否则保持不变
end

//时序电路,用来给data_out寄存器赋值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判断复位
                ADC_DATA <= 0;                                                //初始化data_out值
        else
                ADC_DATA <= ADC_DATA_n;                        //用来给data_out赋值
end

//组合电路,将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存入data_out中,可用于输出
always @ (*)
begin
        if(fsm_cs == FSM_END)
                ADC_DATA_n = ad_data_reg;
        else
                ADC_DATA_n = ADC_DATA;
end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begin
        case(flag)
                2'd0:ADS_config_data <= ADS_config_AIN3;
                2'd1:ADS_config_data <= ADS_config_AIN0;
                2'd2:ADS_config_data <= ADS_config_AIN1;
                2'd3:ADS_config_data <= ADS_config_AIN2;
                default:ADS_config_data <= ADS_config_AIN0;
        endcase
end

//时序电路,用来给DIN_N寄存器赋值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DIN_N<=0;
        else if(fsm_cs == FSM_DATA)
                case(bit_cnt)
                                5'd0,5'b1:DIN_N<=ADS_config_data[15];
                                5'd2:DIN_N<=ADS_config_data[14];
                                5'd3:DIN_N<=ADS_config_data[13];
                                5'd4:DIN_N<=ADS_config_data[12];
                                5'd5:DIN_N<=ADS_config_data[11];
                                5'd6:DIN_N<=ADS_config_data[10];
                                5'd7:DIN_N<=ADS_config_data[9];
                                5'd8:DIN_N<=ADS_config_data[8];
                                5'd9:DIN_N<=ADS_config_data[7];
                                5'd10:DIN_N<=ADS_config_data[6];
                                5'd11:DIN_N<=ADS_config_data[5];
                                5'd12:DIN_N<=ADS_config_data[4];
                                5'd13:DIN_N<=ADS_config_data[3];
                                5'd14:DIN_N<=ADS_config_data[2];
                                5'd15:DIN_N<=ADS_config_data[1];
                                5'd16:DIN_N<=ADS_config_data[0];
                                default:DIN_N<= 0;
                endcase
        else
                DIN_N<= DIN_N;
end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判断复位
                flag <= 2'b0;                                        //初始化bit_cnt值
        else
                flag <= flag_n;                                //用来给bit_cnt赋值
end

//组合电路,用来记录时钟周期个数的计数器
always @ (*)
begin
        if((!CS)&&(CS_N))
                flag_n <= flag + 2'b1;
        else
                flag_n = flag;
end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wfifo_clk_cnt <= 16'b0;
        else
                wfifo_clk_cnt <= wfifo_clk_cnt_n;
end

always @ (*)
begin
        if((fsm_cs == FSM_DATA)||(fsm_cs == FSM_CS0)||(fsm_cs == FSM_CS1)||(fsm_cs == FSM_IDLE))
                wfifo_clk_cnt_n <= wfifo_clk_cnt + 16'b1;
        else if(fsm_cs == FSM_END)
                wfifo_clk_cnt_n <= 16'b0;
        else
                wfifo_clk_cnt_n <= wfifo_clk_cnt;
end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wfifo_clk_n1 <= 0;
        else
                wfifo_clk_n1 <= wfifo_clk_n2;
end

always @(*)
begin
        if((wfifo_clk_cnt == 16'd9504)||(wfifo_clk_cnt == 16'd19009)||(wfifo_clk_cnt == 16'd28513)||(wfifo_clk_cnt == 16'd38018))
                wfifo_clk_n2 <= ~wfifo_clk_n1;
        else
                wfifo_clk_n2 <= wfifo_clk_n1;
end

always @(negedge wfifo_clk_n1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data_flag <= 1'b0;
        else
                data_flag <= data_flag+1'b1;
end

always @(posedge wfifo_clk_n1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ADC_result <= 8'b0;
        else if(data_flag == 1'b0)
                ADC_result <= ADC_DATA[15:8];
        else
                ADC_result <= ADC_DATA[ 7:0];
end

endmodule

网友A(2018-06-27):
希望对我有用,谢谢

网友A:
解释很详细,正好是我需要的,谢谢

网友B(2020-09-13):
正好要学习ADS1118,解释很到位!

网友C(2023-08-30):
可以实现多通道一块采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