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七针0.96寸OLED使用IIC接口和SPI接口arduino连接方式的说明

楼主(2017-12-21):
关于7pin 0.96寸 OLED模块使用 IIC接口的操作说明
7pin  0.96寸 OLED模块支持SPI和 IIC接口;默认是SPI接口;如果想用 IIC接口;

操作如下几步骤:
1.  将模块背面的电阻R3换到R1 位置,此时将模块切换为IIC接口;电阻 R8 可以用0 欧姆电阻或是用焊锡短接电阻两端。
2.  CS脚接地。
3.  DC脚的处理:在 IIC 通信中 DC的高低电平是用来选择IIC通信地址的;当 DC接地时 IIC从机地址为:0x78,当DC 接高电平时IIC地址为0x7A;测试程序中所用的为0x78;  也就是说大家需要将 DC 接地
4.  关于RES的处理。RES这个脚是 OLED屏的复位脚;大家在用 OLED屏的时候会发现;所有 OLED 本身都会有一个复位脚;因为 OLED 在被操作之前需要在将寄存作一次复位;然后才能对期进行初始货操作;否则OLED可能会出现水稳定的情况。
RES处理办法:
1>  简单的验证办法:将 RES 接电源正;这样可以把屏点亮;但是会不稳定,在快速测试时可以这么操作
2>  将 RES脚与开发板的复位脚连接;通过开发板的复位来对 OLED进行复位
3>  通过一个IO脚来对 OLED进行复位,这个操作放在对屏初始化之前;先将 RES 拉低延迟200ms左右;然后再拉高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
4>  通过一个 RC 复位电路来控制 RES
5.D0为 IIC时钟线,D1为 IIC数据线
5.  软件测试
软件这块  51,stm32 在资料包里已经有了;就不再说了。说一下 arduino的测试 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下 U8glib 这个库的使用;这个库通用性比较好;一般不会有问题。
具体操作方法:
1 将库解压后放到库目录下
2 打开解压后的文件在 U8glib\examples 目录下有很多程序;这些程序我们都可以使用;下面以 U8glib\examples\U8gLogo 下的 U8gLogo.ino 来说明;其它的操作一样。打开U8gLogo.ino文件,选择 U8GLIB_SSD1306_128X64 u8g(U8G_I2C_OPT_NONE);  //  I2C  / TWI

将前面的//去了;如果用是其它控制IC 的屏;直接选上前面的型号就可以了;这里我们选 SSD1306的;因为0.96是 SSD1306IC 然后用 arduino开发板的 iic接口与OLED对接就可以了 以 Arduino UNO R3 为例 A4接 D1(数据线),A5接 D0(时钟线)

网友A(2019-01-11):
有接线图吗?

网友B:
楼主你好:我这样改的怎么不行啊。屏不亮呀。

网友C(2019-05-24):
有个奇怪的问题,OLED不接电源也能显示,只接数据线

网友D(2019-08-07):
楼主能分享一个接线图吗?本人电路小白

网友E:
谢谢分享!终于知道 怎么弄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