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实验报告

楼主(2017-12-21):
硬件实验十一 外部中断实验(51/96)
姓名:*     学号:1517623
一、实验要求
用单次脉冲申请中断,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对输出信号进行反转。

二、实验目的
1、学习外部中断技术的基本使用方法。
2、学习中断处理程序的编程方法。

三、实验电路及连线
  连线
  连接孔 1
  连接孔 2
  1
  P1.0
  L0
  2
  单脉冲输出
  INT0 (51 系列)
  2
  单脉冲输出
  EINT (96 系列)

四、实验说实明
中断服务程序的关键是:
1.保护进入中断时的状态,并在退出中断之前恢复进入时的状态。
2.必须在中断程序中设定是否允许中断重入,即设置 EXO 位。
3.对于 80C196,要选择相应的中断源,并设置中断屏蔽寄存器的相应位。
本例中使用了 INTO 中断(80C196 为EXTINT 中断),一般中断程序进入时应保护 PSW,
ACC 以及中断程序使用但非其专用的寄存器。本例的中断程序保护了 PSW,ACC 等三个寄存器并且在退出前恢复了这三个寄存器。另外中断程序中涉及到关键数据的设置时应关中断,即设置时不允许重入。本例中没有涉及这种情况。
INTO(P32)端(80C196 为 EINT 端)接单次脉冲发生器。P1.0 接 LED 灯,以查看信号反转.

五 实验框图

+

COUNT_INT    EQU 30H
LEDVALUE    EQU 31H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1BH
    LJMP Timer1Interrupt

START:
    MOV SP,#60H
    MOV COUNT_INT,#0
    MOV LEDVALUE,#01H
    LCALL InitTimer1

LOOP:
     MOV A,LEDVALUE
     MOV P2,A
    LJMP LOOP

InitTimer1:
    MOV TMOD,#10H;定时器T1为工作方式1,产生50ms定时
    MOV TH1,#3CH
    MOV TL1,#0B0H
    SETB EA
    SETB ET1
    SETB TR1
    RET

Timer1Interrupt:
    PUSH DPH
    PUSH DPL
    PUSH ACC
    MOV TH1,#3CH
    MOV TL1,#0B0H
    ;========================
     INC COUNT_INT
     MOV A,COUNT_INT;每50ms加1,
     CJNE A,#2,Timer1Interrupt_EXIT;100ms
     MOV COUNT_INT,#0
     MOV A,LEDVALUE
     RL A
     MOV LEDVALU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