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X8LED点阵点亮第一个点(亲测,完全可移植)

楼主(2017-12-21):
/**************************************************************************************
*                              8*8LED点阵———点亮一个点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点阵左上角第一个点点亮

注意事项:一定要将74HC595模块上的JP595短接片短接,并且将JOE短接片短接到GND端。
***************************************************************************************/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
* 函数名         : Hc595SendByte(u8 dat)
* 函数功能                   : 向74HC595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
        u8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Hc595SendByte(0x80);
        P0=0x7f;
        while(1);
}

网友A(2018-06-12):
你这个代码逻辑上好像没错,但是程序下载之后第一个灯没亮的,本人亲测过。
具体猜测如下:
主函数中P34和P0读取数据很快,就马上执行while语句;
所以灯不亮或者只能看到瞬间亮了一下马上就熄了。
解决方案:
主函数改为:
while (1)
{
        Hc595SendByte(0x80);
        P0=0x7f;
}

网友B(2019-06-20):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代码逻辑上好像没错,但是程序下载之后第一个灯没亮的,本人亲测过。
具体猜测如下:
主函数中P34 ...

这样改我测试着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代码逻辑上好像没错,但是程序下载之后第一个灯没亮的,本人亲测过。
具体猜测如下:
主函数中P34 ...

595是移位寄存器,他自己会循环

网友D(2021-07-31):
我用的也是这个程序 但第一列全部点亮 求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也是这个程序 但第一列全部点亮 求解!

在定义函数下加入
u8 ledduan[]={0x80};
u8 ledwei[]={0x7f};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我测试着也不行。

在定义函数下加入延时函数
void  delay  (u16 i)
{
while(i––);
}

网友E:
修改如下可参考

网友E: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include<intrins.h>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函数名         : Hc595SendByte(u8 dat)* 函数功能                   : 向74HC595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输入           : 无* 输出                  : 无*******************************************************************************/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         u8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函 数 名       : main*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输    入       : 无* 输    出             : 无***/ void main() {                         Hc595SendByte(0x80);         P0=0x7f;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