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过零检测电路和程序不起作用,我查不明原因

楼主(2017-12-21):
请教这是哪出问题,灯会亮了灭   过零检测不起作用。附件是仿真加程序

灯会亮了灭   过零检测不起作用。
/*
        单片机白炽灯调光程序 (晶振:11.0592MHz)
*/
#include "reg52.h"

sbit lamp_pwm=P1^0;//可控硅位
sbit key0=P1^1;//降低亮度按键位
sbit key1=P1^2;//增加亮度按键位

unsigned int inc;

void INT0s()interrupt 0        using 0//INT0外部中断,过零检测触发
{
        TR0=0;
        if(!key0)//降低亮度
        {
                inc+=50;
                if(inc>=8000)inc=8000;
        }
        if(!key1)//增加亮度
        {
                inc-=50;
                if(inc<=800)inc=800;
        }
        TH0=(65536-inc)/256;
        TL0=(65536-inc)%256;
        TR0=1;
}

void timer1()interrupt 1 using 0//可控硅触发中断
{
        unsigned char i;
        lamp_pwm=0;//灯亮
        for(i=0;i<2;i++);//延时2us
        lamp_pwm=1;//灯灭
}

/************STC不断电下载用******************/
sfr ISP_DOWNS=0xe7;//ISP软复位地址
sbit ISP_SW=P3^0;//串口数据接收
void DebugDownISP()//软复位
{
        if(!ISP_SW)ISP_DOWNS=0x60;
}
/********************************************/

void main()
{
        TMOD|=0x01;
        IT0=1;//INT0下降沿触发
        EX0=1;//外部中断允许
        ET0=1;
        EA=1;//开总中断
        inc=8000;
        while(1)
        {
                DebugDownISP();
        }
}

网友A:
类似的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55446-1.html 信号经过光耦,反相了。原因:类似三极管共发射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55446-1.html 信号经过光耦,反相了。原因:类似三极管共发射极 ...

额那个加了反向的74l04

网友B:
你的 过零检测电路不对!

楼主:
请问这里是可以用光耦代替吗 ?还是只能用变压器  这个是什么管,起什么作用啊   ()可以用两个三级管代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 过零检测电路不对!

这个资料哪里有啊   .可以回答下我下面的疑惑吗

楼主:
整流桥为什么不给过零检测电路使用,而是给负载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里是可以用光耦代替吗 ?还是只能用变压器这个是什么管,起什么作用啊   ()可以用两个三级管代替吗

AC10V是某个变压器低压付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流桥为什么不给过零检测电路使用,而是给负载使用

这不是一般整流桥,而是晶闸管可控整流,过零检测就是为了控制晶闸管移相触发。

楼主:
这两个是啥啊

网友C(2019-04-01):
为什么你停止时是INC=8000,不该是9216吗

网友D:
同问,为什么你停止时是INC=8000,不该是9216吗

网友D:
参考这个电路

参考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