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pi 通信,获得的数据都是0xff或是0xffff,这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7-12-22):
我采用的单片机是stm8L051系列的

这个是我spi配置的初始化函数

void MySPI_Init(void)
{

   /* SPI Periph clock enable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SPI_CLK, ENABLE);

   /* Set the MOSI,MISO and SCK at high level */
   GPIO_Init(SPI_GPIO_PORT, SPI_MOSI_PIN,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SPI_GPIO_PORT, SPI_MISO_PIN, GPIO_Mode_In_PU_No_IT);
   GPIO_Init(SPI_GPIO_PORT, SPI_SCK_PIN,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 Configure FLASH_CS as Output push-pull, used as Flash Chip select */
   GPIO_Init(SPI_GPIO_PORT, SPI_CS_PIN,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ExternalPullUpConfig(SPI_GPIO_PORT,SPI_MISO_PIN,ENABLE);

    SPI_DeInit(SPI1);
    SPI_Init(SPI1, SPI_FirstBit_MSB,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Mode_Master,
            SPI_CPOL_High, SPI_CPHA_1Edge,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NSS_Soft, (uint8_t)0x07);

    SPI_Cmd(SPI1,ENABLE);

}

#define SPI_CLK                   CLK_Peripheral_SPI1
#define SPI_SCK_PIN               GPIO_Pin_5                  /* PB.05 */
#define SPI_MISO_PIN              GPIO_Pin_7                  /* PB.07 */
#define SPI_MOSI_PIN              GPIO_Pin_6                  /* PB.06 */
#define SPI_CS_PIN                GPIO_Pin_4                  /* PE.04 */
#define SPI_GPIO_PORT          GPIOB                       /* GPIOE */

这些是我获得额数据
0xff      0xffff
请问为什么获得的都是这样的数据,是硬件问题还是程序配置问题

楼主:
原来这是spi配置问题
spi配置如下

void MySPI_Init(void)
{

   /* SPI Periph clock enable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SPI_CLK, ENABLE);

   /* Set the MOSI,MISO and SCK at high level */
//   GPIO_Init(SPI_GPIO_PORT, SPI_MOSI_PIN,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SPI_GPIO_PORT, SPI_MISO_PIN, GPIO_Mode_In_PU_No_IT);
//   GPIO_Init(SPI_GPIO_PORT, SPI_SCK_PIN,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 Configure FLASH_CS as Output push-pull, used as Flash Chip select */
   GPIO_Init(SPI_GPIO_PORT, SPI_CS_PIN,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ExternalPullUpConfig(SPI_GPIO_PORT,SPI_MOSI_PIN|SPI_SCK_PIN,ENABLE);

    SPI_DeInit(SPI1);
    SPI_Init(SPI1, SPI_FirstBit_MSB,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Mode_Master,
            SPI_CPOL_Low, SPI_CPHA_1Edge,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NSS_Soft, (uint8_t)0x07);

    SPI_Cmd(SPI1,ENABLE);

}

#define SPI_CLK                   CLK_Peripheral_SPI1
#define SPI_SCK_PIN               GPIO_Pin_5                  /* PB.05 */
#define SPI_MISO_PIN              GPIO_Pin_7                  /* PB.07 */
#define SPI_MOSI_PIN              GPIO_Pin_6                  /* PB.06 */
#define SPI_CS_PIN                GPIO_Pin_4                  /* PE.04 */
#define SPI_GPIO_PORT          GPIOB                       /* GPIO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