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常见短路类型及检查技巧

楼主(2017-12-22):
  电路板短路是电路板的制作中十分常见的问题。出现短路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pcb电路板已经达到了一定的使用年限。第二种情况就是pcb电路板生产中检查工作不到位等。但是这些生产中小小的失误,可能会引起元件烧坏,对整个pcb电路板的危害是很大的,很有可能造成报废情况。因此在制作过程中对其进行检查及把控就显得异常重要。那么常见的电路板短路的种类有哪些?Pcb制作中电路板短路检查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呢?下面我们给大家一一介绍。
  一、常见的电路板短路的种类
  1、短路按照功能性可分为:
  焊接短路(如:连锡)、PCB短路(如:残铜、孔偏等)、器件短路、组装短路、ESD/EOS击穿、电路板内层微短路、电化学短路(如:化学残留、电迁移)、其他原因造成的短路。
  2、短路按照布线特性可分类为:线对线短路、线对面(层)短路、面对面(层对层)短路。

  二、电路板短路检查需要注意这几点
  1、电脑上打开PCB板设计图,把短路的网络点亮,看看什么地方离得最近,最容易连到一块。特别要注意IC内部的短路。
  2、如果是人工焊接,要养成好的习惯:
  1.焊接前要目视检查一遍PCB板,并用万用表检查关键电路(特别是电源与地)是否短路。
  2.每次焊接完一个芯片就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源和地是否短路。
  3.焊接时不要乱甩烙铁,如果把焊锡甩到芯片的焊脚上(特别是表贴元件),就不容易查到。
  3、发现有短路现象。拿一块板来割线(特别适合单/双层板),割线后将每部分功能块分别通电,逐步排除。
  4、使用短路定位分析仪器。常见的有:新加坡PROTEQ CB2000短路追踪仪,香港灵智科技QT50短路追踪仪,英国POLAR ToneOhm950多层板路短路探测仪等。
  5、加大电流的方法进行检查查:采用低压大电流,5V以下,3——5A大电流,一般情况下,发热的位置即为短路。但是,这样做存在较低的危险,一般不采用。
  6、如果有BGA芯片,由于所有焊点被芯片覆盖看不见,而且又是多层板(4层以上),因此最好在设计时将每个芯片的电源分割开,用磁珠或0欧电阻连接,这样出现电源与地短路时,断开磁珠检测,很容易定位到某一芯片。由于BGA的焊接难度大,如果不是机器自动焊接,稍不注意就会把相邻的电源与地两个焊球短路。
  7、小尺寸的表贴电容焊接时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电源滤波电容(103或104),数量多,很容易造成电源与地短路。当然,有时运气不好,会遇到电容本身是短路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焊接前先将电容检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