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了一个红外感应开关

楼主:
红外感应开关,用途广,电路简单,材料易买,可以直接接驳到单片机得I/O口上,当作非接触类开关用,电路图如下:

红外发射和接收头前面没有遮挡物时,电路不动作,OUT为高电位,当感应范围类有遮挡物时,电路动作,OUT输出低电位。电位器VR1调节感应距离(感应距离与发射头和接收头得相对位置与角度也有关系),感应距离用的遮挡物不要用黑色,黑色灵敏度太低。我这个板调节VR1的阻值,可以在40-200mm的范围任意调节。
下面是PCB文件,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打样,文件时用PADS软件绘制的。

下载:

网友A(2018-03-02):
这个好,正是我需要的,谢谢

网友B:
驅動電磁鐵,做自感的水龍頭嗎?

网友C:
这个好,我真想制作捕鼠器呢?

网友D(2019-02-15):
建议PCB搞成单面更好,手工制作双面有难度。

网友E(2019-05-04):
名字不应该叫红外线感应开关,去掉“感应”应该更合适一些。因为电路为红外线反射开关电路,检测的是反射的红外线。红外线信号的检测一般有感应、对射、反射几个方式。感应通常是被动式,对射和反射通常是主动方式。

网友F:
你的运算放大器是不是应该把限幅电压给加上呀,要不然输出电压该怎么检测,不是每个初学者都熟练使用运放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的运算放大器是不是应该把限幅电压给加上呀,要不然输出电压该怎么检测,不是每个初学者都熟练使用运放的

LM393是电压比较器而不是运放

网友G:
建议PCB搞成单面更好,手工制作双面有难度

网友H:
挺好的一个电路,谢谢分享!我也来试试看。

网友H:
为什么我用DXP打开你的PCB文件,没有任何东西???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驅動電磁鐵,做自感的水龍頭嗎?

肯定可以 用低电平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J(2019-07-14):
感觉好像不给力

网友K:
建议:红外发射和接收还能加上编码、解码,变成抗干扰的红外开关。

网友L(2021-11-10):
引用 网友B:
驅動電磁鐵,做自感的水龍頭嗎?

肯定可以了。只要你用的电磁阀是【低电平】触发即可使用,若是【高电评】触发则加一个反相器即可。

网友E(2022-08-16):
这个电路作为演示电路还可以,但实用价值不大,静态电流不会少于30ma,而且抗干扰能力差!实用电路最好使用窄脉冲调制红外光配合解调电路完成设计,

网友M(2025-09-11):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作为演示电路还可以,但实用价值不大,静态电流不会少于30ma,而且抗干扰能力差!实用电路最好使用 ...

对,且管子寿命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