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T8920做2.4G无线通信原理图与51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7-12-22):
用LT8920-做2.4G的电路原理图如下:

/**********************************
*LT89XX测试DEMO
*硬件平台:YBDZ_ERF_DEMO测试实验板
*测试描述:两块测试实验板分别搭载一个LT89XX无线模块
当按其中任意一个测试板的按键例如KEY1,那么该测试板会通过无线模块将键值发送出去,另一测试板收到键值数据后,
点亮对应的LED(KEY1对应LED1KEY2对应LED2)并且返回应答信号,
发送板在收到接收板返回的应答信号后会点亮该板上和按键对应的LED,这样表示通信成功。
备注:点亮的LED延时3秒后熄灭,测试需要两块测试板烧写同样的程序,不管按下那块板上的按键,效果都是一样的,不区分发射板和接收板,测试程序中包含发射,接收,按键扫描,和LED驱动。
*MCU:STC15W408AS
*时钟:6MHZ
*出处:一步电子工作室
***********************************/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T89XX_DRV.h"
#include "Key_Drive.h"
#include "STC_NEW_8051.H"

#define TX_DAT1 0x01         //发送数据1
#define TX_DAT2 0x02     //发送数据2
#define INT_RX  0x03     //初始化接收模式
#define RX_MOD  0x00     //常规接收模式

sbit LED1= P5^4;
sbit LED2= P5^5;

#define LED1_ON()  LED1=0
#define LED2_ON()  LED2=0
#define LED1_OFF() LED1=1
#define LED2_OFF() LED2=1

unsigned char RBUF[32];

extern unsigned char time_5ms_flag;

void main(void)
{
        //uchar tx_lcd_flag = 0;
        unsigned char index = 0;           //channel indicator

        unsigned char highReg = 0;
        unsigned char lowReg  = 0;

        unsigned char keyvalue = 0;                                          //key return value

        unsigned char index_state = INT_RX;           //working manner index is initiated.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short count;

   // Init_Timer(); //初始化定时器和延时器
    Delay_ms(10);
        LT8900_Init();
        #ifdef LT8910
        //8910设置成62.5kbps Reg44 地址上配置 1000H, Reg45 配置 0552H, 是 62.5Kbps
        SPI_WriteReg(44, 0x10, 0x00);
        SPI_WriteReg(45, 0x05, 0x52);
        #endif
        //-----------------
        //读出寄存器的值检查硬件读写时序是否正确
        SPI_ReadReg(40);
        if (RegH==0x44 && RegL==0x02)
        {
                LED1_ON();
                LED2_ON();
                Delay_ms(200);
                LED1_OFF();
                LED2_OFF();
        }
    //-----------------
    count=0;
    //-----------------
        while (1)
        {
            if(time_5ms_flag)
                    {
                    Get_KeyValue(&keyvalue);         //cost 50us
                    time_5ms_flag=FALSE;

                        if(count<600)
               count++;
                        if(count==600)
                                {
                                LED2_OFF();
                                LED1_OFF();
                                }
                    }
                switch(keyvalue)
                {
                    case (KEY1|KEY_PRESS):
            index_state=TX_DAT1;
                        break;

                        case (KEY2|KEY_PRESS):
            index_state=TX_DAT2;
                        break;

                        default :  break;
                }

                switch(index_state)
                {
                    case INT_RX:
            //设置成数据接收模式
                  SPI_WriteReg(52, 0x80, 0x80);
                SPI_WriteReg(7, 0x00, 0x80 + 0x20);
                        index_state=RX_MOD;
                        break;

            case RX_MOD:
                        //检查是否接收到数据
                    if(PKT == 1)
                        {
                    i=0;
                    SPI_ReadReg(50);
                j=RegH;//读取包长度
                    while(i<j)
                         {
                         //读取数据
                         SPI_ReadReg(50);
                         RBUF[i++]=RegH;
                         RBUF[i++]=RegL;
                         if(i==32)
                                 break;
                         }
                    //一旦发生错误,寄存器 Reg48 bit15 位 CRC_ERROR 将被自动置 1,在下次开始 RX 或 TX 时它将被清除。
            //Test CRC
                    SPI_ReadReg(48);
                    if((RegH&0x80)==0)
                         {
                         //判断数据点亮灯
                         if(RBUF[0]==1)
                                 {
                                 LED1_ON();
                                count=0;
                                 }
                         else if(RBUF[0]==2)
                                 {
                                 LED2_ON();
                                count=0;
                                 }
                         }
                        //再次初始化为接收模式
                        index_state=INT_RX;
                        //LED1_OFF();
                    }
                        break;

                        case TX_DAT1:
                    //将数据发送出去
                   SPI_WriteReg(52, 0x80, 0x80);
                   //i=0;
                   //写入长度 长度包含长度字节本身
                   SPI_WriteReg(50, 2,0);
           //写入数据
                   SPI_WriteReg(50, 1,0);
           //开始发送
                   SPI_WriteReg(7, 0x01, 0x20);
                   while (PKT== 0); //等待发送完成
           //判断是否收到对方自动应答信号,REG52<13:8>应为0
           SPI_ReadReg(52);
                   if((RegH& 0x3F)==0)//如果收到应答信号点亮本地对应的LED
                           {
                              LED1_ON();
                           count=0;
                           }
                   //发送完成初始化为接收模式
                   index_state=INT_RX;
                        break;

                        case TX_DAT2:
                    //将数据发送出去
                   SPI_WriteReg(52, 0x80, 0x80);
                   i=0;
                   //写入长度 长度包含长度字节本身
……………………

网友A(2018-01-25):
这款芯片怎么操作寄存器?数据手册上说的好模糊

网友B(2018-08-25):
刚注册,我要下载啊

网友C:
谢谢分享,看看是怎么驱动的

网友D:
我一直读寄存器不成功

网友E(2018-12-07):
楼主的原理图怎么看?

网友F(2019-02-15):
楼主好样的,资源收下了

网友G:
原理图怎么看呀?

网友H(2019-07-10):
引用 网友G:
原理图怎么看呀?

怕是假的原理图哦

网友I(2019-10-09):
自己调了几个小时接收一直接收不了数据,参考一下楼主的

网友J:
调接收调了好久都没成功,参考下,希望能解决掉

网友K(2019-12-21):
初始化后读取验证一直不成功

网友L(2020-02-28):
亲,我修改程序后用STC89C52RC测试,为什么不能运行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亲,我修改程序后用STC89C52RC测试,为什么不能运行呢

是不是IO口配置有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是不是IO口配置有问题

io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过了,元件和程序中相同,晶振参数也调了,焊接也是用防静电烙铁焊的

网友N(2020-03-31):
地址怎么配置啊

网友O(2021-06-20):
可以用吗?

网友E(2021-07-22):
楼主,你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P(2023-09-02):
找一晚,找不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