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疑惑如何用单片机控制机械臂移动

楼主(2017-12-22):
用步进电机吗?可是步进电机不是只能控横向吗?如果要求可以小范围自由移动呢?

网友A:
控制机器人,我以前做的仿生机器人,六足蜘蛛型的用的电机一般都是舵机,通过调制PWM波来控制旋转角度的,有180°的舵机和360°的舵机

网友B:
横向有横向电机,纵向有纵向电机,单片机根据具体数据控制。

网友C:
不但可以控制电机,还可以控制液压机电磁阀,没有空间范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