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共享单车蓝牙模块串口调试不成功,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7-12-22):
大神们帮帮忙吧!这个锁是某无良共享单车公司了,拿了大家的押金跑了。我想把这个锁给改了,可以用手机发送指令开锁。可是怎么都无法进行串口AT设置,发送的指令和返回的指令一样,要不就是乱码。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芯片需要进入命令状态,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进入设置状态,网上说把一个唤醒i/o口接地,试过了不行

芯片是cc2541,连上ttl线在电脑上用串口助手总连接不上。

芯片是cc2541,连上ttl线在电脑上用串口助手总连接不上。

我是想设置透传模式,往里面传程序

我是想设置透传模式,往里面传程序

网友A:
是不是有CRC校验位啊,这样的东西应该不能是简单的AT指令吧,你可以并联一个蓝牙串口,然后用APP下发开锁指令,看看他下发的是什么指令,是ASCII码还是HEX码,按照同样指令下发就可以了。

网友B:
除非他们公司把命令格式告诉你,不然怎么试出来。

照着这个电路板上同样的芯片仿一个吧。

做好了再重新装回去,这样肯定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