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检测频率并输出到1602

楼主(2017-12-22):
#include<STC1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_RS= P3^6;//定义LCD引脚
sbit LCD_RW= P3^0;
sbit LCD_E=  P3^7;
//sbit beep=P2^0;
uchar code DIS[]={"--Sound_waves---"};//NE555 测试;
uchar code dsptab[]={'0','1','2','3','4','5','6','7','8','9'};//字符代表码;
uchar i,c[4],a[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int s;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m;
        for(;z>0;z--)
                for(m=124;m>0;m--);
}
void delay400ms(void)////400ms延时
{ uchar z = 5;
  uint m;
while(z--)
  { m=7269;
    while(m--);
  }
}
/*====================LCD1602子程序====================*/
/*-- 读状态 --*/
//读状态子程序;有返回值;返回值类型为CHAR型;
//读回的状态通过RETURN返回;

uchar read_estate(void)                                        //定义有返回值的函数;
{ P1=0Xff;                                                //把LCD端口全置1方便读取信号;
  LCD_RS=0;                                                                //RS置0;
  LCD_RW=1;                                                                //RW置1;
  LCD_E=0;                                                            //E端置0;
  delay(10);                                                        //短延时;
  LCD_E=1;                                                                //E端置1;以锁存数据;
  while(P1&0x80);                 //检测忙,则一直循环;
  return(P1);                                                //返回读取的信号;
}
/*-- 写数据 --*/

//写数据子程序;无返回值;输入变量I;
//I为要写入LCD中的数据;
//数据类型CHAR形;

void write_data(uchar i)                                //定义输入变量值I;
{
  read_estate();                                                //检测忙信号;
  P1=i;                                                        //把I中数据送到LCD数据端;
  LCD_RS=1;                                                                //RS置1;
  LCD_RW=0;                                                                //RW置0;
  LCD_E=0;                                                                //E置0;
  delay(10);                                                        //短延时;
  LCD_E=1;                                                                //E置1;以锁存数据;
}
/*-- 写指令 --*/

//写指令子程序;无返回值;输入二个变量I和J.
//I为要写入LCD的指令;J为判断要不要检测忙.
//如果J为0则不判断检测忙;
//如果J为1则判断检测忙;

void write_dictate(uchar i,j)                        //定义二个变量;
{
  if(j)read_estate();              //根据需要检测忙;
  P1=i;                           //把要写入的数据送到LCD数据端;
  LCD_RS=0;                                            //RS置0;
  LCD_RW=0;                                                                //RW置0;
  LCD_E =1;                                                                //E端置0;
  delay(10);                                                        //延时;
  LCD_E =0;                                                                //E端置1;以锁存数据;
}
/*-- LCD初始化 --*/

//LCD初始化程序;主要作用初始化LCD,对LCD进行复位以及设置;

void initialization(void)                                //定义函数;
{
  delay(50);                                                        //延时5MS;
  write_dictate(0x38,0);                                //写指令38H;不检测忙;
  delay(50);                                                        //延时5MS;
  write_dictate(0x38,0);                                //写指令38H;不检测忙;
  delay(50);                                                        //延时5MS;
  write_dictate(0x38,0);                                //写指令38H;不检测忙;
  delay(50);
  write_dictate(0x38,1);                                //显示模式设置;检测忙;
  write_dictate(0x08,1);                                //关闭显示;检测忙;
  write_dictate(0x01,1);                                //显示清屏;检测忙;
  write_dictate(0x06,1);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检测忙;
  write_dictate(0x0C,1);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检测忙;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 y,ddata)
{
y &= 0x01;
x &= 0x0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0x80;                             //算出指令码
write_dictate(x,0);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write_data(ddata);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y,uchar code *ddata)
{uchar a=0;
y&=0x01;
x&=0xf;
while(ddata[a]>0x20)
{ if(x<=0xff)
        {
          displayonechar(x, y,ddata[a]);
          a++;
          x++;
        }
   }
}
/*====================MAIN主程序====================*/
void main()
{

  delay400ms();//延时400MS
  initialization();//LCD复位;
  displaylistchar(0,0,DIS);//显示NE555 测试;
  displayonechar(0,1,'F'); //在LCD是显示F=____Hz
  displayonechar(1,1,'=');
          displayonechar(8,1,'H');
    displayonechar(9,1,'z');
TMOD=0X51;                  //定义T0为方式一(十六位进制),T1为计数器(16位)
TH0=0X3C;                 //50 ms
TL0=0XB0;
TH1=0X00;                 //初始值
TL1=0X00;
TR0=1;
TR1=1;
ET0=1;
ET1=0;
EA=1;
i=0;
/*  显示  */     //  调用显示子程序(显示位,显示行,显示数据) 注:显示行 "0"为第一行,"1为第二行"
while(1)
{
   if(s/10000>=1)
    {
        displayonechar(3,1,dsptab[s/10000]); //万
        displayonechar(4,1,dsptab[s/1000%10]);//千
        displayonechar(5,1,dsptab[s/100%10]);//百
        displayonechar(6,1,dsptab[s/10%10]); //十
        displayonechar(7,1,dsptab[s%10]);    //个
    }
    else  if(s/1000>=1)
         {
         displayonechar(3,1,' ');
         displayonechar(4,1,dsptab[s/1000%10]);//千
         displayonechar(5,1,dsptab[s/100%10]);//百
         displayonechar(6,1,dsptab[s/10%10]); //十
         displayonechar(7,1,dsptab[s%10]);    //个
         }
          else if(s/100>=1)
          {
                  displayonechar(2,1,' ');
                  displayonechar(3,1,' '); //万
                  displayonechar(4,1,' ');         //千
                  displayonechar(5,1,dsptab[s/100%10]);//百
                  displayonechar(6,1,dsptab[s/10%10]); //十
                  displayonechar(7,1,dsptab[s%10]);    //个
              }
                else if(s/10>=1)
                    {
                                  displayonechar(2,1,' ');
                                  displayonechar(3,1,' '); //万
                                  displayonechar(4,1,' ');         //千
                           displayonechar(5,1,' ');//百
                        displayonechar(6,1,dsptab[s/10%10]); //十
                        displayonechar(7,1,dsptab[s%10]);    //个
                        }
                                    else
                            {
                                          displayonechar(2,1,' ');
                                          displayonechar(3,1,' '); //万
                                          displayonechar(4,1,' ');         //千
                                   displayonechar(5,1,' ');//百
                                displayonechar(6,1,dsptab[s/10%10]); //十
                                displayonechar(7,1,dsptab[s%10]);    //个
                                }

}
}
/*  中断  */
void t0()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i++;
        if(i==20)                        //1 s时间到时
        {
        s=TH1;                           //555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口接P3.5(T1) 15脚
        s=s<<8;
        s=s+TL1;
        i=0;                           //清零
        TH1=0X00;
        TL1=0X00;
        }
}
/*----------------------------------------------------------------*/
/*----------------- 1602液晶数据读取子程序 -----------------------*/

//读数据子程序;有返回值,返回值类型为CHAR型;

/*uchar read_data(void)                                        //定义有返回值的子函数;
{
  LCD_DATA=0Xff;                                                //LCD数据端口置1;
  LCD_RS=1;                                                                //RS置1;
  LCD_RW=1;                                                                //RW置1;
  LCD_E=0;                                                                //E置0;
  delay(10);                                                        //短延时;
  LCD_E=1;                                                                //E置1;以锁存数据;
  return(LCD_DATA);                                                //返回读取的值;
}
/*----------------------------------------------------------------*/

网友A(2019-03-05):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