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LED八进制灯全套资料(系统板、原理图、GPIO、空指令延时)

楼主(2017-12-22):
1、中断方案

三个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各自负责一个LED

2、main方案

依据八进制真值表进行三个LED灯的亮灭切换

ppt教程:

1、了解STM32最小系统板的软硬件组成。
2、考察C代码阅读能力、掌握C函数编写。
3、掌握嵌入式开发的单步跟踪调试、实时变量查看。
4、掌握开关LED的GPIO编程实现。
5、掌握基于空指令延时的LED跑马灯编程实现。
1、阅读STM32系统板原理图,找到最小系统板的几个组成部分,以及LED、KEY和UART扩展电路。
2、安装Keil ARM开发软件,根据《问题汇总》解决遇到问题,注意SWD仿真器的选择、STM32 Flash的配置。
3、针对示例代码,进行源码编译、程序下载、断点设置、单步调试、全速运行,注意区分compile&build、load&debug。
    (思考题:AddWatch可以查看变量值,但如何通过内存地址查看变量值呢?)
4、编写程序,实现LedInit、SetLedOn、SetLedOff函数,注意单片机Main主函数的初始化部分和主体功能循环部分。
5、编写程序,实现MyDelay延时函数。
6、编写程序,实现LED跑马灯,或八进制灯(可选)。
7、提高:阅读STM32原理图,找到特殊的LED4和KEY4,借助杜邦线连接LED4和STM32芯片的某个GPIO管脚,并在Keil环境编程,实现对LED4的亮灭控制。

GPIO-流水灯-使用库函数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8-xx-xx
  * @brief   测试led
  ******************************************************************************
  * @attention
  *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led.h"

void Delay(__IO u32 nCount);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 LED 端口初始化 */
        LED_GPIO_Config();

        /* 方法2,使用固件库控制IO */
        while (1)
        {
                LED1( ON );                          // 亮
                Delay(0x0FFFFF);
                LED1( OFF );                  // 灭

                LED2( ON );                          // 亮
                Delay(0x0FFFFF);
                LED2( OFF );                  // 灭

                LED3( ON );                          // 亮
                Delay(0x0FFFFF);
                LED3( OFF );                  // 灭
        }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简单的延时函数
{
        for(; nCount != 0; nCount--);
}
/*********************************************END OF FILE**********************/

GPIO-流水灯-直接操作寄存器: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3-xx-xx
  * @brief   测试led
  ******************************************************************************
  * @attention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led.h"

void Delay(__IO u32 nCount);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 LED 端口初始化 */
        LED_GPIO_Config();

        /* 方法1,直接控制寄存器 */
        while(1)
        {
                // ODR GPIOB
                //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复位值)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GPIOB->ODR = 0XFFFE;                 //低电平,GPIOB0(LED0)灯亮
                Delay(0x0FFFFF);
                GPIOB->ODR = 0XFFFF;                //高电平,GPIOB0(LED0)灯灭

                // ODR GPIOC
                //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复位值)
                //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GPIOC->ODR = 0XFFEF;                 //低电平,GPIOC4(LED1)灯亮
                Delay(0x0FFFFF);

                GPIOC->ODR = 0XFFFF;                //高电平,GPIOC4(LED1)灯亮

                // ODR GPIOC
                //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复位值)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GPIOC->ODR = 0XFFf7;                 //低电平,GPIOC5(LED2)灯亮
                Delay(0x0FFFFF);
                GPIOC->ODR = 0XFFFF;                //高电平,GPIOC5(LED2)灯亮
        }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简单的延时函数
{
        for(; nCount != 0; nCount--);
}
/*********************************************END OF FILE**********************/

GPIO-流水灯-自定义宏操作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3-xx-xx
  * @brief   测试led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led.h"

void Delay(__IO u32 nCount);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 LED 端口初始化 */
        LED_GPIO_Config();

        /* 方法3,使用寄存器控制IO */
        while(1)
        {

                LED1_TOGGLE;                                 //led1状态反转,亮
    Delay(0x0FFFFF);
                LED1_TOGGLE;                                //led1状态反转,灭

                LED2_TOGGLE;                                //led2状态反转,亮
                Delay(0x0FFFFF);
                LED2_TOGGLE;                          //led2状态反转,灭

                LED3_TOGGLE;                                //led3状态反转,亮
                Delay(0x0FFFFF);
                LED3_TOGGLE;                                //led3状态反转,灭
        }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简单的延时函数
{
        for(; nCount != 0; nCount--);
}
/*********************************************END OF FILE**********************/

网友A: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B(2020-11-07):
很好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