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点阵引脚怎么连接

楼主(2017-12-22):
小白,焊接点阵时忽然发现,上下分别8个引脚,其中16个用74hc154驱动(两个点阵),另外16个引脚用74hc573驱动,然后我不知道154驱动哪16个,573驱动哪16个了???是不是都没关系???点阵的引脚,怎么进行看,和连接啊

网友A:
看芯片的数据手册,然后注意看是什么驱动方式,波形图。

楼主:
我已经明白了,1.看芯片驱动行,还是列.2.行共阳/阴3.实际管脚并不是有序排列,就是说我154驱动行,需要找出对应引脚,上下都有引脚,并不是单纯的上或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