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外部中断实验源码

楼主(2017-12-22):
嵌入式上课做的小课题

实验目的:
    学习外部中断的使用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A8),DS1(连接在PD2)
    2,按键KEY0(PC5)/KEY1(PA15)/KEY_UP(PA0,也称之为WK_UP)

实验现象:
    本实验,利用外部中断,实现与实验2类似的效果,即:通过开发板上载有的3个按钮(KEY_UP、KEY0 、KEY1),来控制板上的2个LED(DS0和DS1),其中KEY0控制DS0,按一次亮,再按一次,就灭。KEY1控制DS1,效果同KEY0。KEY_UP则同时控制    DS0和DS1,按一次,他们的状态就翻转一次。

注意事项:
    1,不要把1820和PA0的跳线帽跳上,否则可能导致按键"不灵".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exti.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EXTIX_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LED0=0;                                //点亮LED
        while(1)
        {

                if(ii == 0)
                {
                        delay_us(100);
                        LED0 =0;
                        delay_us(1);
                        LED0 = 1;
                        //LED0 = 0 ;
                }
                else if(ii == 1)
                {
                        delay_us(10);
                        LED0 =0;
                        delay_us(1);
                        LED0 = 1;

                }
                else if(ii == 2)
                {
                             LED0 = 0 ;
//                        delay_us(100);
//                        LED0 =0;
//                        delay_us(1);
//                        LED0 = 1;

                }

                else if(ii == 3)
                {

                        LED0 =1;

                }

                //elay_ms(1000);
        }
}

网友A:
学习学习,看起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