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级51单片机智能小车 可实现多种功能,程序简单易懂

楼主(2017-12-22):
视频演示:

可以实现避障,红外跟随,蓝牙控制,寻迹

效果图片:

红外跟随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zkb_left1,zkb_right1,zkb_left2,zkb_right2,i1,j1,i2,j2; //占空比标志

sbit IN1=P1^0;        //电机控制端口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sbit IN5=P1^4;
sbit IN6=P1^5;
sbit IN7=P1^6;
sbit IN8=P1^7;

sbit hw1=P2^4;        //红外传感器端口
sbit hw2=P2^3;

sbit zkba=P0^0;          //占空比控制端
sbit zkbb=P0^1;
sbit zkbc=P0^2;          //占空比控制端
sbit zkbd=P0^3;

void delay_ms(uint z)         //延时函数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
        EA=1;
        ET0=1;
        TR0=1;
        zkba=1;
        zkbb=1;
        zkbc=1;
        zkbd=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中断服务函数
{
        i1++;j1++;i2++;j2++;                  //进入中断i,j自加1
        if(i1<zkb_right1)        {zkbb=1;}        //如果i小于设定值,使能端置1,否则置0
        else zkbb=0;
        if(i1==40)        {zkbb=~zkbb;i1=0;}  //如果i加到40;使能端取反,i置0

        if(j1<zkb_left1)        {zkba=1;}
        else zkba=0;
        if(j1==40)        {zkba=~zkba;j1=0;}

        if(i2<zkb_right2)        {zkbd=1;}        //如果i小于设定值,使能端置1,否则置0
        else zkbd=0;
        if(i2==40)        {zkbd=~zkbd;i2=0;}  //如果i加到40;使能端取反,i置0

        if(j2<zkb_left2)        {zkbc=1;}
        else zkbc=0;
        if(j2==40)        {zkbc=~zkbc;j2=0;}

        TH0=(65536-100)/256;          //定时器0重装初值
        TL0=(65536-100)%256;
}

void go()         //前进函数
{
        zkb_left1=8;
        zkb_right1=8;
        zkb_left2=8;
        zkb_right2=8;

        IN1=1;        IN2=0;
        IN3=1;        IN4=0;
        IN5=1;        IN6=0;
        IN7=1;        IN8=0;
}
void back()         //后退函数
{
        zkb_left1=8;
        zkb_right1=8;
        zkb_left2=8;
        zkb_right2=8;

        IN1=0;        IN2=1;
        IN3=0;        IN4=1;
        IN5=0;        IN6=1;
        IN7=0;        IN8=1;
}
void left()                //左转弯函数,
{
        zkb_left1=10;   //设置一个速度
        zkb_right1=10;
        zkb_left2=10;
        zkb_right2=10;

        IN1=0;        IN2=1;        //
        IN3=1;        IN4=0;
        IN5=0;        IN6=1;
        IN7=1;        IN8=0;
}
void right()                //右转弯函数
{
        zkb_left1=10;                //设置一个速度
        zkb_right1=10;
        zkb_left2=10;
        zkb_right2=10;

        IN1=1;        IN2=0;         //
        IN3=0;        IN4=1;
        IN5=1;        IN6=0;         //
        IN7=0;        IN8=1;
}
void stop()                //停止函数
{
        IN1=0;        IN2=0;
        IN3=0;        IN4=0;
        IN5=0;        IN6=0;
        IN7=0;        IN8=0;
}

void gensui()         //
{
        uchar flag;           //定义一个标志位,用于状态判断
        if(hw1==1 & hw2==1)         //
        {flag=0;}
         else if(hw1==0 & hw2==0)        //
        {flag=1;}
         else if(hw1==1 & hw2==0)        //
        {flag=2;}
         else if(hw1==0 & hw2==1)        //
        {flag=3;}
                else flag=4;   //其他情况标志位置0
        switch (flag)
        {
                case 0: go(); break;        //情况0,前进
                case 1: stop(); break;        //情况1,前进
                case 2: left(); break;        //情况2,左转
                case 3: right(); break;        //
                case 4: stop(); break;        //情况4,右转
                default: stop(); break;        //
        }
}

void main()
{
        init();
        delay_ms(1);
        while(1)
        {
                gensui();
        }
}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一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一波吗

代码已经发出来了

网友B:
这一波操作很溜~学习了

网友C(2018-03-16):
里面不是  坑

网友D:
楼主很强势,点个赞

楼主:
怎么会不是,哪里出问题了吧

网友E(2018-04-22):
楼主,我想问一下,跟随用的什么红外模块啊,谢谢

网友E:
有人做出来了吗

网友F:
这几种功能的程序是在一个总程序里面的还是各个程序分开的?

网友G:
正在找这个

网友H(2018-06-13):
请问楼主这里边是教程还是只有代码?

我是新手能看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这里边是教程还是只有代码?

没有教程哦,不过这些程序很容易看懂的

网友I:
IO好像不够用  是IO口公用了还是扩展了IO口???楼主很急啊!!

网友J:
红外跟随

网友K(2018-10-30):
有小车的电路图吗?

网友L:
楼主,电路原理图可以分享吗?

网友M:
很给力哟

网友N:
很给力!顶!真棒!

网友O(2018-12-13):
很棒的东西,谢谢楼主,帮了大忙

网友P:
非常给力,谢谢分享!

网友Q: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真的很有用!

网友R:
都用的哪些配件,有清单吗?发下学习。

网友S(2019-03-05):
引用 网友A:

望分享

网友T:
没有黑币气死了,我也想学

网友T:
终于下载上了,可蓝牙控制应该怎么能了

希望能帮忙,谢谢

网友U:
谢谢,正需要呢

网友V(2019-05-17):
谢谢,正在需要

网友W:
楼主,有电路图么

网友W:
楼主实物清单可以发一下吗

网友X:
大老,有没有淘宝套件出啊?我很感兴趣.

网友Y(2019-12-16):
四个程序都烧进去吗?楼主硬件买了些啥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Z(2020-03-10):
不错啊这个,就是看到那个万能板上的焊锡有点肉痛

网友AA:
正需要呢 真好

网友AB(2020-07-25):
楼主,除了跟随还有其他函数分享吗,想看看其他功能,还有谢谢楼主

网友AB(2020-09-13):
楼主,你的打包程序rar中,寻迹和避障直接整合就行了吗?除了端口

网友AC(2024-05-08):
看了示例代码,下载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AD:
各种模块的链接 , 能发一下吗?  想买点模块, 然后自己组装

网友AD:
引用 网友F:
这几种功能的程序是在一个总程序里面的还是各个程序分开的?

各个模块的程序独立存在的,  根本不是那种综合性的程序,  原理图也没有分享

网友AD:
楼主, 你这程序是各个模块的程序独立存在的,  根本不是那种综合性的程序,  原理图也没有分享

网友AE(2024-07-16):
避障怎么不是超声波避障,看楼主的小车图有舵机+超声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