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愁单片机计算器功能 在将操作数输出到显示器和+-*/运算的地方卡住了 求大神

楼主(2017-12-22):
怎么才能实现简单计算器功能 在将操作数输出到显示器和+-*/运算的地方卡住了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  S16 S12 S8 S4分别是123+         S15 S11 S7 S3分别是456-         S14 S10 S6 S2分别是789*         S13 S9 S5 S1分别是0 CLR = / */  /* 实现两个数的运算,每个数的位数至少可以八位  */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rw=P1^2; sbit rs=P1^1; sbit e=P1^0; sbit led=P3^5;  sbit beep=P3^7; uint8 key,num; uint8 fuhao;//定义具体的那个符号,是加减还是乘除。 uint8 flag;        //定义有没有按下符号键,这个是统称 long a,b,c,d;        //定义运算数据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及等于的数变量 uint8 k; //定义小数点后面显示的位数 uint8 biao;  uint8 dat1[]={1,2,3,0x2b-0x30, 4,5,6,0x2d-0x30, 7,8,9,0x2a-0x30, 0,0x01-0x30,0x3d-0x30,0x2b-0x30 };//保存显示的数据  void delay(uint16 i)     //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lcdwrc(uint8 c) {         delay(1000);         rs=0;               //数据命令选择端         rw=0;               //读写选择端         e=0;                //使能端         P0=c;                        e=1;         delay(1000);         e=0; } void lcdwrd(uint8 dat)//将要写的命令发送到数据总线上 {         delay(1000);         rs=1;         rw=0;         e=0;         P0=dat;               //位置                        e=1;                //使能下降沿输入数据         delay(1000);            e=0;         rs=0; }  void lcdinit()          //初始化函数 {         delay(1500);         lcdwrc(0x38);        //设置16*2,5*7八位数据接口         delay(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lcdwrc(0x08);        //开液晶显示                 lcdwrc(0x01);        //显示清零,指针清零         lcdwrc(0x06);        //写一个字符后指针和地址加一         lcdwrc(0x0c);        //设置开显示,不开光标         key=0;         num=0;         flag=0;         fuhao=0;         a=0;         b=0;         c=0;         d=0;         biao=0;         led=0;  }  void keyscan() {         P2=0xfe;   //令第一行为0,然后判断是哪一列按下         if(P2!=0xfe)         {                 delay(1000);                 if(P2!=0xfe)                 {                         key=P2&0xf0;      //按位0大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0;break;          //1                                 case 0xd0: num=1;break;          //2                                 case 0xb0: num=2;break;          //3                                 case 0x70: num=3;break;          //加                         }                 }                 while(P2!=0xfe);                 if(num==0||num==1||num==2)         //确认第一行的数1,2,3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输入                         }                         else                         {                                 //led=1;                                 b=b*10+dat1[num];                         }                                  }                 if(num==3)                 {                         //led=0;                         flag=1;                         fuhao=1;     //加号+                         }                 lcdwrd(0x30+dat1[num]);   //加0x30转ACSII         }           P2=0xfd;                                    //令第二行为0,判断是哪一列按下         if(P2!=0xfd)         {                 delay(1000);                 if(P2!=0xfd)                 {                         key=P2&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4;break;          //4                                 case 0xd0: num=5;break;          //5                                 case 0xb0: num=6;break;          //6                                 case 0x70: num=7;break;          //减—                         }                         }                 while(P2!=0xfd);                 if(num==4||num==5||num==6)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                         else                         {                                 //led=1;                                 b=b*10+dat1[num];                         }                                         }                 else                 {                         flag=1;                         fuhao=2;//带表减号                 }                 lcdwrd(0x30+dat1[num]);        //位置在函数末端,输出函数         }           P2=0xfb;                 //令第三行为0,判断哪一列按下         if(P2!=0xfb)         {                 delay(1000);                 if(P2!=0xfb)                 {                         key=P2&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8;break;          //7                                 case 0xd0: num=9;break;          //8                                 case 0xb0: num=10;break;  //9                                 case 0x70: num=11;break;  //乘*                         }                         }                 while(P2!=0xfb);                 if(num==8||num==9||num==10)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                         else                         {                                 //led=1;                                 b=b*10+dat1[num];                         }                                         }                 else                 {                         flag=1;                         fuhao=3;//带表乘号*                 }                 lcdwrd(0x30+dat1[num]);         }           P2=0xf7;                 //令第四行为0,判断哪一列按下         if(P2!=0xf7)         {                 delay(1000);                 if(P2!=0xf7)                 {                         key=P2&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12;break;  //0                                 case 0xd0: num=13;break;  //清除rst                                 case 0xb0: num=14;break;  //等号=                                 case 0x70: num=15;break;  //除/                         }                         }                 while(P2!=0xf7);                 switch(num)                 {                         case 12: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lcdwrd(0x30);                                                 }                                         else                                         {                                                 //led=1;                                                 b=b*10+dat1[num];                                                 lcdwrd(0x30);                                         }                                         break;                                                  case 13:                                          lcdwrc(0x01);        //清屏指令                                                                 a=0;                                         b=0;                                         flag=0;                                         fuhao=0;                                         break;                          case 15:                                                                  flag=1;                                         fuhao=4;                                         lcdwrd(0x2f);//除号/                                         break;                                                                  case 14:                                          if(fuhao==1)//加                                         {                                                 lcdwrc(0x4f+0x80);    //地址                                                   lcdwrc(0x04);    //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a+b;           //输出的数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 //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            //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        //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2)   //减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   //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if(a>b)                                                         c=a-b;                                                 else                                                         c=b-a;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if(a<b)        lcdwrd(0x2d); //显示-号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3)//乘法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 //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a*b;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3)//乘法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a*b;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4)                                         {                                                 k=0;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long)(((float)a/b)*1000);//强制转换为long。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k++;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if(k==3)                                                         {                                                                 lcdwrd(0x2e);       //选择停止模式                                                                 k=0;                                                         }                                                                 }                                                 if(a/b<1)          //如果a比b小的话那么除的结果最高位是0                                                 {                                                         lcdwrd(0x30);                                                         }                                                 lcdwrd(0x3d); //显示等号                                                 a=0;                                                 b=0;                                                 flag=0;                                                 fuhao=0; //全部清除为0                                         }                                         break;                  }         }  }    void main() {         lcdinit();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A:
这是我做的一个,你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