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学学习路线,怎么进阶?

楼主(2017-12-22):
单片机学习路线如何,怎么进阶

网友A:
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B:
买开发板学习,多做一些diy作品

网友C:
单片机编程用C语言或汇编语言都可以,但是我建议用C语言比较好,如果原来有C语言的基础那学起来会更好,如果没有,也可以边学单片机边学C语言,C 语言也挺简单,只是一门工具而已,我劝你最好学会,将来肯定用得着,要不你以后也得学,你一点汇编都不会根本无所谓,但你一点C语言都不会那你将来会吃苦头。

汇编写程序代码效率高,但相对难度较大,而且很罗嗦,尤其是遇到算法方面的问题时,根本是麻烦的不得了,现在单片机的主频在不断的提高,我们完全不需要那么高效率的代码,因为有高频率的时钟,单片机的ROM也在不断的提高,足够装得下你用C语言写的任何代码,C语言的资料又多又好找,将来可移植性非常好,只需要变一个IO口写个温度传感器的程序在哪里都能用,所以我劝大家用C语言。

总结上面,只要你有信心,做事能坚持到底,有不成功不放弃的强烈意志,那学个单片机来说就是件非常容 易的事。
步骤:
1.找本书大概了解一下单片机结构,大概了解就行。不用都看懂的。
2.找学习板练习编写程序,学单片机就是练编程序,遇到不会的再问人或查书。
3.自己网上找些小电路类的资料练习设计外围电路。焊好后自己调试,熟悉过程。
4.自己完全设计具有个人风格的电路、产品等......你已经是高手了。

单片机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没有实践一切都是“空中楼阁”,花点钱买块开发板是非常必要的。(“开发板就好比农民种地的种子,只要能合理利用,它便会生根发芽,最后定能收获丰盛的果实。想要种好地,不要不舍得去买好种子”。)
学习单片机,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做实验,一开始可以模仿别人的程序在开发板上做些简单的实验,模仿别人的程序时千万不要满足只在实验板上运行一下,一定要自己动手把程序敲进电脑、一句一句分析透彻,不懂的地方拿出课本看看,不适合的地方自己动手改一改,琢磨琢磨别人的程序,然后再编译、下载,只有这样边做边看书,才能使那些看来很复杂的、摸不着头脑的单片机的知识变的很具体,只有不断的做实验,在实践中学习,才能真正扎实掌握单片机的基本知识,有了这些单片机的基本知识和自己的切身体会及经验以后,你变可以自己动手来练习你想做的设计了。

网友A:
介绍你2本书,第一本是教材书可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可从零基础c语言开始学习
第二本是案例书,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D:
先看视频,多实践

网友E:
先理论,把记住打扎实,然后结合具体硬件及程序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