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求问升压式直流变换器如何推算输入输出关系及元件参数

楼主(2017-12-22):
电路要求是直流输入12V,开关频率50KHz,输出电压24V,负载电流10A
求问
(1)推导输入、输出电压关系、电感电流与输出电流关系;
2)参数计算:功率器件的选择,电感和电容计算;

是在是没有思绪~

跪求各位大神~~~

网友A:
首先,简单计算:

Pin = Vin x Iin

Pout = Vout x Iout

Vin<Vout 假设效率80%,可以通过输出功率计算出输入电流的平均值。

换算之后,输入电流是肯定会大于输出电流的,所以输入电流再加上20%~30%的纹波电流等于限流值。

用这个方法可以简单估算负载电流最大值。

电源升压变换器功率级的基本计算

电源升压变换器功率级的基本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简单计算:

Pin = Vin x Iin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简单计算:

Pin = Vin x Iin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1003/135712940.shtm

能帮我看一下,这个计算正确么
我不知道他计算中的1.4是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