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简易计算器程序报错

楼主(2017-12-22):
课设做的很简单的计算器,基本运算都有,可报错

//----------------------------------------------------------------------------
// C main line
//----------------------------------------------------------------------------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include "Shuzi.h"
#include "Character.h"
#include "Define.h"

void Delayms(void){
        unsigned int n = 0x00;
        for(n=2000;n>0;n--);
}

void Delays(unsigned int n){
        unsigned int m = 0x00;
        while(n--){
                for(m=0;m<500;m++){
                        ;
                }
        }
}

//向上边LCD还是向下边LCD写数据/命令
void LCD_Write(unsigned char chn,unsigned char CMD_DAT,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n = 0x00;

        if(CMD_DAT == COMMAND){
                LCD_RS_OUT0;
        }else{
                LCD_RS_OUT1;
        }

        LCD_DATA_PORT = dat;

        LCD_WR_OUT0;
        LCD_RD_OUT0;

        if (chn == LCD_UP){//选择上边LCD
                LCD_CS1_OUT0;
        }else{
                if(chn == LCD_DOWN){//选择下边LCD
                        LCD_CS2_OUT0;
                }else{//选择两个LCD
                        LCD_CS1_OUT0;
                        LCD_CS2_OUT0;
                }
        }
        for(n=0;n<10;n++);

        LCD_RD_OUT1;
        for(n=0;n<10;n++);

        //LCD_WR_OUT1;

        if (chn == LCD_UP){//选择上边LCD
                LCD_CS1_OUT1;
        }else{
                if(chn == LCD_DOWN){//选择下边LCD
                        LCD_CS2_OUT1;
                }else{//选择两个LCD
                        LCD_CS1_OUT1;
                        LCD_CS2_OUT1;
                }
        }

        LCD_RD_OUT0;
        for(n=0;n<10;n++);

}

//在com,seg上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Draw_Line(unsigned char chn,unsigned char pg,unsigned char seg,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unsigned char CNT){
        unsigned char n = 0x00;
        //unsigned char m = 0x00;

        seg = seg +4;

        LCD_Write(chn,COMMAND,(0xb0 | pg ));// 写 pg 地址
        LCD_Write(chn,COMMAND,(0x10 | (((seg >> 4) & 0x0f))));// 写 seg 高4位地址
        LCD_Write(chn,COMMAND,(0x00 | ((seg & 0x0f))));// 写 seg 低4位地址

        for(n=0;n<CNT;n++){
                LCD_Write(chn,DATA,dat1);
                n++;
                if(n<CNT){
                        //for(m=0;m<5;m++);
                        LCD_Write(chn,DATA,dat2);
                        //for(m=0;m<5;m++);
                }
        }

}

//清除LCD上所有的数据,使之显示空白
void Clear_LCD(unsigned char chn){
        unsigned int n = 0x00;

        for(n=0;n<LCD_HEIGHT_PAGE;n++){
                Draw_Line(chn,n,0x00,0x00,0x00,LCD_WIDTH);
        }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void){

        LCD_RST_OUT0;
        Delays(50);
        LCD_RST_OUT1;
        Delays(50);

        //LCD_Write(LCD_TWO,COMMAND,0xa0);//
        LCD_Write(LCD_TWO,COMMAND,0xc0);

        LCD_Write(LCD_TWO,COMMAND,0xa1);//
        //LCD_Write(LCD_TWO,COMMAND,0xc8);

        LCD_Write(LCD_TWO,COMMAND,0xf8);
        LCD_Write(LCD_TWO,COMMAND,0x00);
        LCD_Write(LCD_TWO,COMMAND,0xa2);
        Delays(10);
        LCD_Write(LCD_TWO,COMMAND,0x2c);
        Delays(10);
        LCD_Write(LCD_TWO,COMMAND,0x2e);
        Delays(10);
        LCD_Write(LCD_TWO,COMMAND,0x2f);
        Delays(10);
        LCD_Write(LCD_TWO,COMMAND,0x24);
        Delays(10);
        LCD_Write(LCD_TWO,COMMAND,0x81);
        LCD_Write(LCD_TWO,COMMAND,41);// 41 = 9.0V
        Delays(10);
        LCD_Write(LCD_TWO,COMMAND,0x40);

        Clear_LCD(LCD_UP);
        Clear_LCD(LCD_DOWN);

        LCD_Write(LCD_TWO,COMMAND,0xaf);

        Delays(10);

}

//清除数字区
void Clear_Num(unsigned char pg,unsigned char seg,unsigned char length){

        Draw_Line(LCD_UP,pg,seg,0x00,0x00,length);
        Draw_Line(LCD_UP,pg+1,seg,0x00,0x00,length);

}
//冀雅测试画面
void Show_Test(unsigned char chn){
        unsigned char n = 0x00;
        unsigned char m = 0x00;

        for(n=0;n<TEST_CNT;n++){
                for(m=0;m<LCD_HEIGHT_PAGE;m++){
                        Draw_Line(chn,m,0x00,TEST_CODE[n*2],TEST_CODE[n*2+1],LCD_WIDTH);
                }
                Delays(TEST_DELAY_VALUE);
        }

}
//显示框屏
void Show_Kuang(unsigned char chn){
        unsigned char n = 0x00;

        Draw_Line(chn,0,0x00,0x01,0x01,LCD_WIDTH);
        Draw_Line(chn,(LCD_HEIGHT_PAGE - 1),0x00,0x80,0x80,LCD_WIDTH);
        for(n=0;n<LCD_HEIGHT_PAGE;n++){
                Draw_Line(chn,n,0,0xff,0xff,0x01);
                Draw_Line(chn,n,(LCD_WIDTH - 1),0xff,0xff,0x01);
        }
}
//显示冀雅模块汉字
void Show_Hanzi(unsigned char chn,unsigned char pg,unsigned char seg,unsigned char color){
        unsigned int n = 0x0000;
        unsigned int m = 0x0000;
        unsigned int k = 0x0000;

        for(k=0;k<4;k++){
                for(n=0;n<2;n++){
                        for(m=0;m<16;m++){
                                if(color == BLACK){
                                        Draw_Line(chn,pg+n,seg+k*16+m,JIYA[k*32+n*16+m],0x00,0x01);
                                }else{
                                        Draw_Line(chn,pg+n,seg+k*16+m,~JIYA[k*32+n*16+m],0x00,0x01);
                                }
                        }
                }
        }
}

//显示+-*/ 标志触摸区
//         ADD_FUHAO                0
//        MIN_FUHAO                1
//         MUL_FUHAO                2
//         DIV_FUHAO                3
void Show_Fuhao(unsigned char chn,unsigned char witch,unsigned char pg,unsigned char seg){
        unsigned char n = 0x00;
        unsigned char m = 0x00;

        if(witch != 0xff){//如果不是清屏命令
                for(n=0;n<2;n++){
                        for(m=0;m<17;m++){
                                Draw_Line(chn,pg+n,seg+m,YUN_SUN_CODE[witch*34+n*17+m],0x00,0x01);
                        }
                }
        }else{
                for(n=0;n<2;n++){
                        Draw_Line(chn,pg+n,seg,0x00,0x00,17);
                }
        }
}

//显示单一字符,数字,或者+-*/=C功能按键符号
void Show_Sig_Char(unsigned char chn,unsigned char pg,unsigned char seg,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n = 0x00;
        unsigned char m = 0x00;

        if(num < 10){//如果是数字
                for(n=0;n<2;n++){
                        for(m=0;m<9;m++){
                                Draw_Line(chn,pg+n,seg+m,MID_NUM_CODE[num*18+n*9+m],0x00,0x01);
                        }
                }
        }else{
                switch(num){
                        case 'C':
                                        Show_CLR_CAL_FUHAO(chn,CLR_FUHAO,pg,seg);
                        break;
                        case '=':
                                        Show_CLR_CAL_FUHAO(chn,CAL_FUHAO,pg,seg);
                        break;
                        case '+':
                                        Show_Fuhao(chn,ADD_FUHAO,pg,seg);
                        break;
                        case '-':
                                        Show_Fuhao(chn,MIN_FUHAO,pg,seg);
                        break;
                        case '*':
                                        Show_Fuhao(chn,MUL_FUHAO,pg,seg);
                        break;
                        case '/':
                                        Show_Fuhao(chn,DIV_FUHAO,pg,seg);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显示数字,long型数据,最多可显示10位数字
void Show_Num(unsigned char chn,unsigned char pg,unsigned char seg,unsigned long num){
        unsigned long dat[10];
        unsigned long tmp = 0x00000000;
        unsigned char dispay_on = 0x00;

        unsigned char n = 0x00;
        unsigned char m = 0x00;
        unsigned char k = 0x00;

        tmp = num;
        dat[0] = tmp / 1000000000;
        dat[1] = (num - dat[0] * 100000000) / 100000000;
        dat[2] = (num - dat[0] * 1000000000 - dat[1] * 100000000) / 10000000;
        dat[3] = (num - dat[0] * 1000000000 - dat[1] * 100000000 - dat[2] * 10000000) / 1000000;
        dat[4] = (num - dat[0] * 1000000000 - dat[1] * 100000000 - dat[2] * 10000000 - dat[3] * 1000000) / 100000;
        dat[5] = (num - dat[0] * 1000000000 - dat[1] * 100000000 - dat[2] * 10000000 - dat[3] * 1000000 - dat[4] * 100000) / 10000;
        dat[6] = (num - dat[0] * 1000000000 - dat[1] * 100000000 - dat[2] * 10000000 - dat[3] * 1000000 - dat[4] * 100000 - dat[5] * 10000) / 1000;
        dat[7] = (num - dat[0] * 1000000000 - dat[1] * 100000000 - dat[2] * 10000000 - dat[3] * 1000000 - dat[4] * 100000 - dat[5] * 10000 - dat[6] * 1000) / 100;
        dat[8] = (num - dat[0] * 1000000000 - dat[1] * 100000000 - dat[2] * 10000000 - dat[3] * 1000000 - dat[4] * 100000 - dat[5] * 10000 - dat[6] * 1000 - dat[7] * 100) / 10;
        dat[9] = num % 10;

        for(n=0;n<10;n++){//显示10个数字
                if(dat[n] != 0x00){//数字不等于0,需要显示
                        dispay_on = 0xff;
                        Show_Sig_Char(chn,pg,seg+n*9,dat[n]);
                }else{
                        if(dispay_on != 0x00){//已经有不为0的数字了,需要继续显示
                                Show_Sig_Char(chn,pg,seg+n*9,dat[n]);
                        }else{
                                if(n == 9){
                                        Show_Sig_Char(chn,pg,seg+n*9,dat[n]);
                                }
                        }
                }

        }

}

//显示输入的数字,最多5个数字
void Show_Input_Num(unsigned char pg,unsigned char seg,unsigned char dat[5]){
        unsigned char n = 0x00;
        unsigned char dispay_on = 0x00;

        for(n=0;n<5;n++){
                if(dat[n] != 0x00){//数字不等于0,需要显示
                        dispay_on = 0xff;
                        Show_Sig_Char(LCD_UP,pg,seg+n*9,dat[n]);
                }else{
                        if(dispay_on != 0x00){//已经有不为0的数字了,需要继续显示
                                Show_Sig_Char(LCD_UP,pg,seg+n*9,dat[n]);
                        }
                }
        }

}
//开始SEG = 30
//
void Show_First_Num(unsigned char num){
        if(num > 9){

        }
}

//显示计算器界面,下边的屏幕
void Show_CAL_GUI(void ){
        unsigned char n = 0x00;

        for(n=0;n<16;n++){
                Show_Sig_Char(LCD_DOWN,CAL_POSITION_GUI[n*2],CAL_POSITION_GUI[n*2+1],TP_KEY_CODE[n]);

        }

}

const unsigned int MUL_CODE[]={
        10000,1000,100,10,1,
};
//计算输入值
unsigned long CAL_Input_Num(unsigned char num[5]){
        unsigned long tmpl = 0x00;
        unsigned long dt = 0x00;
        unsigned char n = 0x00;

        tmpl = 0x00000000;

        for(n=0;n<5;n++){
                dt = num[n];
                dt = dt * MUL_CODE[n];
                tmpl = tmpl + dt;
        }

        return tmpl;

}

//显示 作者
void Show_Author(unsigned char pg,unsigned char seg){
        unsigned char n = 0x00;
        unsigned char m = 0x00;
        unsigned char k = 0x00;

        for(k=0;k<6;k++){
                for(n=0;n<2;n++){
                        for(m=0;m<16;m++){
                                Draw_Line(LCD_UP,pg+n,seg+k*16+m,AUTHOR_CODE[k*32+n*16+m],0x00,0x01);
                        }
                }
        }

}

//显示 冀雅
void Show_Jiya(unsigned char pg,unsigned char seg){
        unsigned char n = 0x00;
        unsigned char m = 0x00;
        unsigned char k = 0x00;

        for(k=0;k<2;k++){
                for(n=0;n<2;n++){
                        for(m=0;m<16;m++){
                                Draw_Line(LCD_UP,pg+n,seg+k*16+m,JIYA[k*32+n*16+m],0x00,0x01);
                        }
                }
        }

}
//显示 计算器
void Show_Jisuanqi(unsigned char pg,unsigned char seg){
        unsigned char n = 0x00;
        unsigned char m = 0x00;
        unsigned char k = 0x00;

        for(k=0;k<3;k++){
                for(n=0;n<2;n++){
                        for(m=0;m<16;m++){
                                Draw_Line(LCD_UP,pg+n,seg+k*16+m,JISUANQI_CODE[k*32+n*16+m],0x00,0x01);
                        }
                }
        }

}
//显示 参数错误
void Show_Err_Tips(unsigned char pg,unsigned char seg){
        unsigned char n = 0x00;
        unsigned char m = 0x00;
        unsigned char k = 0x00;

        for(k=0;k<4;k++){
                for(n=0;n<2;n++){
                        for(m=0;m<16;m++){
                                Draw_Line(LCD_UP,pg+n,seg+k*16+m,ERROR_TIPS[k*32+n*16+m],0x00,0x01);
                        }
                }
        }

}
//在上边屏幕显示冀雅LOGO
void Show_Logo(void ){

        Show_Jiya(0,8);//显示冀雅
        Show_Jisuanqi(3,0);//显示计算器

}

//计算器测试
void Caculate_Test(void ){
        unsigned char Loop = 0x01;
        unsigned char key = 0x00;
        unsigned char Input_Num_Cnt = 0x00;
        unsigned char Input_NUM[5];
        unsigned char Fuhao = 0xff;
        unsigned char n = 0x00;
        unsigned char tmpm = 0x00;
        unsigned char last_key = 0xff;
        unsigned long rslt = 0x00;

        First_NUM = 0x00000000;
        Second_NUM= 0x00000000;

        for(n=0;n<5;n++){
                Input_NUM[n] = 0x00;
        }

        Clear_LCD(LCD_UP);//清屏上边的屏幕
        Clear_LCD(LCD_DOWN);//清屏下边的屏幕

        Show_Logo();//显示冀雅LOGO
        Show_CAL_GUI();//显示下边屏幕的数字排列和符号标示

        Input_Num_Cnt = 0x00;
        while(Loop == 0x01){//进入有条件无限循环
                key = TP_Scan();//扫描按键
                if(key != 0xff){//如果有按键按下
                        switch(key){//判断按下的是哪个按键
                                case '+':
                                                        Show_Fuhao(LCD_UP,ADD_FUHAO,2,55);
                                                        Fuhao = '+';

                                                        Input_Num_Cnt = 0x00;
                                                        for(n=0;n<5;n++){
                                                                Input_NUM[n] = 0x00;
                                                        }

                                break;
                                case '-':
                                                        Show_Fuhao(LCD_UP,MIN_FUHAO,2,55);
                                                        Fuhao = '-';

                                                        Input_Num_Cnt = 0x00;
                                                        for(n=0;n<5;n++){
                                                                Input_NUM[n] = 0x00;
                                                        }

                                break;
                                case '*':
                                                        Show_Fuhao(LCD_UP,MUL_FUHAO,2,55);
                                                        Fuhao = '*';

                                                        Input_Num_Cnt = 0x00;
                                                        for(n=0;n<5;n++){
                                                                Input_NUM[n] = 0x00;
                                                        }

                                break;
                                case '/':
                                                        Show_Fuhao(LCD_UP,DIV_FUHAO,2,55);
                                                        Fuhao = '/';

                                                        Input_Num_Cnt = 0x00;
                                                        for(n=0;n<5;n++){
                                                                Input_NUM[n] = 0x00;
                                                        }

                                break;
                                case 'C':
                                                        for(n=0;n<5;n++){//数据清零
                                                                Input_NUM[n] = 0x00;
                                                        }
                                                        First_NUM = 0x00000000;
                                                        Second_NUM= 0x00000000;
                                                        Input_Num_Cnt = 0x00;
                                                        Fuhao = 0xff;

                                                        Clear_Num(0,80,45);//清除第一个数字
                                                        Clear_Num(3,80,45);//清除第二个数字
                                                        Clear_Num(6,36,90);//清除计算结果
                                                        Show_Fuhao(LCD_UP,0xff,2,55);//清除符号区
                                                        Clear_Num(6,20,9);//清除 " = "

                                break;
                                case '=':
                                                        //Second_NUM = CAL_Input_Num(Input_NUM);
                                                        Show_Sig_Char(LCD_UP,6,20,'=');

                                                        switch(Fuhao){//根据符号做出不同处理;
                                                                case '+':
                                                                                        rslt = First_NUM + Second_NUM;

                                                                break;
                                                                case '-':
                                                                                        rslt = First_NUM - Second_NUM;

                                                                break;
                                                                case '*':
                                                                                        rslt = First_NUM * Second_NUM;

                                                                break;
                                                                case '/':
                                                                                if(Second_NUM != 0x00){
                                                                                        rslt = First_NUM / Second_NUM;
                                                                                }else{//有错误
                                                                                        Clear_LCD(LCD_UP);//
                                                                                        for(n=0;n<3;n++){
                                                                                                Show_Err_Tips(3,32);//显示参数错误
                                                                                                Delays(100);
                                                                                                Clear_LCD(LCD_UP);//
                                                                                                Delays(100);
                                                                                        }
                                                                                        Loop = 0x00;//从此函数返回去

                                                                                }

                                                                break;
                                                                default:
                                                                                /*
                                                                                Clear_LCD(LCD_UP);//
                                                                                for(n=0;n<3;n++){
                                                                                        Show_Err_Tips(3,32);//显示参数错误
                                                                                        Delays(100);
                                                                                        Clear_LCD(LCD_UP);//
                                                                                        Delays(100);
                                                                                }
                                                                                Loop = 0x00;//从此函数返回去
                                                                                */
                                                                break;
                                                        }
                                                        Show_Num(LCD_UP,6,36,rslt);//显示计算结果

                                                        //重新初始化所有参数
                                                        Input_Num_Cnt = 0x00;
                                                        for(n=0;n<5;n++){
                                                                Input_NUM[n] = 0x00;
                                                        }
                                                        First_NUM = 0x00000000;
                                                        Second_NUM= 0x00000000;
                                                        Input_Num_Cnt = 0x00;
                                                        Fuhao = 0xff;

                                break;

                                default://输入的是0——9数字
                                                if(last_key == '='){//如果按数字时,之前有计算结果显示,则清除之,再正常显示
                                                        for(n=0;n<5;n++){//数据清零
                                                                Input_NUM[n] = 0x00;
                                                        }
                                                        First_NUM = 0x00000000;
                                                        Second_NUM= 0x00000000;
                                                        Input_Num_Cnt = 0x00;
                                                        Fuhao = 0xff;

                                                        Clear_Num(0,80,45);//清除第一个数字
                                                        Clear_Num(3,80,45);//清除第二个数字
                                                        Clear_Num(6,36,90);//清除计算结果
                                                        Show_Fuhao(LCD_UP,0xff,2,55);//清除符号区
                                                        Clear_Num(6,20,9);//清除 " = "
                                                }//完成准备工作

                                                if(Fuhao == 0xff){//输入第一个数据
                                                        //判断输入的数据
                                                        if(Input_Num_Cnt < 5){//输入的不够5个数字
                                                                for(n=0;n<4;n++){
                                                                        Input_NUM[n] = Input_NUM[n+1];
                                                                }
                                                                Input_NUM[4] = key;
                                                                Input_Num_Cnt++;
                                                        }
                                                        Show_Input_Num(0,80,Input_NUM);
                                                        First_NUM = CAL_Input_Num(Input_NUM);

                                                }else{//输入第二个数据

                                                        if(Input_Num_Cnt < 5){//输入的不够5个数字
                                                                for(n=0;n<4;n++){
                                                                        Input_NUM[n] = Input_NUM[n+1];
                                                                }
                                                                Input_NUM[4] = key;
                                                                Input_Num_Cnt++;
                                                        }

                                                        Show_Input_Num(3,80,Input_NUM);
                                                        Second_NUM = CAL_Input_Num(Input_NUM);

                                                }

                                break;
                        }

                        last_key = key;//记录最后一次的按键

                }

        }

}

void Start_LED(void ){
        unsigned char n = 0x00;

        for(n=0;n<1;n++){
                OPEN_LED;
                Delays(100);
                CLOSE_LED;
                //Delays(100);
        }
}
void main(void)
{
        // M8C_EnableGInt ; // Uncomment this line to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Insert your main routine code here.
        unsigned char n = 0x00;
        unsigned char Flash_CNT= 50;
        unsigned char Wait_LED = 0x00;

        unsigned char Pre_Key = 0x00;
        unsigned char Valid_Key;
        unsigned char Valid_CNT = 0x00;
        unsigned char KEY_STATE[SENSOR_CNT];

        for(n=0;n<SENSOR_CNT;n++){
                KEY_STATE[n] = KEY_RELEASE;
                Valid_Key = 0x00;
        }

        LCD_Init();//初始化LCD
        Delays(5);

        Capsense_Init();//初始化Capsense

        Start_LED();

        /*
        for(n=0;n<2;n++){
                Show_Test(LCD_TWO);
                Clear_LCD(LCD_TWO);
            Show_Kuang(LCD_TWO);
                Delays(TEST_DELAY_VALUE);
                Clear_LCD(LCD_TWO);
                Show_Hanzi(LCD_TWO,1,32,BLACK);
                Show_Hanzi(LCD_TWO,5,32,WHITE);
                Delays(TEST_DELAY_VALUE);

        }
        */

        while(1){

                Caculate_Tes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