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蜂鸣器运行代码

楼主(2017-12-23):
#include <mach/gpio.h>
#include <linux/fs.h>
#include <linux/cdev.h>
#include <linux/device.h>

static int beep_major = 0;
static struct class *pClass = NULL;
module_param(beep_major, int, 0);
MODULE_AUTHOR("woshishui");
MODULE_LICENSE("GPL");

#define BEEP_MAGIC 'k'
#define BEEP_START_CMD _IO (BEEP_MAGIC, 1)
#define BEEP_STOP_CMD _IO (BEEP_MAGIC, 2)

/*
* Open the device; in fact, there's nothing to do here.
*/
int beep_open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return 0;
}

ssize_t beep_read(struct file *file, char __user *buff, size_t count, loff_t *offp)
{

    *buff = gpio_get_value(S5PV210_GPD0(0));//获取引脚的电平值

    return 0;
}

ssize_t beep_write(struct file *file, const char __user *buff, size_t count, loff_t *offp)
{
    return 0;
}

void beep_stop( void )
{
    s3c_gpio_cfgpin(S5PV210_GPD0(0), S3C_GPIO_OUTPUT);//设置引进为输出状态
    s3c_gpio_setpull(S5PV210_GPD0(0), S3C_GPIO_PULL_NONE);//不设置上拉
    gpio_set_value(S5PV210_GPD0(0), 0);//设置引脚为低电平,即不要蜂鸣器响
}

void beep_start( void )
{
    s3c_gpio_cfgpin(S5PV210_GPD0(0), S3C_GPIO_OUTPUT);
    s3c_gpio_setpull(S5PV210_GPD0(0), S3C_GPIO_PULL_NONE);
    gpio_set_value(S5PV210_GPD0(0), 1);//设置引脚为高电平,即要蜂鸣器响
}

static int beep_ioctl(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
    switch ( cmd ) {
        case BEEP_START_CMD: {
            beep_start();   break;
        }
        case BEEP_STOP_CMD: {
            beep_stop();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return 0;
}

static int beep_release(struct inode *node, struct file *file)
{
    return 0;
}

/*
* Our various sub-devices.
*/
/* Device 0 uses remap_pfn_range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beep_remap_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beep_open,
    .release = beep_release,
    .read    = beep_read,
    .write   = beep_write,
    .ioctl   = beep_ioctl,
};

/*
* There's no need for us to maintain any
* special housekeeping info, so we just deal with raw cdevs.
*/
static struct cdev BeepDevs;

/*
* Module housekeeping.
*/
static int beep_init(void)
{
    int result;
    dev_t dev = MKDEV(beep_major, 0);

    s3c_gpio_cfgpin(S5PV210_GPD0(0), S3C_GPIO_OUTPUT);
    s3c_gpio_setpull(S5PV210_GPD0(0), S3C_GPIO_PULL_NONE);
    gpio_set_value(S5PV210_GPD0(0), 0);

    /* Figure out our device number. */
    if (beep_major)
        result = register_chrdev_region(dev, 1, "beep");
    else {
        result = alloc_chrdev_region(&dev, 0, 1, "beep");
        beep_major = MAJOR(dev);
    }
    if (result < 0) {
        printk(KERN_WARNING "beep: unable to get major %d\n", beep_major);
        return result;
    }
    if (beep_major == 0)
        beep_major = result;

    /* Register a class_device in the sysfs. */
    p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beep");//注册一个类,使mdev可以在"/dev/"目录下面建立设备节点,在设备中动态创建节点
    if(NULL == pClass)
    {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dev, 1);
        return -1;
    }
    device_create(pClass, NULL, dev, NULL, "beep");
    /* Now set up cdev. */
    cdev_init(&BeepDevs, &beep_remap_ops);
    BeepDevs.owner = THIS_MODULE;
    result = cdev_add (&BeepDevs, dev, 1);
    if(result != 0)
    {
        device_destroy(pClass, dev);
        class_destroy(pClass);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dev, 1);
        return -1;
    }

    printk("beep device installed, with major %d\n", beep_major);
    return 0;
}

static void beep_cleanup(void)
{
    cdev_del(&BeepDevs);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MKDEV(beep_major, 0), 1);
    printk("beep device uninstalled\n");
}

module_init(beep_init);
module_exit(beep_cleanup);
EXPORT_SYMBOL(beep_major);

//1.自动获取主设备号、次设备号
//2.动态生成设备节点(dev/  目录下)
//  动态卸载

驱动程序的Makefile:
[cpp] view plain copy
ifeq ($(KERNELRELEASE),)

KERNELDIR ?=/home/fs/linux-3.14 //内核编码

#当前Makefile目录
PWD := $(shell pwd)

#   -C $(KERNELDIR)指明跳转到内核源码目录下读取那里的Makefile
#   M=$(PWD) 表明然后返回到当前目录继续读入、执行当前的Makefile
modules:
    $(MAKE) -C $(KERNELDIR) M=$(PWD) modules

modules_install:
    $(MAKE) -C $(KERNELDIR) M=$(PWD) modules_install

clean:
    rm -rf *.o *~ core .depend .*.cmd *.ko *.mod.c .tmp_versions

.PHONY: modules modules_install clean

    obj-m := beep_drv.o
endif

应用程序:beep_test.c
[cpp] view plain copy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linux/ioctl.h>

#define BEEP_MAGIC 'k'
#define BEEP_START_CMD _IO (BEEP_MAGIC, 1)
#define BEEP_STOP_CMD _IO (BEEP_MAGIC, 2)

int main()
{
    int i = 0;
    char buf;
    int dev_fd;
    dev_fd = open("/dev/beep",O_RDWR | O_NONBLOCK);
    if ( dev_fd == -1 ) {
        printf("Cann't open file /dev/beep\n");
        exit(1);
    }
    while(1)
    {
        getchar();
        ioctl (dev_fd, BEEP_START_CMD,0);
        read(dev_fd,&buf,sizeof(buf));
        printf("The value of the buzzer:%d\n",buf);

        getchar();
        ioctl (dev_fd, BEEP_STOP_CMD,0);
        read(dev_fd,&buf,sizeof(buf));
        printf("The value of the buzzer:%d\n",buf);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