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详细的LCD12864伪菜单单片机程序,同时实现任意位置的反白

楼主(2017-12-23):
LCD伪菜单程序,我觉得注释还是写的很详细滴。同时实现任意位置的反白,我查了很多资料,发现12864的字符RAM和绘图RAM之间的异或关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uchar code  DIS1[] = {"    菜单查询       "};//一行一共有16个字符,空格也占一个字符位
        uchar code  DIS2[] = {"    地图导航       "};
        uchar code  DIS3[] = {"    语音导航       "};
        uchar code  DIS4[] = {"    商品查询       "};

        /************* 12864LCD引脚定义 *************/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2^6;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2^5;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2^7;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3^2;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LCD_RST =  P3^7;      //液晶复位端口
        /************* LCD12864字符 *************/
    uchar code Photo_inverse_1[] ={                                                                                                    //将第一行进行反白
        /*--  调入了一幅图像:这是您新建的图像  --*/
        /*--  宽度x高度=128x16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字库请下载附件……
        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定义了一个函数返回值类型lcd_busy()该函数只会有两个值,一个是0,一个是1
        {                   //位定义:bit的值只有两个,分别是0和1  如果P0&0x80的值为真,通过位定义(bit定义),那么result的值就是1。如果P0&0x80的值为假,通过位定义(bit定义),那么result的值就是0。
            bit result;
            LCD_RS = 0;          //时序图: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把P0口读到的数据与0x80相与(0x80是1000 0000即判断最高位P0^7的状态是0还是1) 开发板原理图上8个数据口都是连在P0口上
                                                               //读取P0^7引脚上的状态 1&1=1 1&0=0
                                                                   /*此程序是判断液晶忙程序,rs = 0;rw = 1;ep = 1;为读状态字功能,
                                                                   而状态字一共有8位,STA0~STA7,其中,STA0~STA6表示当前数据地址指针的数值,
                                                                   STA7是读写操作使能,1表示禁止,也就是禁止操作液晶,也就是液晶忙,此时result为1,
                                                                   反之,0表示允许,因此只需要状态字STA0~STA7中的最高位,你的程序中是通过P0控制状态字,
                                                                   因此,就有result = (bit)(P0 & 0x80)*/
                LCD_EN = 0;                  //EN信号下降沿锁存DB7~DB0
            return(result);   //返回0或者1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write_cmd写命令  想要对液晶进行操作,肯定先要在它空闲的时候操作
        {
            while(lcd_busy()); //等待lcd_busy()=0;是不是检测忙标志BF,因为BF=1,表示模块内部执行命令,不接受任何外部指令;BF=0,说明随时可以接收外部指令
            LCD_RS = 0;           //RS为0表示DB7~DB0为显示指令数据
            LCD_RW = 0;           //RW为0表示数据被写到IR或者DR
            LCD_EN = 0;           //E下降沿锁存DB7~DB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E下降沿锁存DB7~DB0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write_data写数据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RS = 1;表示DB7~DB0为显示数据
            LCD_RW = 0;          //DB7~DB0数据被读入IR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PSB为高电平--并口方式:并口快,需要8+3条io口,读写快,特别适合图形方式;数据是从并口DB0-DB7(7-14)脚传输数据的
                                                     //PSB为低电平--串口方式:占用Io口少,最少好像是两条,cs需要特殊处理一下,控制起来比较好使,占用单片机资源多,当然也有些小技巧可以解决
                                                         //串口方式,是从串口4(RS/CS并行的指令/数据选择信号);串行的片选信号、5(R/W/SID)并行的读写选择信号,串行的数据口,6(E/CLK)并行的使能信号

        //        LCD_RST = 0;                 //液晶复位
        //    delay(3);
        //   LCD_RST = 1;               //复位置高
        //    delay(3);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不反白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清屏)指针归位,设置地址指针魏00H
            delay(5);
        //  lcd_wcmd(0x06);      //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和写入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一位,光标先从右向左加1位移动
        //  delay(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汉字显示坐标函数          X代表第几行 Y代表第几列
        {
                   uchar  pos;
                   if (X==1)                 //1代表第一行
                     {X=0x80;}
                   else if (X==2)         //2代表第二行
                     {X=0x90;}
                   else if (X==3)         //3代表第三行
                     {X=0x88;}
                   else if (X==4)         //4代表第四行
                     {X=0x98;}
                   pos = X+Y ;                                  //pos = 0x80+0 = 0x80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
        *                                                        *
        * 闪烁函数                                               *
        *                                                        *
        *********************************************************/
        void lcdflag()                 //效果:闪三下
        {
           lcd_wcmd(0x08);
           delay(400);
           lcd_wcmd(0x0c);
           delay(400);
           lcd_wcmd(0x08);
           delay(400);
           lcd_wcmd(0x0c);
           delay(400);
           lcd_wcmd(0x08);
           delay(200);
           lcd_wcmd(0x0c);
           delay(5);
           lcd_wcmd(0x01);
           delay(5);
        }

        /*********************************************************
        *                                                        *
        * 图形显示                                               *
        *                                                        *
        *********************************************************/
        void photodisplay(uchar *bmp)
        {
          uchar i,j;

          lcd_wcmd(0x34);        //写数据时,关闭图形显示

          for(i=0;i<32;i++)
          {
            lcd_wcmd(0x80+i);    //先写入水平坐标值
            lcd_wcmd(0x80);      //写入垂直坐标值
            for(j=0;j<16;j++)   //再写入两个8位元的数据
            lcd_wdat(*bmp++);
            delay1(1);
          }

          for(i=0;i<32;i++)
          {
            lcd_wcmd(0x80+i);
            lcd_wcmd(0x88);
            for(j=0;j<16;j++)
                lcd_wdat(*bmp++);
                delay1(1);
          }
          lcd_wcmd(0x36);       //写完数据,开图形显示
        }
        /*********************************************************
        *                                                        *
        * 清屏函数                                               *
        *                                                        *
        *********************************************************/
        void  clr_screen()
        {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1);      //清屏
           delay(5);
        }
        /**********************************************************
        ; 显示字符表代码
        **********************************************************/
        void  bytecode()
        {
           uchar  s;
           clr_screen();          //清屏
           lcd_wcmd(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for(s=0;s<16;s++)
           {
             lcd_wdat(0x30+s);
           }
           lcd_wcmd(0x9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
           for(s=0;s<16;s++)
           {
             lcd_wdat(0x40+s);
           }
           lcd_wcmd(0x88);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
           for(s=0;s<16;s++)
           {
             lcd_wdat(0x50+s);
           }
           lcd_wcmd(0x98);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四行
           for(s=0;s<16;s++)
           {
             lcd_wdat(0x60+s);
           }
        }
        /*********************************************************
        *                                                        *
        * 用于检测程序能不能跑起来。。。没啥用 就是测试          *
        *                                                        *
        *********************************************************/
        void lcd_action_up()
        {
             uchar i;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输出第一个数组
             for(i=0;i<16;i++)
             {
                        lcd_wdat(DIS1[i]);
                        delay(1);
             }
                 for(i=0;i<16;i++)
             {
                        lcd_wdat(DIS2[i]);
                        delay(1);
             }
                 for(i=0;i<16;i++)
             {
                        lcd_wdat(DIS3[i]);
                        delay(1);
             }
                 for(i=0;i<16;i++)
             {
                        lcd_wdat(DIS4[i]);
                        delay(1);
             }
                 photodisplay(Photo_inverse_5);    //反白设置
                 delay(3000);
        }
        void lcd_action_down()
        {
             uchar i;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输出第一个数组
             for(i=0;i<16;i++)
             {
                        lcd_wdat(DIS1[i]);
                        delay(1);
             }
                 for(i=0;i<16;i++)
             {
                        lcd_wdat(DIS2[i]);
                        delay(1);
             }
                 for(i=0;i<16;i++)
             {
                        lcd_wdat(DIS3[i]);
                        delay(1);
             }
                 for(i=0;i<16;i++)
             {
                        lcd_wdat(DIS4[i]);
                        delay(1);
             }
                 photodisplay(Photo_inverse_6);    //反白设置
                 delay(3000);
        }
        void lcd_action_enter()
        {
             uchar i;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输出第一个数组
             for(i=0;i<16;i++)
             {
                        lcd_wdat(DIS1[i]);
                        delay(1);
             }
                 for(i=0;i<16;i++)
             {
                        lcd_wdat(DIS2[i]);
                        delay(1);
             }
                 for(i=0;i<16;i++)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
        *  描述:                                                                       *
        *      12864标准字库液晶演示 数据p0,控制p2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
        * 主函数                                                 *
        *                                                        *
        *********************************************************/
        void main()
        {
           delay(1000);                 //上电,等待稳定
           lcd_init();                 //初始化LCD
           while(1)
           {
                   Menu_temp_judge();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_UP = P1^0;
        sbit key_Down = P1^1;
        sbit key_Enter = P1^2;
        sbit key_Cancel = P1^3;

        uchar fresh_keytemp; //用于保存从按键判断函数uchar keyscan()的返回值

        uchar keyscan()
        {
                uchar keytemp;
                if (key_UP == 0)         //反白上移
                {
                        delays(10);
                        if (key_UP == 0)
                        {
                                delays (10);
                                while(!key_UP); //按键的完整操作是:按键按下再松开,算按一次
                                /*按键按下后的具体指令位置*/
                                keytemp = 1; //键码值为1,对应UP键
                        }
                }
                if (key_Down == 0)
                {
                        delays(10);
                        if (key_Down == 0)
                        {
                                delays (10);
                                while(!key_Down); //按键的完整操作是:按键按下再松开,算按一次
                                /*按键按下后的具体指令位置*/
                                keytemp = 2; //键码值为2,对应Down键
                        }
                }
                if (key_Enter == 0)
                {
                        delays(10);
                        if (key_Enter == 0)
                        {
                                delays (10);
                                while(!key_Enter); //按键的完整操作是:按键按下再松开,算按一次
                                /*按键按下后的具体指令位置*/
                                keytemp = 3; //键码值为3,对应Enter键
                        }
                }
                if (key_Cancel == 0)
                {
                        delays(10);
                        if (key_Cancel == 0)
                        {
                                delays (10);
                                while(!key_Cancel); //按键的完整操作是:按键按下再松开,算按一次
                                /*按键按下后的具体指令位置*/
                                keytemp = 4; //键码值为4,对应Cancel键
                        }
                }
                return keytemp;
        }
        void Menu_temp_judge()
        {
                fresh_keytemp = keyscan();
                if (fresh_keytemp == 1)        //按键效果:对应菜单1
                {
                        /*替换成相应的函数*/
                        lcd_action_up();
                }
                else if(fresh_keytemp == 2)        //按键效果:对应菜单二
                {
                        lcd_action_down();
                }
                else if(fresh_keytemp == 3)        //按键效果:对应菜单三
                {
                        lcd_action_enter();
                }
                else if(fresh_keytemp == 4)        //按键效果:对应菜单四
                {
                        lcd_action_cancel();
                }
                else
                {
                //空
                }
//                delay(20);
        }

网友A(2018-11-08):
载了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