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滤波放大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
求大佬 分析下这个电路

网友A(2017-12-24):
引用 网友B:
不像是滤波电路,前面正反馈 后面是双谐
另外,这个电路图,看看有点特异,不知道用什么软件画的。 线和线 ...

我用的multisim画的

网友B:
不像是滤波电路,前面正反馈 后面是双谐
另外,这个电路图,看看有点特异,不知道用什么软件画的。 线和线的连接点形式居然有好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