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点阵引脚图

楼主(2017-12-23):
1588BS点阵的引脚图,求助各位大佬啊,这个带字的一侧(如图,面对我的一侧),从左往右,引脚分别是什么啊?

网友A:
什么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引脚

实际引脚号,以及控制的行还是列

楼主:
实际引脚号,以及控制的行还是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案:http://www.51hei.com/bbs/dpj-31998-1.html

带字的这一面1-8引脚,是不是都控制的行???背对带字的一面,都控制的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案:http://www.51hei.com/bbs/dpj-31998-1.html

还是:1-8(有字一面),行行列列行列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案:http://www.51hei.com/bbs/dpj-31998-1.html

我有点懵逼了现在,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C:
点阵屏脚向上,有字侧面向自己,从左下数1至右逆时数至左上16脚,分别对应:(行H,列L) H5,H7,L2,L3,H8,L5,H6,H3.     H1,L4,L6,H4,L1,H2,L7,L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阵屏脚向上,有字侧面向自己,从左下数1至右逆时数至左上16脚,分别对应:(行H,列L) H5,H7,L2,L3,H8,L5, ...

?????H5其中5是什么意思啊,你说引脚向上,按照你读法不应该是87654321   16-9吗???不应该是8-1:H8.H7.L6.H5.L4.L3.H2.H1吗??5.7.2.3.8...是什么意思啊???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阵屏脚向上,有字侧面向自己,从左下数1至右逆时数至左上16脚,分别对应:(行H,列L) H5,H7,L2,L3,H8,L5, ...

还有就是,我要想对行进行连接,在焊接实物的时候,是不是既要焊接上面(1-8)的一部分引脚,也要焊接下面(9-16)一部分的引脚,因为1-8中有列有行,9-16中有列有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阵屏脚向上,有字侧面向自己,从左下数1至右逆时数至左上16脚,分别对应:(行H,列L) H5,H7,L2,L3,H8,L5, ...

您好,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5.7.5...是该引脚实际控制的行和列是吧?你说引脚向上,8引脚实际控制第5行???还是1引脚控制第5行啊???还有就是,我在实际焊接当中,用芯片控制行驱动,然后我在实际的焊接中,是不是既要焊接带字(1-8引脚)中实际控制的行,也要焊接9-16引脚中实际控制的行???如果是,那么我怎么知道怎么摆这个88点阵啊?意思是,怎么不焊接反,就是假设要实现/天/这个字的显示,我怎么知道怎么焊接,不把天焊接反啊?就是显示出来是倒过来的天。谢谢!

网友D:
这16个脚控制的是乱的啊,带字的这一行有控制行也有控制列的,你可以用万用表查一下的,我前几天刚焊完这个

网友E:
其实像这种判断最直接的方法是拿万用表开蜂鸣档来测,这也是比较笨的方法,但是实用

网友D:
A 4 6 D 1 B 7 8
C F 5 H 3 2 G E          大概就是这样的字面朝自己,引脚朝上,字母是控制行的,数字是控制列的。
                                A就是控制第一行的引脚,1就是控制第一列的引脚。

网友D:
我用的是1088BS的点阵,应该没什么不一样,都是共阳的。带字的一侧引脚分别是
5行 7行 2列 3列 8行 5列 6行 3行           另外的一侧引脚是8列 7列 2行 1列 4行 6列 4列 1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