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的问题

楼主(2017-12-23):
   P1=0x0f;
   scan1=P1;
  if((scan1&0x0f)!=0x0f)           //判键是否按下
   {
    delay1ms(20);                   //延时20ms
     scan1=P1;
           P1=0x0f;
    if((scan1&0x0f)!=0x0f)         //二次判键是否按下
    {
        P1=0xf0;  //线反转法的核心
        scan2=P1;
        keycode=scan1|scan2;         //组合成键编码

        for(j=0;j<=15;j++)
        {
           if(keycode== key_code[j])  //查表得键值
           {
              key=j;
              return(key);
           }
在这个程序里我看懂了是先扫列,后扫行,但我看不懂线反转的核心,把0XF0给P1,又把P1给了scan2,这步看不懂,有人可以回答一下么

网友A:
  P1=0x0f;           p1口接矩阵键盘
   scan1=P1;        读取p1口 周期小于1us可插入延时
  if((scan1&0x0f)!=0x0f)
   {
    delay1ms(20);
     scan1=P1;
      //注释掉,程序无改变代码P1=0x0f;
    if((scan1&0x0f)!=0x0f)
    {
        P1=0xf0;
        scan2=P1; //读取键盘输入
        keycode=scan1|scan2;

        for(j=0;j<=15;j++)
        {
           if(keycode== key_code[j])//有个错误:同名了,一个类型为T(char),一个是T的数组,数据类型不一样。查到就返回。
           {
              key=j;
              return(key);
           }

网友A:
看错了,keycode 和key_code 有个下划线。

网友B:
不错,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