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广州塔设计

楼主(2017-12-23):
请您在制作前,仔细看看这里的说明哦,谢谢!

制作该广州塔时:
第一步是焊接好底板,查看制作步骤里的制作说明或者看底板焊接视频

第二步是制作灯塔,查看制作步骤里的制作说明或者灯塔焊接视频

第三步如果制作的完成后,发现有问题,查看常见问题

第四步关于如何使用,查看使用说明

祝亲制作成功!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ongToBin(n) (((n>>21)&0x80)|((n>>18)&0x40)|((n>>15)&0x20)|((n>>12)&0x10)|((n>>9)&0x08)|((n>>6)&0x04)|((n>>3)&0x02)|((n)&0x01))
#define BIN(n) LongToBin(0x##n##)

sbit anjian=P4^5;

sbit P0_0=P0^0;//层
sbit P0_1=P0^1;
sbit P0_2=P0^2;
sbit P0_3=P0^3;
sbit P0_4=P0^4;
sbit P0_5=P0^5;
sbit P0_6=P0^6;
sbit P0_7=P0^7;
sbit P4_6=P4^6;
sbit P1_1=P1^1;
sbit P1_2=P1^2;
sbit P1_3=P1^3;
sbit P1_4=P1^4;
sbit P1_5=P1^5;
sbit P1_6=P1^6;
sbit P1_7=P1^7;

sbit P3_0=P3^0;//竖
sbit P3_1=P3^1;
sbit P3_2=P3^2;
sbit P3_3=P3^3;
sbit P3_4=P3^4;
sbit P3_5=P3^5;
sbit P3_6=P3^6;
sbit P3_7=P3^7;
sbit P2_0=P2^0;
sbit P2_1=P2^1;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sbit P2_4=P2^4;
sbit P2_5=P2^5;
sbit P2_6=P2^6;
sbit P2_7=P2^7;
sbit P4_4=P4^4;

char moshi=1;
char h=0,v=0;
int t=0;
char zy=0,sj=0,jz=0;

bit ly_flag=0;                                                                //成功接收标志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void key()
{
        if(anjian==0)
        {
                delay_1ms(5);
                if(anjian==0)
                {
                        while(anjian==0);
                        jz++;
                        if(jz==2)jz=0;
                        if(jz==0){moshi=1;TR0=0;ET0=0;};
                        if(jz==1){moshi=0;ly_flag=1;TR0=1;ET0=1;}
                }
        }
}
void dh1()
{
        char i,j;
        P3_0=0;//J1
        P3_1=0;//J2
        P3_3=0;//J3
        P3_4=0;//J4
        P3_5=0;//J5
        P3_6=0;//J6
        P3_7=0;//J7
        P2_0=0;//J8
        P2_1=0;//J9
        P2_2=0;//J10
        P2_3=0;//J11
        P2_4=0;//J12
        P2_5=0;//J13
        P2_6=0;//J14
        P2_7=0;//J15
        P4_4=0;//J16

        P1_7=0;
        P1_6=0;
        P1_5=0;
        P1_4=0;
        P1_3=0;
        P1_2=0;
        P1_1=0;

        P4_6=0;

        P0=0X01;
        delay_1ms(10);
        for(j=0;j<7;j++)
        {
                P0=(P0<<1)|0x01;
                delay_1ms(10);
        }
        P4_6=1;
        delay_1ms(10);
        P1_1=1;
        delay_1ms(10);
        P1_2=1;
        delay_1ms(10);
        P1_3=1;
        delay_1ms(10);
        P1_4=1;
        delay_1ms(10);
        P1_5=1;
        delay_1ms(10);
        P1_6=1;
        delay_1ms(10);
        P1_7=1;

        for(i=0;i<2;i++)
        {
                P1_7=0;
                P1_6=0;
                P1_5=0;
                P1_4=0;
                P1_3=0;
                P1_2=0;
                P1_1=0;

                P4_6=0;

                P0=0X01;
                delay_1ms(1000);
                for(j=0;j<7;j++)
                {
                        P0=(P0<<1)|0x01;
                        delay_1ms(700);
                        key();
                        if(ly_flag==1){ly_flag=0;break;}
                }

                P4_6=1;
                delay_1ms(7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1=1;
                delay_1ms(7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2=1;
                delay_1ms(7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3=1;
                delay_1ms(7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4=1;
                delay_1ms(7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5=1;
                delay_1ms(7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6=1;
                delay_1ms(7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7=1;
                delay_1ms(80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delay_1ms(80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delay_1ms(80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delay_1ms(80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delay_1ms(80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delay_1ms(80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
}
void dh2()
{
        char j;
        P1_7=1;
        P1_6=1;
        P1_5=1;
        P1_4=1;
        P1_3=1;
        P1_2=1;
        P1_1=1;

        P4_6=1;

        P0_7=1;
        P0_6=1;
        P0_5=1;
        P0_4=1;
        P0_3=1;
        P0_2=1;
        P0_1=1;
        P0_0=1;

        for(j=0;j<12;j++)
        {
                P4_4=1;
                P2_0=1;
                P3_0=0;
                P2_1=0;
                delay_1ms(400);

                P3_0=1;
                P2_1=1;
                P3_1=0;
                P2_2=0;
                delay_1ms(400);

                P3_1=1;
                P2_2=1;
                P3_3=0;
                P2_3=0;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3_3=1;
                P2_3=1;
                P3_4=0;
                P2_4=0;
                delay_1ms(400);

                P3_4=1;
                P2_4=1;
                P3_5=0;
                P2_5=0;
                delay_1ms(400);

                P3_5=1;
                P2_5=1;
                P3_6=0;
                P2_6=0;
                delay_1ms(400);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3_6=1;
                P2_6=1;
                P3_7=0;
                P2_7=0;
                delay_1ms(400);

                P3_7=1;
                P2_7=1;
                P4_4=0;
                P2_0=0;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
}
void dh3()
{
        char i,j;
        int yanshi=400;
        P3_0=0;//J1
        P3_1=0;//J2
        P3_3=0;//J3
        P3_4=0;//J4
        P3_5=0;//J5
        P3_6=0;//J6
        P3_7=0;//J7
        P2_0=0;//J8
        P2_1=0;//J9
        P2_2=0;//J10
        P2_3=0;//J11
        P2_4=0;//J12
        P2_5=0;//J13
        P2_6=0;//J14
        P2_7=0;//J15
        P4_4=0;//J16

           for(i=0;i<3;i++)
        {
                P1_7=0;
                P1_6=0;
                P1_5=0;
                P1_4=0;
                P1_3=0;
                P1_2=0;
                P1_1=0;

                P4_6=0;

                P0=0X01;
                delay_1ms(yanshi);
                for(j=0;j<7;j++)
                {
                        P0=(P0<<1);
                        delay_1ms(yanshi);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

                P0_7=0;
                P4_6=1;
                delay_1ms(yanshi);

                P4_6=0;
                P1_1=1;
                delay_1ms(yanshi);

                P1_1=0;
                P1_2=1;
                delay_1ms(yanshi);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2=0;
                P1_3=1;
                delay_1ms(yanshi);

                P1_3=0;
                P1_4=1;
                delay_1ms(yanshi);

                P1_4=0;
                P1_5=1;
                delay_1ms(yanshi);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5=0;
                P1_6=1;
                delay_1ms(yanshi);

                P1_6=0;
                P1_7=1;
                delay_1ms(yanshi);

                P1_6=1;
                P1_7=0;
                delay_1ms(yanshi);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5=1;
                P1_6=0;
                delay_1ms(yanshi);

                P1_4=1;
                P1_5=0;
                delay_1ms(yanshi);

                P1_3=1;
                P1_4=0;
                delay_1ms(yanshi);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2=1;
                P1_3=0;
                delay_1ms(yanshi);

                P1_1=1;
                P1_2=0;
                delay_1ms(yanshi);

                P1_1=0;
                P0_7=1;
                delay_1ms(yanshi);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0_6=1;
                P0_7=0;
                delay_1ms(yanshi);

                P0_5=1;
                P0_6=0;
                delay_1ms(yanshi);

                P0_4=1;
                P0_5=0;
                delay_1ms(yanshi);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0_3=1;
                P0_4=0;
                delay_1ms(yanshi);

                P0_2=1;
                P0_3=0;
                delay_1ms(yanshi);

                P0_1=1;
                P0_2=0;
                delay_1ms(yanshi);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
}
void dh4()
{
        char j;
        P3_0=0;//J1
        P3_1=0;//J2
        P3_3=0;//J3
        P3_4=0;//J4
        P3_5=0;//J5
        P3_6=0;//J6
        P3_7=0;//J7
        P2_0=0;//J8
        P2_1=0;//J9
        P2_2=0;//J10
        P2_3=0;//J11
        P2_4=0;//J12
        P2_5=0;//J13
        P2_6=0;//J14
        P2_7=0;//J15
        P4_4=0;//J16

        P1_7=0;
        P1_6=0;
        P1_5=0;
        P1_4=0;
        P1_3=0;
        P1_2=0;
        P1_1=0;
        P4_6=0;
        P0_7=0;
        P0_6=0;
        P0_5=0;
        P0_4=0;
        P0_3=0;
        P0_2=0;
        P0_1=0;
        P0_1=0;
        P0_0=0;
        for(j=0;j<3;j++)
        {
                P1_7=0;
                P0_0=0;
                P4_6=1;
                P0_7=1;
                delay_1ms(500);

                P4_6=0;
                P0_7=0;
                P1_1=1;
                P0_6=1;
                delay_1ms(5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2=1;
                P0_5=1;
                P1_1=0;
                P0_6=0;
                delay_1ms(500);

                P1_3=1;
                P0_4=1;
                P1_2=0;
                P0_5=0;
                delay_1ms(5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4=1;
                P0_3=1;
                P1_3=0;
                P0_4=0;
                delay_1ms(500);

                P1_5=1;
                P0_2=1;
                P1_4=0;
                P0_3=0;
                delay_1ms(5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6=1;
                P0_1=1;
                P1_5=0;
                P0_2=0;
                delay_1ms(500);

                P1_7=1;
                P0_0=1;
                P1_6=0;
                P0_1=0;
                delay_1ms(5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
}
void dh5()
{
        char i;
        P1_7=1;
        P1_6=1;
        P1_5=1;
        P1_4=1;
        P1_3=1;
        P1_2=1;
        P1_1=1;
        P4_6=1;
        P0_7=1;
        P0_6=1;
        P0_5=1;
        P0_4=1;
        P0_3=1;
        P0_2=1;
        P0_1=1;
        P0_1=1;
        P0_0=1;

        for(i=0;i<3;i++)
        {
                P3_0=0;
                delay_1ms(400);
                P3_1=0;
                delay_1ms(400);
                P3_3=0;
                delay_1ms(400);
                P3_4=0;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3_5=0;
                delay_1ms(400);
                P3_6=0;
                delay_1ms(400);
                P3_7=0;
                delay_1ms(400);
                P2_0=0;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2_1=0;
                delay_1ms(400);
                P2_2=0;
                delay_1ms(400);
                P2_3=0;
                delay_1ms(400);
                P2_4=0;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break;}
                P2_5=0;
                delay_1ms(400);
                P2_6=0;
                delay_1ms(400);
                P2_7=0;
                delay_1ms(400);
                P4_4=0;
                delay_1ms(9000);
                key();
                if(ly_flag==1){moshi=0;break;}
                delay_1ms(9000);
                key();
                if(ly_flag==1){moshi=0;break;}
                delay_1ms(9000);
                key();
                if(ly_flag==1){moshi=0;break;}
                P2=0XFF;
                P3=0XFF;
                P4_4=1;
        }
}
void dh6()
{
        char j;
        int yanshi=3000;
        P1_7=1;
        P1_6=1;
        P1_5=1;
        P1_4=1;
        P1_3=1;
        P1_2=1;
        P1_1=1;

        P4_6=1;

        P0_7=1;
        P0_6=1;
        P0_5=1;
        P0_4=1;
        P0_3=1;
        P0_2=1;
        P0_1=1;
        P0_0=1;

        for(j=0;j<20;j++)
        {
                P3_4=1;
                P2_0=1;
                P2_4=1;
                P4_4=1;

                P3_0=0;
                P3_5=0;
                P2_1=0;
                P2_5=0;
                delay_1ms(yanshi);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3_0=1;
                P3_5=1;
                P2_1=1;
                P2_5=1;

                P3_1=0;
                P3_6=0;
                P2_2=0;
                P2_6=0;
                delay_1ms(yanshi);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3_1=1;
                P3_6=1;
                P2_2=1;
                P2_6=1;

                P3_3=0;
                P3_7=0;
                P2_3=0;
                P2_7=0;
                delay_1ms(yanshi);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3_3=1;
                P3_7=1;
                P2_3=1;
                P2_7=1;

                P3_4=0;
                P2_0=0;
                P2_4=0;
                P4_4=0;
                delay_1ms(yanshi);
                if(j<6)yanshi=yanshi-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
}
void dh7()
{
        P3_0=0;//J1
        P3_1=0;//J2
        P3_3=0;//J3
        P3_4=0;//J4
        P3_5=0;//J5
        P3_6=0;//J6
        P3_7=0;//J7
        P2_0=0;//J8
        P2_1=0;//J9
        P2_2=0;//J10
        P2_3=0;//J11
        P2_4=0;//J12
        P2_5=0;//J13
        P2_6=0;//J14
        P2_7=0;//J15
        P4_4=0;//J16

        P1=0X00;
        P0=0X00;
        P4_6=0;

        P1_7=1;
        delay_1ms(400);
        P1_6=1;
        delay_1ms(400);
        P1_6=0;
        P1_5=1;
        delay_1ms(400);
        P1_5=0;
        P1_4=1;
        delay_1ms(400);
        P1_4=0;
        P1_3=1;
        delay_1ms(400);
        P1_3=0;
        P1_2=1;
        delay_1ms(400);
        P1_2=0;
        P1_1=1;
        delay_1ms(400);
        P1_1=0;
        P4_6=1;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P4_6=0;
        P0_7=1;
        delay_1ms(400);
        P0_7=0;
        P0_6=1;
        delay_1ms(400);
        P0_6=0;
        P0_5=1;
        delay_1ms(400);
        P0_5=0;
        P0_4=1;
        delay_1ms(400);
        P0_4=0;
        P0_3=1;
        delay_1ms(400);
        P0_3=0;
        P0_2=1;
        delay_1ms(400);
        P0_2=0;
        P0_1=1;
        delay_1ms(400);
        P0_1=0;
        P0_0=1;
        delay_1ms(400);        /////////////P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P1_6=1;
        delay_1ms(400);
        P1_6=0;
        P1_5=1;
        delay_1ms(400);
        P1_5=0;
        P1_4=1;
        delay_1ms(400);
        P1_4=0;
        P1_3=1;
        delay_1ms(400);
        P1_3=0;
        P1_2=1;
        delay_1ms(400);
        P1_2=0;
        P1_1=1;
        delay_1ms(400);
        P1_1=0;
        P4_6=1;
        delay_1ms(400);
        P4_6=0;
        P0_7=1;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P0_7=0;
        P0_6=1;
        delay_1ms(400);
        P0_6=0;
        P0_5=1;
        delay_1ms(400);
        P0_5=0;
        P0_4=1;
        delay_1ms(400);
        P0_4=0;
        P0_3=1;
        delay_1ms(400);
        P0_3=0;
        P0_2=1;
        delay_1ms(400);
        P0_2=0;
        P0_1=1;
        delay_1ms(400);/////////////////////////////P01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P1_6=1;
        delay_1ms(400);
        P1_6=0;
        P1_5=1;
        delay_1ms(400);
        P1_5=0;
        P1_4=1;
        delay_1ms(400);
        P1_4=0;
        P1_3=1;
        delay_1ms(400);
        P1_3=0;
        P1_2=1;
        delay_1ms(400);
        P1_2=0;
        P1_1=1;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P1_1=0;
        P4_6=1;
        delay_1ms(400);
        P4_6=0;
        P0_7=1;
        delay_1ms(400);
        P0_7=0;
        P0_6=1;
        delay_1ms(400);
        P0_6=0;
        P0_5=1;
        delay_1ms(400);
        P0_5=0;
        P0_4=1;
        delay_1ms(400);
        P0_4=0;
        P0_3=1;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P0_3=0;
        P0_2=1;
        delay_1ms(400);/////////////////////////////////P02
        P1_6=1;
        delay_1ms(400);
        P1_6=0;
        P1_5=1;
        delay_1ms(400);
        P1_5=0;
        P1_4=1;
        delay_1ms(400);
        P1_4=0;
        P1_3=1;
        delay_1ms(400);
        P1_3=0;
        P1_2=1;
        delay_1ms(400);
        P1_2=0;
        P1_1=1;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P1_1=0;
        P4_6=1;
        delay_1ms(400);
        P4_6=0;
        P0_7=1;
        delay_1ms(400);
        P0_7=0;
        P0_6=1;
        delay_1ms(400);
        P0_6=0;
        P0_5=1;
        delay_1ms(400);
        P0_5=0;
        P0_4=1;
        delay_1ms(400);
        P0_4=0;
        P0_3=1;
        delay_1ms(400);//////////////////////////P03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P1_6=1;
        delay_1ms(400);
        P1_6=0;
        P1_5=1;
        delay_1ms(400);

        P1_5=0;
        P1_4=1;
        delay_1ms(400);
        P1_4=0;
        P1_3=1;
        delay_1ms(400);

        P1_3=0;
        P1_2=1;
        delay_1ms(400);

        P1_2=0;
        P1_1=1;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P1_1=0;
        P4_6=1;
        delay_1ms(400);
        P4_6=0;
        P0_7=1;
        delay_1ms(400);
        P0_7=0;
        P0_6=1;
        delay_1ms(400);
        P0_6=0;
        P0_5=1;
        delay_1ms(400);
        P0_5=0;
        P0_4=1;
        delay_1ms(400);///////////////////////////P04
        P1_6=1;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P1_6=0;
        P1_5=1;
        delay_1ms(400);

        P1_5=0;
        P1_4=1;
        delay_1ms(400);

        P1_4=0;
        P1_3=1;
        delay_1ms(400);

        P1_3=0;
        P1_2=1;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P1_2=0;
        P1_1=1;
        delay_1ms(400);

        P1_1=0;
        P4_6=1;
        delay_1ms(400);
        P4_6=0;
        P0_7=1;
        delay_1ms(400);

        P0_7=0;
        P0_6=1;
        delay_1ms(400);

        P0_6=0;
        P0_5=1;
        delay_1ms(400);//////////////////////////////////P05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P1_6=1;
        delay_1ms(400);

        P1_6=0;
        P1_5=1;
        delay_1ms(400);

        P1_5=0;
        P1_4=1;
        delay_1ms(400);

        P1_4=0;
        P1_3=1;
        delay_1ms(400);

        P1_3=0;
        P1_2=1;
        delay_1ms(400);

        P1_2=0;
        P1_1=1;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P1_1=0;
        P4_6=1;
        delay_1ms(400);

        P4_6=0;
        P0_7=1;
        delay_1ms(400);

        P0_7=0;
        P0_6=1;
        delay_1ms(400);        ///////////////////P06
        P1_6=1;
        delay_1ms(400);

        P1_6=0;
        P1_5=1;
        delay_1ms(400);

        P1_5=0;
        P1_4=1;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P1_4=0;
        P1_3=1;
        delay_1ms(400);

        P1_3=0;
        P1_2=1;
        delay_1ms(400);

        P1_2=0;
        P1_1=1;
        delay_1ms(400);

        P1_1=0;
        P4_6=1;
        delay_1ms(400);

        P4_6=0;
        P0_7=1;
        delay_1ms(400);//////////////////////////////////////P07

        P1_6=1;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P1_6=0;
        P1_5=1;
        delay_1ms(400);

        P1_5=0;
        P1_4=1;
        delay_1ms(400);

        P1_4=0;
        P1_3=1;
        delay_1ms(400);

        P1_3=0;
        P1_2=1;
        delay_1ms(400);

        P1_2=0;
        P1_1=1;
        delay_1ms(400);

        P1_1=0;
        P4_6=1;
        delay_1ms(400);        ///////////////////////////P46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P1_6=1;
        delay_1ms(400);

        P1_6=0;
        P1_5=1;
        delay_1ms(400);

        P1_5=0;
        P1_4=1;
        delay_1ms(400);

        P1_4=0;
        P1_3=1;
        delay_1ms(400);

        P1_3=0;
        P1_2=1;
        delay_1ms(400);

        P1_2=0;
        P1_1=1;
        delay_1ms(400);        ///////////////////////////////////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P1_6=1;
        delay_1ms(400);

        P1_6=0;
        P1_5=1;
        delay_1ms(400);

        P1_5=0;
        P1_4=1;
        delay_1ms(400);

        P1_4=0;
        P1_3=1;
        delay_1ms(400);

        P1_3=0;
        P1_2=1;
        delay_1ms(400);        ///////////////////////////////////////////

        P1_6=1;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P1_6=0;
        P1_5=1;
        delay_1ms(400);

        P1_5=0;
        P1_4=1;
        delay_1ms(400);

        P1_4=0;
        P1_3=1;
        delay_1ms(400);/////////////////////////////////////

        P1_6=1;
        delay_1ms(400);

        P1_6=0;
        P1_5=1;
        delay_1ms(400);

        P1_5=0;
        P1_4=1;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P1_6=1;
        delay_1ms(400);

        P1_6=0;
        P1_5=1;
        delay_1ms(400);        //////////////////////

        P1_6=1;
        delay_1ms(400);        /////////////////////
hm: ;
}
void dh8()
{
        P3_0=0;//J1
        P3_1=0;//J2
        P3_3=0;//J3
        P3_4=0;//J4
        P3_5=0;//J5
        P3_6=0;//J6
        P3_7=0;//J7
        P2_0=0;//J8
        P2_1=0;//J9
        P2_2=0;//J10
        P2_3=0;//J11
        P2_4=0;//J12
        P2_5=0;//J13
        P2_6=0;//J14
        P2_7=0;//J15
        P4_4=0;//J16

        P1_7=1;
        P1_6=1;
        P1_5=1;
        P1_4=1;
        P1_3=1;
        P1_2=1;
        P1_1=1;
        P4_6=1;
        P0_7=1;
        P0_6=1;
        P0_5=1;
        P0_4=1;
        P0_3=1;
        P0_2=1;
        P0_1=1;
        P0_1=1;
        P0_0=1;
        delay_1ms(90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delay_1ms(90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delay_1ms(90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delay_1ms(9000);
hm: ;
}
void dh9()
{
        char i;
        P3_0=0;//J1
        P3_1=0;//J2
        P3_3=0;//J3
        P3_4=0;//J4
        P3_5=0;//J5
        P3_6=0;//J6
        P3_7=0;//J7
        P2_0=0;//J8
        P2_1=0;//J9
        P2_2=0;//J10
        P2_3=0;//J11
        P2_4=0;//J12
        P2_5=0;//J13
        P2_6=0;//J14
        P2_7=0;//J15
        P4_4=0;//J16

        P1_7=0;
        P1_6=0;
        P1_5=0;
        P1_4=0;
        P1_3=0;
        P1_2=0;
        P1_1=0;
        P4_6=0;
        P0_7=0;
        P0_6=0;
        P0_5=0;
        P0_4=0;
        P0_3=0;
        P0_2=0;
        P0_1=0;
        P0_1=0;
        P0_0=0;

        for(i=0;i<5;i++)
        {
                P1_4=0;
                P1_3=0;
                P0_4=0;
                P0_3=0;

                P1_7=1;
                P4_6=1;
                P0_7=1;
                P0_0=1;
                delay_1ms(1000);

                P1_7=0;
                P4_6=0;
                P0_7=0;
                P0_0=0;

                P1_6=1;
                P1_1=1;
                P0_6=1;
                P0_1=1;
                delay_1ms(10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6=0;
                P1_1=0;
                P0_6=0;
                P0_1=0;

                P1_5=1;
                P1_2=1;
                P0_5=1;
                P0_2=1;
                delay_1ms(1000);

                P1_5=0;
                P1_2=0;
                P0_5=0;
                P0_2=0;

                P1_4=1;
                P1_3=1;
                P0_4=1;
                P0_3=1;
                delay_1ms(10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
}
void dh10()
{
        P3_0=0;//J1
        P3_1=0;//J2
        P3_3=0;//J3
        P3_4=0;//J4
        P3_5=0;//J5
        P3_6=0;//J6
        P3_7=0;//J7
        P2_0=0;//J8
        P2_1=0;//J9
        P2_2=0;//J10
        P2_3=0;//J11
        P2_4=0;//J12
        P2_5=0;//J13
        P2_6=0;//J14
        P2_7=0;//J15
        P4_4=0;//J16

        P1_7=1;
        P1_6=0;
        P1_5=1;
        P1_4=0;
        P1_3=1;
        P1_2=0;
        P1_1=1;
        P4_6=0;
        P0_7=1;
        P0_6=0;
        P0_5=1;
        P0_4=0;
        P0_3=1;
        P0_2=0;
        P0_1=1;
        P0_0=0;
        delay_1ms(90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delay_1ms(90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delay_1ms(90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goto hm;}
        delay_1ms(9000);
hm: ;
}
uchar STC_ADC()                   //!!根据数据手册写一个ad读取函数
{
     uchar i;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C_CONTR = BIN(10001000);
         i=3;
     while(i--);
     while (1)
     {
         if (ADC_CONTR & BIN(10000))
              {
                             break;
                    }
     }
     ADC_CONTR = BIN(10000000);
           return( ADC_RESL<<2) ;
}
uchar date;
void init()
{
    TMOD= 0x01;
    TL0 = (655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655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ET0 = 0;
    TR0 = 0;
    EA = 1;
}
void pp()
{
        if(date<=15 && date>0)
        {
                h=1;
                if(v<h)
                {
                        v=h;
                        P0=0X01;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P1_1=0;P4_6=0;
                }
        }

        if(date<=30 && date>15)
        {
                h=2;
                if(v<h)
                {
                        v=h;
                        P0=0X03;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P1_1=0;P4_6=0;
                }
        }

        if(date<=45 && date>30)
        {
                h=3;
                if(v<h)
                {
                        v=h;
                        P0=0X07;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P1_1=0;P4_6=0;
                }
        }
        if(date<=60 && date>45)
        {
                h=4;
                if(v<h)
                {
                        v=h;
                        P0=0X0F;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P1_1=0;P4_6=0;
                }
        }
        if(date<=75 && date>60)
        {
                h=5;
                if(v<h)
                {
                        v=h;
                        P0=0X1F;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P1_1=0;P4_6=0;
                }
        }
        if(date<=90 && date>75)
        {
                h=6;
                if(v<h)
                {
                        v=h;
                        P0=0X3F;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P1_1=0;P4_6=0;
                }
        }
        if(date<=105 && date>90)
        {
                h=7;
                if(v<h)
                {
                        v=h;
                        P0=0X7F;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P1_1=0;P4_6=0;
                }
        }
        if(date<=130 && date>105)
        {
                h=8;
                if(v<h)
                {
                        v=h;
                        P0=0XFF;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P1_1=0;P4_6=0;
                }
        }
        if(date<=145 && date>130)
        {
                h=9;
                if(v<h)
                {
                        v=h;
                        P0=0XFF;P4_6=1;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P1_1=0;
                }
        }
        if(date<=160 && date>145)
        {
                h=10;
                if(v<h)
                {
                        v=h;
                        P0=0XFF;P4_6=1;P1_1=1;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
                }
        }
        if(date<=175 && date>160)
        {
                h=11;
                if(v<h)
                {
                        v=h;
                        P0=0XFF;P4_6=1;P1_1=1;P1_2=1;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
                }
        }
        if(date<=190 && date>175)
        {
                h=12;
                if(v<h)
                {
                        v=h;
                        P0=0XFF;P4_6=1;P1_1=1;P1_2=1;P1_3=1;P1_7=0;P1_6=0;P1_5=0;P1_4=0;
                }
        }
        if(date<=205 && date>190)
        {
                h=13;
                if(v<h)
                {
                        v=h;
                        P0=0XFF;P4_6=1;P1_1=1;P1_2=1;P1_3=1;P1_4=1;P1_7=0;P1_6=0;P1_5=0;
                }
        }
        if(date<=220 && date>205)
        {
                h=14;
                if(v<h)
                {
                        v=h;
                        P0=0XFF;P4_6=1;P1_1=1;P1_2=1;P1_3=1;P1_4=1;P1_5=1;P1_7=0;P1_6=0;
                }
        }
        if(date<=235 && date>220)
        {
                h=15;
                if(v<h)
                {
                        v=h;
                        P0=0XFF;P4_6=1;P1_1=1;P1_2=1;P1_3=1;P1_4=1;P1_5=1;P1_6=1;P1_7=0;
                }
        }
        if(date>235)
        {
                h=16;
                if(v<h)
                {
                        v=h;
                        P0=0XFF;P4_6=1;P1_1=1;P1_2=1;P1_3=1;P1_4=1;P1_5=1;P1_6=1;P1_7=1;
                }
        }
}

void sl()
{
        P3_0=0;//J1
        P3_1=0;//J2
        P3_3=0;//J3
        P3_4=0;//J4
        P3_5=0;//J5
        P3_6=0;//J6
        P3_7=0;//J7
        P2_0=0;//J8
        P2_1=0;//J9
        P2_2=0;//J10
        P2_3=0;//J11
        P2_4=0;//J12
        P2_5=0;//J13
        P2_6=0;//J14
        P2_7=0;//J15
        P4_4=0;//J16
}

void main()
{
        P4SW =0Xff;

        P4M0=0xef;//  BIN(11111111);//P2组设置为推挽输出
        P4M1=0x00;

        P1M0=0xff;
        P1M1=0x00;
        P1ASF =1;           //设置P1.0为AD口
    AUXR1 =BIN(100);
        init();

        P0M0=0xff;
        P0M1=0x00;

        while(1)
        {
                if(moshi==1)dh1();
                if(moshi==1)dh2();
                if(moshi==1)dh3();
                if(moshi==1)dh4();
                if(moshi==1)dh5();
                if(moshi==1)dh6();
                if(moshi==1)dh7();
                if(moshi==1)dh8();
                if(moshi==1)dh9();
                if(moshi==1)dh10();

                if(moshi==0)
                {
                        sl();
                        key();
                        date=STC_ADC();
                        pp();
                        delay_1ms(2);
                }
        }
}

void InitTimer0() interrupt 1  // 1毫秒@11.0592MHz
{
    TL0 = (65536-1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65536-1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
        if(t==3)
        {
                t=0;
                if(v==0);
                else v--;

                if(v==16){P1_7=1;}
                if(v==15){P1_7=0;}
                if(v==14){P1_7=0;P1_6=0;}
                if(v==13){P1_7=0;P1_6=0;P1_5=0;}
                if(v==12){P1_7=0;P1_6=0;P1_5=0;P1_4=0;}
                if(v==11){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
                if(v==10){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
                if(v==9) {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P1_1=0;}
                if(v==8) {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P1_1=0;P4_6=0;}
                if(v==7) {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P1_1=0;P4_6=0;P0=0X7F;}//
                if(v==6) {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P1_1=0;P4_6=0;P0=0X3F;}//
                if(v==5) {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P1_1=0;P4_6=0;P0=0X1F;}//
                if(v==4) {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P1_1=0;P4_6=0;P0=0X0F;}//
                if(v==3) {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P1_1=0;P4_6=0;P0=0X07;}//
                if(v==2) {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P1_1=0;P4_6=0;P0=0X03;}//
                if(v==1) {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P1_1=0;P4_6=0;P0=0X01;}//
                if(v==0) {P1_7=0;P1_6=0;P1_5=0;P1_4=0;P1_3=0;P1_2=0;P1_1=0;P4_6=0;P0=0X00;}//
        }
}

网友A(2019-04-08):
视频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