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iuno的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7-12-23):
//定义引脚
int Pin0 = 8;
int Pin1 = 9;
int Pin2 = 10;
int Pin3 = 11;

int _step = 0;

boolean dir = false;//正反转

int stepperSpeed = 1;//电机转速,1ms一步
//脉冲总数,或者说步的总数
int stepsum=0;
void setup()

{

  pinMode(Pin0, OUTPUT);
  pinMode(Pin1, OUTPUT);
  pinMode(Pin2, OUTPUT);
  pinMode(Pin3, OUTPUT); }

void loop()
{
//进步机的驱动方式,有八种
switch(_step){
    case 0:
      digitalWrite(Pin0, LOW);
      digitalWrite(Pin1, LOW);
      digitalWrite(Pin2, LOW);
      digitalWrite(Pin3, HIGH);
    break;
    case 1:
      digitalWrite(Pin0, LOW);
      digitalWrite(Pin1, LOW);
      digitalWrite(Pin2, HIGH);
      digitalWrite(Pin3, HIGH);
    break;

    case 2:
      digitalWrite(Pin0, LOW);
      digitalWrite(Pin1, LOW);
      digitalWrite(Pin2, HIGH);
      digitalWrite(Pin3, LOW);
    break;

    case 3:
      digitalWrite(Pin0, LOW);
      digitalWrite(Pin1, HIGH);
      digitalWrite(Pin2, HIGH);
      digitalWrite(Pin3, LOW);
    break;

    case 4:
      digitalWrite(Pin0, LOW);
      digitalWrite(Pin1, HIGH);
      digitalWrite(Pin2, LOW);
      digitalWrite(Pin3, LOW);
    break;

    case 5:
      digitalWrite(Pin0, HIGH);
      digitalWrite(Pin1, HIGH);
      digitalWrite(Pin2, LOW);
      digitalWrite(Pin3, LOW);
      break;

      case 6:
      digitalWrite(Pin0, HIGH);
      digitalWrite(Pin1, LOW);
      digitalWrite(Pin2, LOW);
      digitalWrite(Pin3, LOW);
    break;

    case 7:
      digitalWrite(Pin0, HIGH);
      digitalWrite(Pin1, LOW);
      digitalWrite(Pin2, LOW);
      digitalWrite(Pin3, HIGH);
    break;

    default:
      digitalWrite(Pin0, LOW);
      digitalWrite(Pin1, LOW);
      digitalWrite(Pin2, LOW);
      digitalWrite(Pin3, LOW);
    break;
  }

//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
  if(dir)
  {
    _step++;

  }else{

    _step--;
  }

//每八步一个驱动方式的循环
  if(_step>7){

    _step=0;

  }

  if(_step<0){

    _step=7;

  }

  delay(stepperSpeed);

//计算脉冲数,每4096个脉冲停1秒
  stepsum++;
  if(stepsum==4096)
  {
    Serial.println(stepsum);
    stepsum=0;
    delay(1000);
  }

}

用ardiuno实现的电机正反转

网友A:
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B(2018-11-20):
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C:
很有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