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调试程序时怎么才能知道变量里的值

楼主:
keil调试程序时,怎么才能知道变量里的值

网友A(2017-12-23):
进入调试后,右下角的选项卡:

或者这里打开它:

如果不是你想要的内容,等我找到一本书后再说,书上看到过,时间长了忘了。

网友B:
呵呵,在程序里加一个显示程序,把变量通过led显示出来,这个办法不错哦,

网友C:
就象调试plc一样,能看到里面数值